麻雀变锦鸡:6N15并管也许能有条件地替代6N11

楼主(2012-12-22):
      6N11的阳极电压很低,跨导比较大,查看电子管手册发现,它的特性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可能就是其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查电子管手册发现,6N15并管后的参数接近6N11,于是花了不到6N11二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了几个6N15,昨天到货了,用自制的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测量了曲线,发现其跨导蛮接近6N11,但要达到同样的阳极电流需要更高的阳极电压(大约多30V),同时灯丝电流要增加多近两倍(340mA→900mA)。

网友:
6N15和6N11都是超高频三极管,从结构说,6N11比6N15先进。跨导很高,是国产管子精品。6N15并联可以代替6N11

网友A:
6N15是个很好的高频管,听说用阴地-栅地接法貌似可以。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B:
麻烦楼主能介绍下自制的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能介绍下自制的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吗

请到工具区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6088-1-2.html

网友:
这是ps个什么图!

楼主:
从手册上看,6N16B的两管并联也有接近单个6N11的效果,可惜手头没有,不能亲自测试。

网友C:
楼主能上个实际线路图6n15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N15是个很好的高频管,听说用阴地-栅地接法貌似可以。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如果只用一个6N15,因为只有一个阴极,只能屏地栅地接法。用此管做过电视高频头,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上个实际线路图6n15

昨天刚网购到手,正忙于测试管子。回头会试用的,但最初可能先试验用于高频振荡。前段时间试验了一个高频信号发生器,电路图原来要求用6N11的,自己手头没有,看见网上的报价就缩手了,后来用手头有的6N3,虽然也取得成功,但一直为没有看到6N11的效果而耿耿于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用一个6N15,因为只有一个阴极,只能屏地栅地接法。用此管做过电视高频头,效果不错,

请问您有6N15屏地-栅地接法的电路图吗?刚收了5个,想用它做调频收音机的高放。6N3灯丝电流太大,不喜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有6N15屏地-栅地接法的电路图吗?刚收了5个,想用它做调频收音机的高放。6N3灯丝电流太大,不喜欢。 ...

6N15更大,6.3V/450mA;6N3:6.3V/3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6N15更大,6.3V/450mA;6N3:6.3V/350mA

那就是我记错了,我一直以为6N3和6N1一样,灯丝电流是0.6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有6N15屏地-栅地接法的电路图吗?刚收了5个,想用它做调频收音机的高放。6N3灯丝电流太大,不喜欢。 ...

因不会电脑画图,又没有相机,只能笔述。
(1)阴极对地接500欧电阻,
(2)A管栅极输入,栅极接输入线圈
(3) A管屏极对地接1000皮电容,1.5K接100V。
(4) B管栅极接地,
(5) B管屏极输出,接调谐回路,调谐回路另一端接100V 。

网友:
楼主图示仪做得真好,佩服。真正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