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全频喇叭陷波器,理论值与实际值差别较大,目前和我口味。

楼主(2012-12-23):
电感0.17mh
电阻每只39Ω三只并联等于13Ω
电容 3,5uf 并联国产古董 0.47,等于3.97uf

没装之前有齿音,整体吵人,低频没力度,中频单薄。
装上后齿音消失,适合长时间聆听,低频有明显改善,高频减少,中频饱满了许多。
或许这还不是最佳的方案,请老师们多多批评指教,谢谢!

楼主:
仿古箱体自己用多层夹板制作,实木贴皮,清漆6层用水砂纸打磨成哑光效果打蜡。

网友A:
啥牌子的全频喇叭。

网友B:
在前级加,既省时省事,又易于调整。加在输出处费事哦---

网友:
电感0.17mh
铜线粗细多少直径?其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牌子的全频喇叭。

网购的声韵h801,之前对素质有怀疑,装箱听后一点也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前级加,既省时省事,又易于调整。加在输出处费事哦---

老兄的办法不错,但如果换前级或功放听的话又变味了,还是加在箱子里面好一劳永逸呀。

网友C(2014-05-05):
引用 网友D:
完全频再加这东西不是多余吗,齿音啥的和唱片有关,现在有些口水碟齿音很大的

喇叭这东西做响容易做精很难,一只喇叭能覆盖全频已经不易,指望全频段都能符合现代HiFi高素质想法比较天真,我还真没见过哪只全频喇叭全频平滑顺畅非常完美的,虽然不用分频器,但是不加如陷波器或渐斜补偿等电路的基本都有问题。有些名气很大的全频喇叭,厂家推荐个箱体,喇叭直通,这其实只是商业行为,就是让你相信他的全频多么优秀,呵呵,真相信就错了,自己实际测量一下频响就知道了。
经常听到讲某某全频喇叭中频有多毒,搞的淘宝卖全频喇叭标准语都是毒死人,什么叫“毒”???大概意思就是中频人声甜美使人上瘾,这是基于理论上因为全频不需要分频器,当然不存在分频点,那么由分频造成的高低相位差自然就不存在,这在心理上很自然的会定性全频一定好听。全频都是那样吗?我测量过发烧友声称最毒的全频喇叭频响曲线,所谓的“毒”其实是频响曲线非常差,中频段有严重的峰。后来又测量许多“毒”喇叭,全都是如此。要知道,频响曲线波动严重的,相位曲线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比分频箱差很远,这类喇叭只有修正曲线后,相位才会理想,否则,中频段某点高出近10dB的峰,这种声音长期听真可能把耳朵搞残了。音响要想玩好,不了解相关的知识,永远都无法进阶。玩全频,以为起点低,接上喇叭线就是高素质音箱的想法还是不要有。楼主的做法是对的,如果能实测频响有针对性的修正,会更理想,真正发挥全频的优势。

网友:
箱体做的好啊,,,看样子适合胆机推它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全频单元的相位你是怎么测的,单从频响曲线来讲分频箱也好不到哪儿去

全频声相位测量简单,只要设置正确的话筒距离补偿,声相位可以测得很准。至于分频箱频响,因为有分频器存在,分频器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修正频响和相位,如果单元素质够高,加上设计合理的分频器,频响曲线会非常理想,这一点真不是全频喇叭可以相比的。但是全频喇叭有一个优势是分频箱永远无法超越的,就是全频可以认为是点声源,这个点声源无论轴向还是偏轴都不会改变。而分频箱由于超过一只喇叭,即使喇叭紧密安装,间距还是存在,这个由喇叭间距带来的问题比较严重,虽然轴向特性完美理想,但是一旦偏离轴向一定角度,单元间相位差马上显现出来,无论轴向调整的如何优秀,离轴都会使相位严重劣化。有些音箱注意到这个问题采用线性相位布局随大有好转,也不能解决偏轴问题。盟主采用最简易的倾斜方法纠正单元锥盆深度带来的相位差,虽改善了轴向相位特性,离轴同样相位混乱,所以说分频箱都限定最佳听音区,而且最佳听音区小的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频声相位测量简单,只要设置正确的话筒距离补偿,声相位可以测得很准。至于分频箱频响,因为有分频器 ...

好帖 非常专业的解答!  请教 如果不考虑话筒距离补偿
简单测相位 从电路上讲是否一只话筒一台双踪示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相位是相对概念,必须有参考信号才能谈相位,既然引入参考信号,就必须考虑话筒距离带来的相移。理论上话筒与扬声器距离无限近,就不存在距离补偿问题,通过双踪示波器是可以简单了解相位的。
现在利用时间窗口技术测量相位非常简单,当今主流电声测量设备只要设置正确的距离补偿,都可以测到准确的全频相位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位是相对概念,必须有参考信号才能谈相位,既然引入参考信号,就必须考虑话筒距离带来的相移。理论上话筒 ...

凌晨好  正巧在网上。
猜想用两只话筒应该可以校正距离。
这个实验应该很有趣 可惜身边没仪器
如果从功放到音箱相位都很准确 那听到的结果真是不一样。
回帖时发现这个 下去了!

网友C:
其实我没搞明白你想的是测什么相位,分频箱两单元分频点处相位,还是全频单元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没搞明白你想的是测什么相位,分频箱两单元分频点处相位,还是全频单元相位?

谢谢回复 是说箱子的相位 不是到收听者距离或者是单元间的相位。
其实也没那么严格(做不到) 随便说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没搞明白你想的是测什么相位,分频箱两单元分频点处相位,还是全频单元相位?

谢谢朋友的知识传授,以前玩过大通PM610成品箱,好像没有陷波器 ,但是现在所谓的全频喇叭,真的不怎么行 毒是把人放倒,不是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您的线圈和电容是并联?还是串联?看您的线路板和听音表现像是并联的,是这样吗?最好看下喇叭的频响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朋友的知识传授,以前玩过大通PM610成品箱,好像没有陷波器 ,但是现在所谓的全频喇叭,真 ...

现在的全频确实不行,厂家就不诚实。下面两个曲线是绝对的大牌,一个国外,一个国内,我实在不想提名子。

这两个曲线乍看还不错,可是当注意到SPL刻度高达100dB时,心里还是会凉半截。这可是国内山寨喇叭厂最普遍的做法。想骗人,肯定这样做,还好,测量系统图表最大SPL范围只能到100-120dB,假设还能扩大,比如200dB,厂家会毫不犹豫用200dB。谁看到世界知名音箱曲线垂直刻度是100dB的?没有,因为他们有那个实力,为了展示实力,绝不敢用欺骗方法,可是世界大牌全频喇叭就敢这样干,说明什么问题?其实这样做能骗到谁?只是骗骗发烧友,真正搞电声的一个都骗不到。
要说骗虽然有点过,因为曲线并没有作假,但是有意加大垂直范围最大限度压扁来美化曲线,这会使太多非电声专业的发烧友上当,欺骗无知者是比较损的。
我们开发调试音箱都习惯用30dB范围,如果用到60dB都觉得不好意思。
看一个喇叭厂或音箱厂是否诚实,只需看他的频响曲线SPL范围,绝对准确。无论厂家名气多大,只要频响SPL敢用100dB的,就是一个把欺骗付诸行动的厂家。

看看正常的曲线SPL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全频确实不行,厂家就不诚实。下面两个曲线是绝对的大牌,一个国外,一个国内,我实 ...

谢谢科普!
如果能简单测试音箱 并且测过 这恐怕就不是问题了。
好的全频单元大概只有耳机还行。

网友(2015-03-09):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全频确实不行,厂家就不诚实。下面两个曲线是绝对的大牌,一个国外,一个国内,我实 ...

谢谢科普,确实回答了我的疑问,看来全频只能听听中频。

网友:
在农村空旷地带,找一完整高密度板做音箱前障板,不用做箱子,摆在与人耳直线左右10米内,声音干净开阔的很,什么齿音都消失了。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2016-06-01):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全频确实不行,厂家就不诚实。下面两个曲线是绝对的大牌,一个国外,一个国内,我实 ...

感谢科普,脑补一番。

网友:
那么多玩家痴迷全频喇叭,说什么全频是胆机的绝配!
我也曾经想用胆机推个全频喇叭玩玩,现在看来要慎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频再加这东西不是多余吗,齿音啥的和唱片有关,现在有些口水碟齿音很大的

赞同!感觉烧的好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全频确实不行,厂家就不诚实。下面两个曲线是绝对的大牌,一个国外,一个国内,我实 ...

专业,科普了!

网友G:
一直以来对所谓的全频感冒,早些年不是都是单喇叭过来了频响不够转多分频怎么现在又走回头路了?虽然技术在进步,能用二单元或三单元不会比单单元更有优势?而且挂上全频价格还不菲,曰:人声狠毒,人声本来就是中频的东西最好实现的,那早些年农村广播喇叭人声更毒呢!我只是阐述我的观点,非对楼主不敬......请海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以来对所谓的全频感冒,早些年不是都是单喇叭过来了频响不够转多分频怎么现在又走回头路了?虽然技术在 ...

因为音箱发展到现在,再想提高一点都很难,基本上大家都是这个水平,许多人幻想着有技术突破,可是谈何容易,一直没有,那发烧怎么办,只能玩歪门邪道了,反正发烧的都是有钱人,基本都不懂技术,他们根本就判断不出来是不是技术突破,属于最好骗的一群,所以吗商人就不会手软,找几个写手,随便创造几个名词,在那些人心里就懵懵懂懂的认为是技术突破

网友:
单元测量,设定的条件不同,当然结果不同,用频响分布的方法设计系统,就是盲人摸象.高效率和低效率的系统,根本是两回事.偏执的理解方法,误导的理念,是不可能自觉的.------相位是时间域的阻尼匹配.---呵呵---------全频音箱,就一只单元和联线.

网友(2017-03-29):
赞成,能耐听,好听的是2分频。 5寸合适。
4寸以下diy 就基本不满意

网友:
喇叭偏轴特性,是很重要的,当看到没有30度和60度的频线时,小弟总是挖耳一笑。
八寸背负号筒低音箱,比有些单元都贵,且难调?倒相箱?还是休息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喇叭这东西做响容易做精很难,一只喇叭能覆盖全频已经不易,指望全频段都能符合现代HiFi高素质想法比较天 ...

有些现代日本功放,也不是非常贵的那种,几千块吧,说有个测试麦克风,摆好位置机器自己放一段白噪音什么的,然后根据麦克风收到的信号对频率进行均衡,说这样连房间特性都包括在内,反复一两次就搞定了,这种东西靠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估摸着楼主在理论计算时,没有考虑到分频网络的信号源内阻和负载的效应,所以和实际使用有差别。在使用了 ...

那这种用运放的滤波器搁在前级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有些现代日本功放,也不是非常贵的那种,几千块吧,说有个测试麦克风,摆好位置机器自己放一段白噪音什么 ...

当然靠谱了。这也不是谁的发明,凡是懂点电声的都能想到这样做,作为器材厂家,当然也会出这样的产品。其实应用最多最早的是在专业扩声领域,特别是一般要求的厅堂室内扩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均衡手段,像百灵达和DBX这类调音台周边设备都有这个功能,家用器材应用的不是太多。它的原理无非是用话筒测量出房间声学缺陷,然后在器材那里做对应的反均衡,这种均衡确实很有效。我们都清楚任何房间都有声学缺陷,比如对某频段异常的提升,比如低频段被房间提升,那种轰鸣声会让人很烦躁,如果知道这段比正常高出多少,就可以预先压低多少来改善,以往手动调试都是依赖均衡器大致补偿,而自动均衡设备就简单得多,简单到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可以在全频段精确地得到环境响应曲线,进行互补式的精确反均衡,这是用均衡器手工难以做到的,手工均衡一是难以准确判断频率,另一个是难以确定具体提升或衰减量,完全靠蒙,然后用不同类型音乐实际听,不行再调,反复多次才能粗略调好
自动均衡功能也不是万能的,他对异常的提升和一定幅度范围的响应波动很有效,但是,对反相抵消造成的谷无效。虽然表面上看深谷一样可以提升,只要知道谷多深即可,而实际上由反相造成的抵消因为受测量方式影响,测到的谷并不太深,实际上谷是无限深的,因为抵消点没有声压,有就不叫抵消了,设备再好也无法提升没有的声音,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当然靠谱了。这也不是谁的发明,凡是懂点电声的都能想到这样做,作为器材厂家,当然也会出这样的产品。 ...

那类似这种产品,搭载自动房间声学校准系统Audyssey之类的,买一个应该比普通功放,不管是产品还是DIY的都更有意义了?或者说,不管是音箱喇叭,还是环境造成的频率响应的不平坦,都可以简单的在电路上简单有效地补偿了?不知道相位能不能补偿,相位补偿可能要求的电路处理更复杂一点。

https://item.jd.com/3301196.html

还有这个,好像是另一种系统,也差不多的意思
https://item.jd.com/3569926.html#crumb-wrap

考虑买一个试试,音响猫有推荐型号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那类似这种产品,搭载自动房间声学校准系统Audyssey之类的,买一个应该比普通功放,不管是产品还是DIY的都更有意义了?或者说,不管是音箱喇叭,还是环境造成的频率响应的不平坦,都可以简单的在电路上简单有效地补偿了?不知道相位能不能补偿 ...

不会,自动均衡没那么神奇。补偿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积极的做法。

无论常规高低音音调、多段均衡器或参量均衡器等手动均衡方式以及自动均衡处理,都是有限度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应用均衡。比如器材或音箱频宽不够,如上限只到10kHz,20kHz可能已经没有输出,此时无论怎样提升20kHz也是没用的,提起来的只是噪音。再如音箱分频器调试不合理或房间墙壁反射造成的某些频点声音抵消现象都是均衡无法应对的,而这种现象在实际听音环境中经常存在

要想得到尽可能好的音响效果,从信号源、功放到音箱,要尽可能做到频响平直,之后便是房间了。房间声学肯定要处理,即使是依靠一些帘布之类也会有较大的改善,但某些固有的房间缺陷,即使做较大投入也难以彻底改善,但能改善到全频段波动不大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系统均衡了。

相位问题就别想了,人是不会感知到相位的,人能感觉到的只是相位给频响带来的破坏结果,均衡无非是在可控范围尽力恢复被破坏的频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自动均衡没那么神奇。补偿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积极的做法。

无论常规高低音音调、多段均衡器 ...

那就是说,只要环境,喇叭等器材不是特别离谱,这种东西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是吧,比普通的没均衡的功放要效果明显好一点对吧。好了,考虑搞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