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到一个汽车空调的技术问题,大家进来聊聊

楼主(2012-12-24):
  现在,汽车发动机基本都是电喷的了,这样在开空调的时候 发动机的自主权就非常大了,但是其中的奥妙我们明白多少呢?

先献丑,扫盲一下常规汽车空调控制方式的流程, 夏天驾驶车辆的时候,驾驶员开启空调,按下A/C按键后, 空调控制器(俗称:空调放大器)获得信号开始给各个继电器控制信号,空调各个附属机件(包括 风机,各种电磁阀)进入状态;同时也给发动机ECU一个空调启动请求。当ECU获得这个信号后,将空载怠速空燃比适当加浓,提高怠速后将压缩机接入发动机,压缩机获得发动机的运转动力开始工作,此时发动机ECU按照空调开启状态进行加浓工况运行。

假想!!  如果发动机在整个开空调过程中,压缩机直接加入发动机运行,而ECU仍然按照空调中断状态的工况进行运转,怠速时靠电喷系统的自我修正能力维持压缩机的运行,这样是不是在节油方面有一定贡献呢?  换句话说,压缩机的切入由原来的电喷系统调整加浓后切入,改成空调控制器独立控制压缩机切入,而发动机一直运行于常规无空调状态。  详细可以看看下面的图片。

以上说的是常规汽车空调,对于有恒温功能的汽车空调也是一样的,只是空调控制器有调温功能而已,温度到设定值后关闭ECU信号,从而切断压缩机,温度回升后再次给ECU空调请求。

楼主:
改装后会出现的问题假想:
三缸机 因为没有加浓提速,应该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抖动。
四缸小排量机,因为没有加浓,在空调切入的那一瞬间应该会出现轻微的抖动后逐步减小,时间要多长应该看电喷系统的反应调整时间。
大排量机器应该 没有什么问题(还没假想到)
如果压缩机是漩涡式的,应该对发动机的影响非常小,如果是斜盘的估计发动机抖动会大一些。
打算准备在自己的车上试一试,到时候看看有啥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装后会出现的问题假想:
三缸机 因为没有加浓提速,应该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抖动。
四缸小排量机,因为没有 ...

原先汽车还是化油器时俺这样试过,A/C开关开启后怠速真空助力电磁阀打开,微型皮碗带动连杆把怠速升高。
假如把电磁阀插头拔掉怠速就不升高了,发动机照样带动空调,不过发动机抖动大了些。
估计碰到紧急情况的话发动机有可能会熄火,这样就大事不好了,连刹车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汽车还是化油器时俺这样试过,A/C开关开启后怠速真空助力电磁阀打开,微型皮碗带动连杆把怠速升高。
...

化油器去掉加浓后肯定不行,因为化油器没有自动控制,怠速加入空调后肯定要发抖。但是电喷发动机怠速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我调节的, 我就是想用这个调节量而靠别软件里的加浓。

网友B:
按照楼主的设想和能量守恒定律,楼主能节约的只不过是各种执行元件使用的那块电能,应该是很小的。

网友:
小排量的发动机 要不提高转速 估计要熄火  空调的那个压缩机 需要的驱动功率挺大的应该

网友:
空调系统需要的功率还是蛮大的,发动机电控系统发出指令到发动机做出反应中间有一定的时间

网友C:
我记得空调提转速是靠控制节气门那里的一个空气通道来实现的,相当于提高怠速,而不是什么加浓混合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的设想和能量守恒定律,楼主能节约的只不过是各种执行元件使用的那块电能,应该是很小的。

其实您还没理解我的意思, 因为从电脑数据流中可以看出,开启空调后的喷油脉宽比不开空调的要宽一些,因为电脑在设定的时候此加浓比例对于空调系统来说太大,所以反而油耗上去了,功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空调提转速是靠控制节气门那里的一个空气通道来实现的,相当于提高怠速,而不是什么加浓混合气

您说的哪个是怠速控制电机控制的怠速进气量, 加大进气量后电脑还要修正喷油量,使混合气加浓的, 这里的加浓是燃烧时的混合气比例,而不是进气量。

网友:
今年我跟朋友安装了两台五菱车的空调.分别是排量1.0和1.2的.不接空调加速线的话1.0怠速抖动.20秒后正常.行车不加油开空调熄火.1.2的怠速只是抖一下.行车不加油开空调车子顿一下.然后发冲.还是接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您还没理解我的意思, 因为从电脑数据流中可以看出,开启空调后的喷油脉宽比不开空调的要宽一些,因为 ...

可以从功能原理理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只要过程中的热效率基本不变,则不管你实现的手段,代价应该相同。

增加浓度也好,调宽脉冲也好,发动机的热效率不会大大改变,燃烧汽油所做的功,除客服摩擦力以外,都提供给了压缩机,所以两者没有原则的区别。

楼主:
现在的人怎么都那么急躁呢??

网友:
我试过在怠速状态下一档行车,遇见有拱起的路面时发动机也会有自动加大油门的动作,所以我认为直通空调,发动机也应该会自动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