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袖珍式2P2单灯再生机

楼主(2012-12-24):
制作目的:1、把2P2单灯再生机做成袖珍型,放在音乐门铃的塑料盒内,实现本人能做的最小外形;
          2、随身作口袋机,用耳机收听;
          3、1.2V可充口香糖Ni-Hi 电池作甲电、9V叠层电池作乙电;
          4、做有输出变压器的,便于小耳塞收听。

1、电路
   参照普通低乙电的2P2电路,无天线线圈,屏极引出再生,再生改成RC串接再生线圈。在以前所做低乙电2P2单灯再生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小,装在门铃小塑料盒内。该塑料盒较扑克牌盒还小(85X55X20),本人曾利用其制作68-1电路的3AG1单管再生机,经常听,爱不释手,因此很想再做一个用2P2的单灯再生机。
2、材料:
  盒: 门铃套件塑料盒85X55X20
  管:  2P2(只剩一组灯丝)
  输出变:用一个无名电动剃须刀内的电源变压器(其工作时有降压电阻配合)
  甲电:  因只有一组灯丝,用随身听口香糖电池1.2V镍氢1350mAh
  乙电:  9V叠层(无开关,常带电)
  耳塞:  助听器耳塞,直流电阻100欧
  磁棒:  5mm厚13mm宽55mm长
  调谐线圈:  0.5mm70圈
  可变电容:  223P有机小双联的一连
  再生线圈:  0.2mm30圈
  再生调节:电位器 10K带开关(开关用作1.2V灯丝电源开关)
3、制作:
  管脚:由原机的胶皮电线直接套插式改为直接锡焊连接细漆包线;
  可变:用502直接粘在塑料盒底;
  甲电开关:通过一个直角塑料架粘在塑料盒底。2P2平放,平行于磁棒线圈;
  输出变:高度刚好装入盒内,正好塞满;
4、调试
  再生采用RLC串联,10K电位器调节,试验再生线圈圈数(约30—40)(由于利用手头材料,电容采用两个36P串;
  灯丝电流29-30mmA;
  乙电电流 0.7-0.8mmA。
5、效果
  省、市、央台3个,清楚,音量比3AG1 晶体管来复再生68-1-9V电路略小;在电梯公寓的9楼靠窗处声音大且纯净;
  甲电可用很久(每天1小时可达1个半月);
  乙电9V一个月后测8.96V,不用开关,原机用了1年才换(甲电有2只,轮流充换)。
6、特点
由于半边灯丝,比一般2P2省电(灵敏度效果一直未对比);
调谐波盘若内置(象本人做的68-1那样)与变压器干涉,所以波盘外置;
无天地线,可装在口袋边走边听(我一直走路上班,两地15分钟,回家在室内靠窗处收听);
  音量在马路有汽车通过时不够响,其余情况尚可,室内正常。
  差不多是最小的了吧?

网友:
呵呵,有创意的,不错

网友:
做得不错!要提高一下灵敏度

楼主:
补充以下:
640\750\1120\792白天收四个,前两个声音可以正常收听, 后两个音小,但清楚.其中792本身属于弱台.
无天地线\袖珍化\电源简单\不用2200欧的高阻耳机,达到了我最初目的.
因单灯丝\磁棒线圈为0.33单根这两点可能会影响灵敏度,以后慢慢改进.
谢谢支持!

网友:
非常的小巧了! 支持!

网友:
HY XHS-8-4-2-1好!.jpg !!!电子管机微型化,要赞!!! HY XHS-8-1-2你太有才了!.gif !!! HY XHS-8-2-3赞!.jpg !!!,好帖好资料全部珍收、学习,赶明俺照葫芦偷做一个 HY  !!!

楼主:
里面之所以拥挤,是因为输出变压器占了较多位置, 但因声音好舍不得放弃它(低音特别好听).
如果换用其他如节能灯磁芯做输出,空间就不紧张了,那样波盘也可以内置,外形就像68-1那样了;
如果9V电池换成升压小模块,也会省点地方;
如果用2200耳机就不用输出了,空间更省了, ,,,
但这些都不是我的目的.

楼主:
谢谢8楼的关注-----
我的2P2单灯丝(另一灯丝以前烧断),因此灵敏度比我的68-1的要低一点, 但因为我住9楼,我的桌子靠窗接收条件好,换个地方声音略小.
建议您做一个更漂亮的, 盒子要您自己满意的;建议您用完整2P2, 磁棒横置(80mm左右),线圈用好的多股线, 手艺好的话做个1.2V升压至18V的小模块(体积不超过9V电池块的,这样就具有普遍意义了.

网友:
没有晶体管时代的微型机

网友(2013-02-09):
太好了!!!!!!!!!!!!!!!!!!!它要是发射机就好了

网友:
很漂亮,有机会一定按图复制一台!

网友:
好机子,过去装过。
很受启发,2P2管子还在——蠢蠢欲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关注!

网友(2013-03-11):
非常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