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便携式无天地线中波矿石机

楼主(2012-12-25):
  此机外框长450mm宽130mm高350mm,松木做的框架,用10mmx120mm中波磁棒14根做线圈框架,线圈是直径0.1漆包线绞的100股,共绕16圈,其中14圈做主调,2圈做场管线圈,检波是3dp场管,可变是磁轴镀金3联每联7p---180p,分成2组,一组是单联接收高端,一组是2联并联后通过开关接入电路接收低端电台。加了一个小薇安表头,设了2个耳机插孔,分别可以插6.5和2.5的,耳机是sc2-300x2或2个助听机耳塞,用绳子做了提手。
  收听情况:在室内白天本地几个台都能收到,晚上能收到许多朝鲜 日本和远地电台……
做这个机器主要是为到野外去试机玩,携带方便,因为现在我这室外温度零下20多度,没到外面去试机,之前夏天在野外试过比这个稍大一点的效果不错,相信这台在野外效果也应该很好的
业余爱好鼓捣玩大家见笑了 希望多多支持 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现将制作过程和元器件选择工艺要求简述一下:
  矿石收音机不用电源,能量全部来自大环天线,所以要尽量减少信号损失,少用或不用金属部件。这个机器框架采用木方做的,固定木方用的尼龙扎带,为了增加接收信号强度采用10mmx120mm中波磁棒14根做线圈框架,线圈也是用直径0.1漆包线绞的100股的多股线;线路采用场管3DP做检波灵敏度很高,可变是磁轴镀金3联每联7p---180pQ值很高,这对不用天地线矿石收音机很重要,分成2组,一组是单联接收高端,一组是2联并联后通过开关接入电路接收低端电台,可变开关采用镀银的妞子开关接触电阻小;为了可玩性和调台参考加了个40ua的小表头,隔离电容我用30uf和1uf的2个并联有利于音频通过;高频部分采用镀银线联接以减少信号损失;指示读盘是量角器做的用AB胶粘在可变上,指针是一段漆包线用AB胶粘在变速齿轮上 ;

说一下绕线圈:
   用生料带把磁棒包上,以保护漆包线,生料带是聚四氟乙烯高频损耗小;绕线圈我是实验着绕的,场管S极已确定是2圈,然后把主调线圈绕满(一共就20多米线)接入机器,可变调到低端,我这中国之声是540khz已它为准, 如线圈多电感量大就试着拆去几圈,直至在可变最大处收到540khz电台,剪断焊好,这样线圈就算绕好了,为了保护线圈在线圈架四面加了塑料板。

  使用收听时,注意方向,当线圈的侧面对着电台时信号最强。

网友A:
便携式无天地线中波矿石机. 做的非常好!想知道0.1漆包线绞的100股是如何操作的?因16圈长度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携式无天地线中波矿石机. 做的非常好!想知道0.1漆包线绞的100股是如何操作的?因16圈长度限制.

谢谢老师加分支持 绞线方法请参考这个链接的54楼61楼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1379-1-1.html

网友:
DIY的乐趣不仅在于享受作品的最终表现,也在于DIY的过程。请将制作过程,元器件选用、要求跟坛友们一个比较详实的交待,感谢

网友B:
鞭炮齐鸣,热烈庆祝一件精品、极品、孤品、艺术品问世。建议在框架选材、工艺方面再下点功夫,别用难看的透明塑料板,绳子的材质、颜色一致,也不要用塑料啦扣,塑料拉扣感觉像临时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鞭炮齐鸣,热烈庆祝一件精品、极品、孤品、艺术品问世。建议在框架选材、工艺方面再下点功夫,别用难看的透 ...

多谢您的支持和建议
做机器的材料大多都是身边有的就用了,没有特意去寻找,等寻到好材料在改进

网友C:
名称、实物、电路三者严重不符

网友D:
外出时,矿机放在旅行箱里, 直接提着裸机, 路人看着一定惊奇, 如果边走边听, 很吸引眼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名称、实物、电路三者严重不符

其实矿坛的朋友都知道我做的是什么?这就可以了,只不过是业余爱好鼓捣玩罢了,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出时,矿机放在旅行箱里, 直接提着裸机, 路人看着一定惊奇, 如果边走边听, 很吸引眼球了

准备今年夏天到山上去试机

网友E:
这属于在身边现有的条件下,下了功夫有创意的作品,得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属于在身边现有的条件下,下了功夫有创意的作品,得顶一个!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F:
再结实点 到哪还可以当板凳坐 顺便用电磁波来个理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结实点 到哪还可以当板凳坐 顺便用电磁波来个理疗

您的想法相当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老师加分支持

网友H:
谁闲的没事干,提溜个这东西晨练,锻炼身体负重跑,哈哈,量角器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谁闲的没事干,提溜个这东西晨练,锻炼身体负重跑,哈哈,量角器都用上了

网友I:
高手啊,厉害,不错的DIY。

网友J:
支持DIY贴  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手啊,厉害,不错的DIY。

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DIY贴  顶起来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您的加分支持

网友(2013-03-08):
不错!侧面对电台方向信号最强,证明磁棒起作用,怎样高效率利用磁棒值得探索。

网友:
做的不错,大环与磁棒配合是个亮点。说真的,依坛友的建议,提手挪到侧面,顶端加一木质(包海绵蒙人[造]皮)凳面,称作“便携式无天地线中波矿石机板凳 ”。如能商品化,发了财别忘了感谢俺的点子哦

网友:
你的作品我都挺喜欢的,很想模仿做一下,但很多地方看不懂,要是能再详细些就好了。

楼主:
谢谢以上老师们的支持

网友L:
还是简单好,那个场效应管组合的太复杂,不得分,这个和fm都得分啦

网友M:
好,投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简单好,那个场效应管组合的太复杂,不得分,这个和fm都得分啦

谢谢 崂山 老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投一票!

谢谢 生命如水宁静 老师支持

网友N(2013-05-15):
这是我看到的爱鼓捣前辈所有矿机(中波)中使用元器件比较少的一个矿机了,支持爱鼓捣前辈把矿机做小做好,造福矿坛,为我等门外爱好者(只知模仿,不懂原理 )提供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是我看到的爱鼓捣前辈所有矿机(中波)中使用元器件比较少的一个矿机了,支持爱鼓捣前辈把矿机做小做好, ...

前辈不敢当,互相学习
我也是在论坛看着老师们的帖子学习做矿机的,在论坛久了你也会做机器的

网友:
收藏了,那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不敢当,互相学习 ,
我也是在论坛看着老师们的帖子学习做矿机的,在论坛久了你也会做机器 ...

这段时间一直浸淫在矿坛
所学东西甚多!!

网友N:
引用 楼主:
前辈不敢当,互相学习 ,
我也是在论坛看着老师们的帖子学习做矿机的,在论坛久了你也会做机器 ...

爱鼓捣前辈
又来打搅您了
请问前辈,我有个葡萄酒木盒,长度是330mm,宽度是95mm,然后我在长边两侧各加了5根5mm*13mm*50mm的中波扁形磁棒,盒子宽度变成了105mm,然后在上面用0.04mm*60股的李兹线绕制25匝做主调,加0.04mm*220股李兹线(由于没有多少,所以没用它做主调)绕制2匝做负调,线圈共27匝,用电感表测得电感量为330uH,可变是465P空气可变双联(只用一联),检波采用3DQ双栅分接电路进行检波(和您的这个机子很类似,但是我没有扼流圈和电流表),旁路电容为2200P云母电容,耳机采用的是2个SC2-300串联,为什么您的矿机能收到台,且收音品质可以,而我的矿机却搜不到台呢?要说我把线圈靠近电器(笔记本电脑)时,可变调整到某个位置,矿机能听到嘶嘶的声音,按道理矿机搭配应该是可以搜到台的,可为什么一个台都没搜到啊?我这边信号还行,平时晚上用自己做的单回路不知是不是短波矿机的矿机都能搜到大杂烩,可今天做的机子就是搜不到台,不知道怎么回事,望前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N:
爱鼓捣前辈
又来打搅您了
请问前辈,我有个葡萄酒木盒,长度是330mm,宽度是95mm,然后我在长边两侧各加 ...

不必客气
我想应该是线圈的面积太小了,要是大点的环,应该能收到电台,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必客气
我想应该是线圈的面积太小了,要是大点的环,应该能收到电台,

我晚上又鼓捣了一晚上,做了个400mm*400mm的“大环”再配合3DQ管双栅分接检波电路,终于收到两个台(一个中国之声,一个不知道名字的电台,当时这个台在唱歌,估计是江西人民广播电台),而且检波电路非常灵敏,可变调整非常精细才搜到了这两个台,要不然稍不留神这两个台就溜掉了,刚刚夜深人静的时候收听了一下中国之声,可以听清广播内容,可是我还嫌它声音太小,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音量,我的环是0.04*175李兹线绕了十三四匝然后线不够接了0.04*60李兹线(链接方式是上锡焊接)绕到20匝做主调,再绕1匝接3DQ管S极,先头在室内和楼顶都试了一下效果,感觉室内的信号强度比楼顶强,楼顶根本就没声,然后在室内试听的时候靠近墙体和金属物的时候效果最好,且环机的方向性特别强,稍微转下方向就没声了,请问前辈能不能给些建议提高矿机音量?我这儿离中国之声的广播发射塔直线距离达240公里(百度地图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晚上又鼓捣了一晚上,做了个400mm*400mm的“大环”再配合3DQ管双栅分接检波电路,终于收到两个台(一个 ...

收到台了,祝贺成功
大环矿机,能量来自大环线圈,线圈面积越大信号越强,线用多股线660 或自己用漆包线绞合,或用粗铜电线   增加截面积减少信号损失  试试看看吧,仅供参考

网友N:
引用 楼主:
收到台了,祝贺成功
大环矿机,能量来自大环线圈,线圈面积越大信号越强,线用多股线660 或自 ...

今天在原有2200P旁路电容的基础上又并联了一个3300P的电容,旁路电容合计5500P,音量又大了一点,现在正在等待PVC管用的三通、四通和弯管,等材料齐了以后,准备用16mmPVC管做个大环(我这边信号强度还是蛮低的 ,真羡慕爱鼓捣前辈的接收距离啊 ),把珍藏的0.04*660的李兹线也用上,看看到时候效果怎么样,还望爱鼓捣前辈多多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今天在原有2200P旁路电容的基础上又并联了一个3300P的电容,旁路电容合计5500P,音量又大了一点,现在正在 ...

前辈不敢当,我可是标准的70后
感觉电容不必过大1000P左右 高频云母就可以了。其实我这中波电台最近的也有50公里,大环的声音不是很大,预祝矿机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不敢当,我可是标准的70后
感觉电容不必过大1000P左右 高频云母就可以了。其实我这中波电 ...

还是前辈啊
我是标准的80后,你说是不是前辈?
我觉得前辈的接收环境还是好,接收距离才50公里,我这离最近的中国之声转播塔最少都是244公里,我用最简单的单回路矿机接天线(不接地线,由于环境和工作原因,无法真正接地),用50uA电流表测电流最高才3uA,一般稳定的时候是2.5uA,还要用T725配耳塞式耳机才能正常听清广播内容(居住地就靠在省道边上,车来车往太嘈杂了),不知前辈用微安表测得的矿机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