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大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2-12-25):
这个机器是在之前的短波机修改而成的;
此机不用天地线,靠自身的天线就能接收短波段信号。理论计算上接收频率范围1.99mhz——20.46mhz(用本坛徐老师的RD电感表测得1圈电感为2.42uh ,3圈电感为14.56uh配合25p——440p可变,曾加大可变收到了1566khz益友电台)
机器所用原件:
           天线是直径8mm的紫铜管9米长弯成3圈成弹簧状直径0.85米,通过接线柱调节接入机器;L2线圈用6平方1.5米长铜线绕4圈直径11mm,通过鳄鱼夹调节接入;可变是磁轴镀金可变25p-440p,检波是场效应管3dp,线路是双栅分接电路,表头是50ua小表头,  高频连线用镀银线,耳机是sc-300x2串联。
收听情况:
               白天能收到微弱的几个台,  夜晚降临机器收台多了起来信号也随之加强,收到过中国国际,中国之声,nhk,自由亚洲,朝鲜,俄语 ,各种数据信号台……有衰落现象,在平房没有干扰,在小区3楼有FM干扰无法消除,
   欢迎交流指教 ,多提建议 谢谢!!!
在沙发这个位置收听效果很好

补充内容 (2013-1-15 21:29):
原帖(L2线圈用6平方1.5米长铜线绕4圈直径11mm),改为(直径110mm)少写了一个“0”。

网友A:
鼓捣的太好了,我用四芯屏蔽线绕个大环试试,不知环的直径对效果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捣的太好了,我用四芯屏蔽线绕个大环试试,不知环的直径对效果有什么影响。

谢谢支持 大环直径大接收信号强声音大,个人认为短波大环不能太大否则电感量超出短波范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大环直径大接收信号强声音大,个人认为短波大环不能太大否则电感量超出短波范围了:lo ...

谢谢指教,那大环还能加个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教,那大环还能加个天线吗?

不用客气, 互相学习,可以加天线我试过在大环热端用塑皮电线绕几圈就行不用接上,信号就挺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 互相学习,可以加天线我试过在大环热端用塑皮电线绕几圈就行不用接上,信号就挺强。 ...

谢谢了,我也鼓捣鼓捣去。

楼主:
谢谢 40后矿友 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挺别致,好看。看到这种鸡鸡,就想起我带红领巾的时代。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C:
  己经做得很好了,但 如何保持大环天线的正圆与等间距,保持一定的机械强度,DIY工艺上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D:
好大的天线啊 牛

网友E:
用空调管做线圈,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己经做得很好了,但 如何保持大环天线的正圆与等间距,保持一定的机械强度,DIY工艺上有一定的难度 ...

谢谢您的支持 这铜管机械强度挺好,弯成圆环手工做的看着“圆”就行了 ,固定用了四个螺钉2个木方夹住的,挺牢固。夹住铜管部分用生料带缠上一是绝缘二是保护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顶一下。

谢谢老师加分支持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大的天线啊 牛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空调管做线圈,实在是高!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G:
下血本了,做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H:
这个得顶的顶顶顶顶

网友I:
LZ能否发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老师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血本了,做的真好,学习了

谢谢支持 ,互相学习,光是铜管就花了一百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得顶的顶顶顶顶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能否发个电路图

谢谢支持, 这个图您参考一下

网友K:
佩服楼主的“鼓捣”,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佩服楼主的“鼓捣”,顶一个!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L:
好亮好亮好亮好亮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亮好亮好亮好亮好亮

谢谢坛友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加分支持 互相学习

不必客气。
打听过,铜管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顶一下。

谢谢您的支持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必客气。
打听过,铜管挺贵的。

网友N:
小矿机,大制作。捣鼓的不错,值得借鉴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矿机,大制作。捣鼓的不错,值得借鉴学习!

谢谢支持鼓励 互相学习

网友O:
家里没有安装天线的地方和条件,很想做一个大环,快放假了,电脑也不能上网,真想在假期能真正动一下手。。。 。。。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家里没有安装天线的地方和条件,很想做一个大环,快放假了,电脑也不能上网,真想在假期能真正动一下手。。 ...

预祝大环矿机 制作成功

网友P:
边缘的地方玩短波矿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边缘的地方玩短波矿机还是不错的。

其实短波矿机更容易制作成功,它不需要太长的天线,也不需要地线,短波信号是靠电离层和地面的多次反射来传播的,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短波信号的存在

网友Q:
天线做得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天线做得好啊。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顶一下。

谢谢支持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S:
学习了~

谢谢支持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家里没有安装天线的地方和条件,很想做一个大环,快放假了,电脑也不能上网,真想在假期能真正动一下手。。 ...

我认为【 废旧电视天线馈线 】是否可以代替铜管.很值一试.用外铝质皮或芯好.可一试.这东东价钱够理想吧?

网友T:
L2线圈用6平方1.5米长铜线绕4圈直径11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T:
L2线圈用6平方1.5米长铜线绕4圈直径110.0mm,

谢谢老师提醒 ,是“110mm”,少写了一个“0”

网友U(2013-05-21):
我也学习了。我有空也试试这东西怎么弄。自己研究一个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也学习了。我有空也试试这东西怎么弄。自己研究一个来玩玩,,,,

谢谢坛友支持 预祝矿机制作成功

网友(2018-01-26):
下雨天对信号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