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普通充电手电筒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2-12-26):
        市场上的普通充电手电用铅酸免维护小型蓄电池供电,由于充电电路简单,蓄电池质量参差不齐等原因,电池损坏率较高,而机壳和LED灯却是完好的。为了废物利用,特改造了一个手电筒。具体改装方法如下:
     1.选取一个手电筒
         2.打开手电筒机壳,取出反光碗,LED等,充电板,蓄电池和充电插头组件。

         3.准备一个锂电池充电板(锂电池充电板结构样式很多,我用以下样式),充电接口是mini口,可用普通手机充电器充电。如家里手机充电器较多,可将整个充电器电路移到手电筒内。
         4.将前面拆下来的充电插头组件的两金属插片去掉,把塑料组件加工成如下形状。
         5.将锂电池充电板的mini接口与上面加工好的塑料组件的缺口对齐,并用胶固定。
         6.将原机充电电路板上元件全部拆除,只保留开关。
         7.选取一块锂电池(可新可旧,我用一块手机旧锂电),其大小能在手电筒内装下为原则。
         8.将锂电池装在手电筒机壳内并固定,再把刚才加工好的锂电池组件固定在手电筒原充电插头部位。
         9.将LED灯板,反光碗装好,连接好线路合盖充电。
         至此改装完毕,改装后的的手电筒经久耐用。

网友A:
手机电池,不能过渡放电,这样电池永久损坏。
最好加一级电压检测电路。
当锂电池放电电压低于3V 时,电池将产生不可恢复的伤害。
我有一台收音机改用手机电池,供电,每天使用前都要测量电压。

网友:
有的手机电池,内部有保护电路并无大碍。
有的便宜电池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不能过渡放电,这样电池永久损坏。
最好加一级电压检测电路。
当锂电池放电电压低于3V 时,电池 ...

      选用带有保护电路的手机电池。

网友B:
没那么复杂,我直接用旧的手机电池替换电筒里老化了的蓄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复杂,我直接用旧的手机电池替换电筒里老化了的蓄电池就可以了。

   怎么充电?难道电用完了把机壳打开把电池取出来充吗?不觉得麻烦吗?

网友B:
直接替换当然就是直接充电了。

网友C:
直接用锂电池替换原铅酸电池,最好把原降压电容减小到0.33-0.47μ,并掌握好充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替换当然就是直接充电了。

这个恐怕不行吧,手电筒原来的充电板不适宜给锂电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锂电池替换原铅酸电池,最好把原降压电容减小到0.33-0.47μ,并掌握好充电时间。

    没有保护电路对锂电池充电是相当危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保护电路对锂电池充电是相当危险的。

手机锂电都带保护电路,替换后唯一担心的是电池充满后保护电路动作使充电电流很小,使得电容降压充电电路的输出电压大幅上升(当负载电流等于零时输出电压峰值是311V),从而击穿保护电路,所以要掌握好充电时间,不过我替换后使用一年多了,每次充2-3小时,所充容量不超过500mAH,所以是安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机锂电都带保护电路,替换后唯一担心的是电池充满后保护电路动作使充电电流很小,使得电容降压充电电路 ...

是这样的,我原先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试了试在电池端并联一个1W5.1V的稳压管,这样当充电截止后电压应该就不会超过5.1V吧?可是当我断开电池接上市电时稳压管立刻烧毁,1μF的降压电容输出端短路电流也就60mA,这个我实际测试过确实如此,这样稳压管上最多也只有0.3W的功率,为什么会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我原先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试了试在电池端并联一个1W5.1V的稳压管,这样当充电截止后电压应 ...

应该这样理解: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通电瞬间降压电容两端电压为零,这相当于220V整流后直接接到稳压管两端,那稳压管还有不烧的?解决方法是整流出来串一个数百欧的电阻,并且在稳压管上并数百μ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这样理解: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通电瞬间降压电容两端电压为零,这相当于220V整流后直接接到稳 ...

谢谢指教!明白了。

网友:
放电时间大大的增长

网友:
改造牛人,高手

网友:
改用万能充充电 插头用3。 0的 再2米延长线
手电加个3。 0的插座 可以做N把手电筒
万事OK
俺做了6把 加两个万能充 用了2年多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九月风师兄的办法很好,方便,安全,长寿命。

网友(2013-02-27):
不错……也这样干过。

网友:
这个,挺实用,只是动手的时间用来赚钱,可能更快了!支持DIY,收获的是快乐!

网友(2013-06-11):
两年前也改了个 ,大的手电,放了两节18650电池进去 ,装了个充电头,用万能充充电。 挺好用的

网友(2013-08-19):
看看,主要是充电电路。

网友:
非常实用,很棒

网友:
锂电池供电经久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锂电都带保护电路,替换后唯一担心的是电池充满后保护电路动作使充电电流很小,使得电容降压充电电路 ...

但锂电池的充电曲线告诉我们,充到4.2V满电压时,其实锂电池只充进去70%的电量,长期处于不满状态,这部分用不到的容量也就没有了,恶性循环导致最后锂电池一充就满,一用就完。
因为锂电池的容量比蓄电池大,所以充电使用周期长,相对的看似比蓄电池使用时间久,但实际锂电池是在退化的

网友:
哈哈,这个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