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们请教,我想买几块万用表,能否推荐一下

楼主(2012-12-28):
我是个新手,玩电子两年了,手里只有个数字万用表,型是  dt9205a  里面三极管挡坏了,电容当也不好使了,想向老师们请教,能否推荐几块数字万用表,  可以测电压 电流 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 电容 电感  想要准确一些的  如果电容挡和电感挡跟这些放在一起会有误差也可以单独购买,我想价钱大约在  200至300元左右,麻烦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我也是用DT90205数字表,35块买的。一直用了5年了。
三极管 HFE 档,我没用过,电容档也没用过。
我是感觉用不到,容量小的100P 的,这个表测量的肯定不准。
测 200UF 以上的,我感觉倒还可以。
---------------------------------------
你要是想测量电容,推荐买电容表。
测量电容,可以用电阻档。
-------------------------------------
一块 MF47 一块 DT9205 就足够了。

网友B:
有利徳ut61e,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利徳ut61e,不错。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DT90205数字表,35块买的。一直用了5年了。
三极管 HFE 档,我没用过,电容档也没用过。
我是感觉 ...

非常感谢您

网友:
福禄克15B,还不错。

网友:
AX-126B 日本ADEX电池测试仪。也不错

网友C:
你原万用表测三极管部分主要是插座坏了.因这部分是除了一个电阻外再无其他零件.
我建议上述旧表这档修好外.花六十元左右再买一个名牌货到1PF.1uH的LCR表.就非常非常好用了.足够你用到极高DIY水平.亦无须再在这方面烦恼了 搜一下LCR表的性能吧.那可是好东西.多参考几个牌子.别太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万用表测三极管部分主要是插座坏了.因这部分是除了一个电阻外再无其他零件.
我建议上述旧表这档修好外 ...

多谢老师赐教

网友D:
2-3百毫不犹豫胜利VC86E啦,我最近也想买这块

网友:
建议楼主在买块指针表就行,指针表测量三极管又快又直观,管子软击穿都能看出来,这个功能,数字表是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3百毫不犹豫胜利VC86E啦,我最近也想买这块

应该是小问题电阻或接触问题运放062  如果其他档正常062不会坏

网友:
86E 没有三极管档,不过很好用,本人正在用。网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