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6N3SRPP推6P1 单端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2-12-29):
   第二届时我做了个变压器。第三届时我做了台晶体管功放。那变压器被我拆了做成了现在这台机的电源了。那晶体管功放我送人了。现在是第四届DIY。年头在做的FD422赶不了完工了,这个月急忙做了这台机器。
在电子管技术区贴了两次,第一次做好是为了测量其六灯变压器是否能承受两声道的电流,结果失败了。结果是绕变压器,也就是第二次DIY大赛的那个多绕组变压。
一开始是找了一块铝板画好线条,弯成机壳。因为过程没有拍照。所以只有成品后的图,
倒角的处理
然后是钻好了管孔准备喷漆
喷漆后
机壳算是基本成型了,
跟着就是做变压器了,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次输出变压器采用的是桂林宝而真的输出牛,以前是用来对比我自己做的牛的,现在豁出去了,
电感使用一个WE的变压器制作,不太喜欢美帝的铁芯,只能是做电感的料了,
买不到成品骨架,只能自制骨架了。做的线包,参数
装铁芯
装上端盖,(这是跟变压器一起来的,拆开里面原来是烧了的),
喷上黑漆。这片子真不咋地,大小不一,也可能自己做的骨架刚合适舌宽,使外边不整齐的缘故。

找来的主要配件,在后来的制作中,这些元件改了又改。
第一次装,主要测量六灯牛的电流可以应付否。结果不行。
正面
底部。即使加了灯丝变压器。也还没解决问题
测量
底躁。不理想
它的尺寸
由于变压器不行只有拆下六灯牛。换大点的。
拆下电源。自己做个
电源变压器。
以前做的变压器拆了

绕成这个,还是由于成品骨架的空间利用率太低了,自己做了个合适的骨架。绕制过程是痛苦的,我不想提及。上成品吧
留个爪印,还有电压,电流,铜线直径等参数
安装的方式,弯在里面。外面看不到安装的螺丝
压片使用环氧树脂板
整流电路加了一只电子管。将6E2换下,
装电路前将两声道的元件进行配对
阴极电阻采用大红袍。六只电阻找到了这两只差不多的,用四位半表配对
信号通道的偶合电容使用WIMA电容,原因是手头上有很多,可以配对得精密点。
使用QS18A电桥测量
看不到数字吧。我写在了电容上
栅级电阻使用了DALE电阻,好东西就是好东西,买了十只这样的电阻,阻值都在301K,使用4位半测量不出差别
跟着是装电路了,用了两个陶瓷搭棚架,4个电木的连线线架。一条1MM铜线做地线。
搭好主电路后还算可以,
但是搭上电源部分后装上机壳连上连线,结果就成了这样
两边的木板找了一个星期。在家里找来了 N年前做木箱的剩余松木。
做好后的样子,自己觉得就是引线的处理不太好
喇叭线的接线柱,老示波器上的,
测量底躁。比一开始好很多,靠近变压器一边的更小
测量波型,好象不太理想。结果到后来发现,是我的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引线有问题,KAO。兜了好大的圈。
方波。100HZ时很漂亮
1K时差点
10K时成这样了
20KH时就这样了
郁闷呀。这是什么问题,接信号发生器直接连示波器一看。哎!
这样的输出怎么会好呢?
估计是这两条线的问题,而且我还接在了功率输出端上。
没办法啊,朋友拿走了我的信号线。
测量的频宽。自己瞎画的。看前面低频的就行了,高频部分明显的是自激,估计还是那线的问题。实际听起来声音还不错呀。
郁闷的测量。
不过还好,可以知道带宽可以达到
20H-------20KH。(-1DB)

以上是我的本届大赛的作品。欢迎指正缺点。谢谢大家。

楼主:
没有电路图是不完整的,所以我突击画了它的电路,并且标计了一下它的工作点,
还有个疑问。是不是它的阴极电阻取得太小了?负栅压10V??????

网友:
这个好,大力支持

网友:
动手能力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