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的 1969 电源

楼主(2012-12-29):
今天放假了,正好有时间给我要做的 1969 弄供电电路。用覆铜板加记号笔弄的。
CRC滤波,弄好后一看傻眼了,二极管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打固定用的螺丝孔了。唉........

上图

网友A:
1969你的二极管小了,会很热的

网友:
卡上或者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69你的二极管小了,会很热的

单声道2A,全波整流每个二极管也就2A电流,二极管是10A10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声道2A,全波整流每个二极管也就2A电流,二极管是10A10应该没有问题。

我用过金封的10A全桥都很热

网友:
这个不算什么失误。看印板,有一头是可以打固定孔的,另一端用卡子沿边卡上,此板就很稳固了。楼主的电源板用料,很强大。我的音频功放,都是OCL的,一般都是用一对大电解电容。

网友(2013-02-19):
下血本了,哈哈,不错,简单

网友B:
CRC滤波?用不了多久电容烤干了,把R拿掉吧。

网友:
做的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C(2013-07-21):
引用 网友B:
CRC滤波?用不了多久电容烤干了,把R拿掉吧。

为何说电容会烤干啊?加个R有啥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说电容会烤干啊?加个R有啥影响么?

电阻不是很热,电容没有问题。
电阻是增加后边电容充电的时间常数,是纹波更小一些,这种 CRC 滤波适用甲类功放,乙类用不行。

网友:
不要只想到多并联滤波电容,那整流二极管会被开机瞬时大电流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