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式流量计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2-12-30):
差压式流量计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1、指示零或移动很小。其原因为:(1)平衡阀未全部关闭或泄漏;(2)节流装置根部高低压阀未打开;(3)节流装置至差压计间阀门、管路堵塞;(4)蒸气导压管未完全冷凝;(5)节流装置和工艺管道间衬垫不严密;(6)差压计内部故障。    其对应处理方法为:(1)关闭平衡阀,修理或换新;(2)打开;(3)冲洗管路,修复或换阀;(4)待完全冷凝后开表;(5)拧紧螺栓或换垫;(6)检查、修复。     2、指示在零下。其原因为:(1)高低压管路反接;(2)信号线路反接;(3)高压侧管路严重泄漏或破裂。    其对应处理方法为:(1)检查并正确连接好;(2)检查并正确连接好;(3)换件或换管道。    3、指示偏低。其原因为:(1)高压侧管路不严密;(2)平衡阀不严或未关紧;(3)高压侧管路中空气未排净;(4)差压计或二次仪表零位失调或变位;(5)节流装置和差压计不配套,不符合设计规定。    其对应处理方法为:(1)检查、排除泄漏;(2)检查、关闭或修理;(3)排净空气;(4检查、调整;(5)按设计规定更换配套的差压计。    4、指示偏高。其原因为:(1)低压侧管路不严密;(2)低压侧管路积存空气;(3)蒸气等的压力低于设计值;(4)差压计零位漂移;(5)节流装置和差压计不配套,不符合设计规定。    其对应处理方法为:(1)检查、排除泄漏;(2)排净空气;(3)按实际密度补正;(4)检查、调整;(5)按规定更换配套差压计。    5、指示超出标尺上限。其原因为:(1)实际流量超过设计值;(2)低压侧管路严重泄漏;(3)信号线路有断线。    其对应处理方法为:(1)换用合适范围的差压计;(2)排除泄漏;(3)检查、修复。    6、流量变化时指示变化迟钝。其原因为:(1)连接管路及阀门有堵塞;(2)差压计内部有故障。    其对应处理方法为:(1)冲洗管路、疏通阀门;(2)检查排除。    7、指示波动大。其原因为:(1)流量参数本身波动太大;(2)测压元件对参数波动较敏感。    其对应处理方法为:(1)高低压阀适当关小;(2)适当调整阻尼作用。    8、指示不动。其原因为:(1)防冻设施失效,差压计及导压管内液压冻住;(2)高低压阀未打开。    其对应处理方法为:(1)加强防冻设施的效果;(2)打开高低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