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韩国DONGWON出品的手机充电器ACH-C100,并改锂电万能充

楼主(2012-12-31):
韩国DONGWON出品的手机充电器ACH-C100,AC100-240V宽电压输入,输出4.2V,最大充电电流750mA,和三星出品的充电器改锂电万能充方法相同,加2.2K识别电阻即可。需先放电池后充电,故障时双灯同闪,充电时红灯亮,充满后,绿灯亮,充电截止电压为4.16V。X宝店家庆皇冠超级特价,1元1个,入手后,改了1个,使用效果不错,发帖共享!
韩国DONGWON出品的ACH-C100手机充电器

欧规插头

充电器参数,AC100-240V宽电压输入,输出4.2V,最大充电电流750mA

充电器结构很简单,由三部分组成,电路板和外壳采用的是卡接模式

顶壳

底壳

电路板正面,输出使用的是 PH2.0-5P 接插件

电路板背面

楼主:
韩国DONGWON手机充电器ACH-C100改锂电万能充

改装方法:
黑线:锂电负极,灰线:锂电正极,白线:接2.2K识别电阻与黑线连接,绿线:接共阴极LED绿色端+,黄线:接共阴极LED红色端+,共阴极LED负极接黑线。

注:共阴极LED各管脚可根据脚长识别,按照管脚由短到长依次为绿、红、共阴(地)

按照改装方法连接好,并做好绝缘

在顶壳靠近输出端钻孔,充电指示灯用

测试无误后,装好

输出端使用3.5mm的DC接口,也可使用USB母口,主要用来给使用3.5mm充电口的锂电池充电

改好的产品,输出使用的是2线的24AWG铜芯线,线长20cm,主要是考虑线阻的影响,所以使用较短的粗线径的铜芯线。

网友(2013-03-29):
楼主能帮我改个铁锂电池充电器吗,现在是74.5V改成80.5V就好,,先谢谢

网友:
不错的充电器,我有一百多个跟这个差不多的,改制原理也差不多,做工还不错

网友:
电流有点小了吧

网友:
进来看看棒子的产品

网友A:
截止电压4。16V那充出来的电池是多少V,有点奇怪怎么不是4。2V

网友:
冲小内阻的动力电池,可能会冲到4。3V,我经历过

网友:
750毫安的充大容量锂电要很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止电压4。16V那充出来的电池是多少V,有点奇怪怎么不是4。2V

4.2V是手机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现在有限压4.35V的了),个人认为,过充对锂电池损坏过大,表本身有误差,不必太在意那0.0几V电压。

楼主:
这个可以很方便的调整截止电压!

网友(2013-04-28):
充电器做工不错,1元1个绝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