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白总是不甘心,测绘一个指针表原理图。

楼主(2013-01-01):
    一台VI-108型指针表,几个月使用下来感觉真的不错:交直流电压内阻10兆欧(与数字表相当),最高可以测量1500伏交直流电压;电阻测量7个档位,最高阻档中心值10兆欧,可以分辨出500兆欧左右的电阻,电阻档一次调零之后,其余各档都不需要调零;所有测量几乎全部压线。还有一个亮点的功能,还是第一次发现,该表有数据保持功能(这在指针表中是少有的),不管在测量什么参数,测量时候只要拨动一下MEASURE/MEMO转换开关,可以拿开表笔,表针就停在刚才测量数值了,我试了一下一个小时之后,数值还是不变的,到底能保持多长时间还没有试过。
  作为万用表光是“用用”还是不够的,玩表要玩出一个名堂来,这表与众不同,到底是什么原理,非把原理图整出来不可,看看两个转换开关挺复杂的,花了一定时间之后,越看越复杂,几次想放弃,前两天心情好一些,坐下来,一点一点来,先把开关图画下来,再画上连线,慢慢构建原理图,去年最后一天终于完成。发到坛上,供有该表的同行参考。当然我也有一个打算,有时间的话,按照这个表的工作原理自己DIY一个多量程、高精度自己满意的指针表。
    该表一共采用了三只场效应管子构成差分放大电路,电路还是比较简洁的,内部有三个可调电阻,一个是调整“正”直流电压测量值;一个是调整“反”直流电压测量值,另外一个是调整交流电压测量值。可以用多位数高精度数字表进行标定;里面的转换开关似乎有点太复杂,每个开关都有六把刀,这两个转换开关并非通用型的开关,是非常特殊的开关,可能是专为该表设计的,市面上绝对是买不到的。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该表的电阻档最高值(中心值10兆欧)比国产的MF10型表X100K档(中心值1.2兆欧)几乎高出十倍,气候潮湿的时候,10型表把拨盘拨到X100K时,表针就微微偏离无穷大处,说明表壳或者线路板等有漏电情况,而该表不论气候怎样,拨到高阻挡时候,表针在无穷大处纹丝不动。该表机壳还是铁制的,难道拨动开关绝缘性能这么好?

网友:
辛苦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
赞一个,太有耐心了,收藏了

网友A:
图片太小了,搞个大的

网友:
很好!我也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小了,搞个大的

补两张大一点的图       用滚轮还可以放大一些,只能这样了,再大一些就传不上去了。

网友:
画的真好, 楼主费心!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
电阻测量原理那张图还能再大些吗?看不大清楚。

再补一个电阻测量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能测高频电压,不知频率能到多少?

是有一个RF  PROBE 插口,把两个钮拨到RF档,用手捏住小螺丝刀金属部分,去碰这个插口,表的指针能左右摆动五六角度。看看图纸的原理好像是测量信号电压的,但是还没有试过。等有空的时候再试试看。

网友:
好东西!收了,楼主高手 !

网友A:
设计最小电流档是多少,场效应管用的啥型号
分压网络和交直流转换电路看不清

网友:
这是个好东东,类似于毫伏表这种的。频响应该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最小电流档是多少,场效应管用的啥型号
分压网络和交直流转换电路看不清

这个表就是没有电流档,(只有欧姆档七个档,直流电压八个档,可以正向测量和反向测量,交流电压七个档,一个RF档一个内部工作电池电压测量和所有数据保持功能),场效应管一共有三个,都是K30A,(可能是2sk30A),分压网络电阻一共是八个,从3160欧开始,依次是6.84K\21.6K\68.4K\216K684K\2.16M\6.84M  对应的电压档依次是1500伏、500伏、150伏、50伏、15伏、5伏、1.5伏和0.5伏(直流有效)交直流转换电路,等我有时间再把图分开来画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确实要有很大耐心才能行,画一个简单的指针表走线图,都花了我两个时间。。。。。。佩服楼主

网友:
有耐心,有恒心,有钻研精神!

网友:
感谢LZ  表型号:TRIO VT108

网友A:
貌是等效表头灵敏度是50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是等效表头灵敏度是50UA

等效表头的灵敏度是否可以这样计算,1.5伏直流电压档我看图纸和实际测量内阻都是10兆欧,按照欧姆定律来计算,1.5伏除以10兆欧等于0.15微安。
另外从测量高阻值电阻来看:测量电阻使用1.5伏电池,最高电阻档中心值是10兆欧,按照欧姆定律计算:1.5伏除以10兆欧等于0.15微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补一个电阻测量的原理图。

看了11楼的欧姆档电路,确实有别于其他表。

电路中,Q3检出被测电阻两端电压,然后转换成电流,通过表头来指示。由于经过这样的转换过程:被测电阻流过的电流——两端形成压降——被Q3作电压/电流变换,因此,欧姆档的大小方向与常见的指针表相反。

比如,被测电阻较小,普通指针表的表头将流过较大电流,指针位置将靠近右侧。      而在此表中,被测电阻阻值较小时,分得的压降V较小。Q3实质上是一个缓冲器,因此,被测电阻的压降V被送到表头电路,表头流过的电流I与这个V成正比(I=V/R,R为表头电路的“等效”内阻),于是,表头流过的电流I就较小,指针位置将靠近左侧。

Q2的作用,这里是用于提供补偿电流,以便Q3在0V输入时,让实物表头流过的电流为零。也就是,为欧姆调零提供基础保障。由于晶体管的工作点会受电池电压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电路中还设置了欧姆调零电位器,供用户调节,以保证得到准确的补偿电流。由于各个欧姆档在调零时,Q3得到的输入电压均为0V,所以,调节好一个档位后,其他各档也相应地调好了。

对于普通指针表来说,如果欧姆档设计恰当,各个欧姆档的调零位置应该不会相差很多。但有些表在这方面确实较差。

另外,我曾留意到,MF47老表在设计上,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电池情况,对X1K(还是10K?)档作了专门补偿处理的,以免该档与其他档调零位置相差过大。老MF47所用的这种补偿技术,如果我们能针对当前的电池情况来加以运用,并扩展应用至X1档,我相信,以这种设计的万用表,在欧姆调零上将会带来不少方便。

网友:
关于数据保持。。。。。就是测量时,让11楼电路图左侧的473电容(0。047U)充好电。断开那个开关(即启用数据保持功能)后,这个电容两端的放电回路就是通过JFET的输入电阻,而这个电阻等效值是很高的,达到G或10G级(也因此采用了陶瓷板来安装),所以,473电容两端的电压能保持相当长的时间,相应地,指针仍能给出原来的指示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效表头的灵敏度是否可以这样计算,1.5伏直流电压档我看图纸和实际测量内阻都是10兆欧,按照欧姆定律来 ...

呵呵,电路图看不清,想当然的当普通表,3160欧+6.18K对应于0.5V档,0.5/10k,期待电路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11楼的欧姆档电路,确实有别于其他表。

“Q2的作用,这里是用于提供补偿电流,以便Q3在0V输入时,让实物表头流过的电流为零。也就是,为欧姆调零提供基础保障。由于晶体管的工作点会受电池电压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电路中还设置了欧姆调零电位器,供用户调节,以保证得到准确的补偿电流。由于各个欧姆档在调零时,Q3得到的输入电压均为0V,所以,调节好一个档位后,其他各档也相应地调好了。”

关于此表欧姆档各档调零一致性,上面这段分析中存在一些错。现予以更正和补充:

1、此表中,设有零位调节电位器。该电位器主要是调节由Q2提供的补偿电流。当调好这个电位器后,整个表(包括欧姆档和电压档)的零位均已调好。这相当于普通指针表表头的机械调零。

2、此表的欧姆档还设有用于调节指针满偏的电位器(阻值为无穷大)。在11楼的图中标为“调零”。由于指针满偏时,Q3输入端得到的是全部的电池电压(即开路电压),各个欧姆档均是如此。所以,调好这个满偏电位器后,所有欧姆档均已调好。

网友:
太强大了,佩服,佩服。

网友:
不错,楼主,收藏了慢慢的领教。

楼主:
发一个清晰一些的图片,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成CAD图纸,先把草图拿出来了,不要见笑。图片为了清晰一些,分成上下两部分,上下图只有两个连线,我把功能和量程拨动开关简化了,目的是为了更能看清原理。上部分的图片能看清【交流电压测量和直流反向电压测量】中表头极性是一样的,直流电压正向测量与【交流电压、直流电压反向测量】极性是反的。
  下面的图片可以看出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转换;以及各电压量程是怎样转换的。
  我发帖的目的是介绍一下这个比较奇异的表的原理,还真想不到有这么多的高手,非常仔细地看了我测绘的图纸。还仔细地分析了工作原理,特别是分析出来数据保持功能的机理,我对这个功能刚开始也理解不了,不知是怎样实现的,后来看了坛友的解释,非常有理,里面确实有一块陶瓷板,专门安装了一个Q3,一个15千欧的电阻和一个473电容,这个板子还离开线路板很远,开始时候我还琢磨不透为什么不把这几个元件装到线路板上呢。楼上坛友一解释才恍然大悟。
  看来矿坛上高手林立,是一个学习交流提高技术和技能的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