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收音机猫眼6E2问题

楼主(2013-01-01):
请教前辈,电子管收音机猫眼6E2开机时调台还有反应,过段时间,调台几乎就不动了,两边离得很远!

楼主:
换了6K4还是一样的情况,郁闷!求前辈们帮忙看看!

网友:
中放管老化

网友:
6K4老化了。要么就是6E2控制栅极接的纸介电容漏电。或者兼而有之。

楼主:
是那个0.047uf的纸介电容么

楼主:
测量了容量没有问题 ,

楼主:
谢谢前辈们,我换换看

网友:
猫眼管座上100k电阻开路。

楼主:
海燕D322
6E2,6K4,0.047μf电容,100k电阻都换新的了,开机一段时间后还是老样子,郁闷

网友:
查一下相连的2M,和68K电阻,是否阻值变大。上海144用的是84K电阻(100K)。试试看

网友A:
去换一套新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换一套新管子

管子全换新的了哦!现在考虑换掉2个33微发的电解电容,测了下容量下降,可能漏电

网友:
学习中,期盼结果。

网友(2018-05-21):
查AGC电路吧。 把电容换了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