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输出电压低,求助

楼主(2013-01-01):
有个笔记本电源空载输出只有8v,接led灯,有闪烁。变压器还会吱吱响。搜了一下,网上说可能光耦,取样电阻,431坏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测试,确实故障。这个电源有2个光耦。取样电阻不知是哪个,元件没有烧过痕迹。先谢谢各位。

楼主:
3843  的7脚 只有8v电压,网上说正常应该是15v左右。

网友A:
先查3843的供电回路,启动电路,再查反馈环路,某个电阻变值或电容漏电的可能性较大。现在开关管损耗增大会很烫,不要长时间试机,找到问题再试。

楼主:
关机 300v 很快消失。

网友B:
变压器吱吱响,一般是次级有过流现象,检测一下次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次级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3843的供电回路,启动电路,再查反馈环路,某个电阻变值或电容漏电的可能性较大。现在开关管损耗增大会 ...

谢谢回复,对电路不是很了解,能具体说一下吗,启动电路是7脚对应的吗?反馈环路是光耦那里吗?有2个光耦,怎么看。对比一个山寨比记本电源也是3843的,电路要复杂很多,很多元件山寨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吱吱响,一般是次级有过流现象,检测一下次级是不是有问题

谢谢回复。变压器隔几秒就会达嗒嗒响,空载也是这样。过流保护电路是跟3843连接的吗,几脚?能否具体说说。

网友:
     用UC3842做的开关电源的典型电路,过载和短路保护,一般是通过在开关管的源极串一个电阻(R4),把电流信号送到3842的第3脚来实现保护。当电源过载时,3842保护动作,使占空比减小,输出电压降低,3842的供电电压Vaux也跟着降低,当低到3842不能工作时,整个电路关闭,然后靠R1、R2开始下一次启动过程。这被称为“打嗝”式(hiccup)保护。
  在这种保护状态下,电源只工作几个开关周期,然后进入很长时间(几百ms到几s)的启动过程,平均功率很低,即使长时间输出短路也不会导致电源的损坏。由于漏感等原因,有的开关电源在每个开关周期有很大的开关尖峰,即使在占空比很小时,辅助电压Vaux也不能降到足够低,所以一般在辅助电源的整流二极管上串一个电阻(R3),它和C1形成RC滤波,滤掉开通瞬间的尖峰。仔细调整这个电阻的数值,一般都可以达到满意的保护。使用这个电路,必须注意选取比较低的辅助电压Vaux,对3842一般为13~15V,使电路容易保护。
图1是使用最广泛的电路,然而它的保护电路仍有几个问题:

  1、在批量生产时,由于元器件的差异,总会有一些电源不能很好保护,这时需要个别调整R3的数值,给生产造成麻烦;

  2、在输出电压较低时,如3.3V、5V,由于输出电流大,过载时输出电压下降不大,也很难调整R3到一个理想的数值;

  3、在正激应用时,辅助电压Vaux虽然也跟随输出变化,但跟输入电压HV的关系更大,也很难调整R3到一个理想的数值。

  这时如果采用辅助电路来实现保护关断,会达到更好的效果。辅助关断电路的实现原理:在过载或短路时,输出电压降低,电压反馈的光耦不再导通,辅助关断电路当检测到光耦不再导通时,延迟一段时间就动作,关闭电源。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找到源级到3843的3脚有个102的 贴片,阻值只有950欧,是这个引起的吗?没找到替换的电阻。等找到试试

楼主:
今天找到3843的pdf看了一下,3843的7脚 vcc本来就只有8v, 3842的 vcc电压要高些。

网友:
呵呵,祝您成功修复笔记本电源,我也好好学习一下,这个东东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楼主:
还没修好,慢慢摸索。平时没太多时间看资料。请高手指点

网友:
哈哈……楼上好多热心的师傅哦!

楼主:
看到本版有坛友的12v电源有类似的问题,更换启动电阻。于是查找板上的色环电阻,还真有个色环电阻阻值有问题。橙橙灰金,是3300M欧,量了一下短路。拆掉后电源不响了,无输出。没找到同型号的电阻,装了个7M左右的,还是没有输出。不知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