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矿机双栅分接音频提升和抗FM干扰电路

楼主(2013-01-04):
在3DQ系列双栅管的场管矿机中,需要有L2检波信号线圈,由于L2圈数较少,线路中分布电容与L2谐振,容易串入FM电台信号,也有可能串入短波信号。之前已经在双栅并联接电路中使L2参与中波谐振的方式,避免FM信号串入。由于L2参与谐振,低阻检波对L1的谐振峰值影响减少。经查国外网页资料,前几年国外已有L2参与谐振的场管矿机电路。

经实验验证,G1与G2双栅分接,G1引入更低的电平,双栅场管的检波段导通更好,可以使音频峰值比并接提升40%以上。如果采用L2谐振方式,对地点的电压会低于源极,要将G1串接160K电阻接地。

双栅分接的L2参与谐振天地线电路,L1-2从谐振线圈距地端10圈抽头引出即可。

双栅分接的L2谐振大环电路,L1-2可以从大环上抽头引出,也可以另绕L2磁棒线圈与大环串接。

谐振回路可变电容和线圈数值,根据各自情况调整。

楼主:
爱鼓捣无线电坛友在最初的双栅分解接实验时,已经发现用在L2分接时的G1低电平值效率问题。在G1接S源极实验后,又做了此帖的实验,音频峰值提升效果相同。

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659&highlight=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鼓捣无线电坛友在最初的双栅分解接实验时,已经发现用在L2分接时的G1低电平值效率问题。在G1接S源极实验后 ...

非常好的资料, 老师辛苦
由于我这FM信号太强了,我的短波3dq大环用了多种方法也无法消除FM的干扰,在D极加扼流圈可以消除FM干扰但同时短波信号也所剩无几了

楼主:
前两年做二级管短波大环,用了一个直径1米的铜管环,500P可变电容,没感觉有FM干扰。现在场管矿机容易FM串音。

做一个FM陷波器吸收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年做二级管短波大环,用了一个直径1米的铜管环,500P可变电容,没感觉有FM干扰。现在场管矿机容易FM串音 ...

我这里FM发射塔不过1公里,信号太强了,看来现在没办法了消除了。
机器在平房没有干扰,在小区干扰强,电表都是反转的,只有收到短波强台时才能正转

网友:
学习了,谢谢007版主。

网友A:
3DQ矿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胜利辉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Q矿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胜利辉煌,

场管矿机带来了新的理念,双栅触发的高效检波,高阻输入、低阻输出降低了矿机阻抗匹配难度,加入有源再生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爱鼓捣无线电坛友在最初的双栅分解接实验时,已经发现用在L2分接时的G1低电平值效率问题。在G1接S源极实验后 ...

今晚在我的中波大环和短波大环上试了G1串接电阻的实验,两台机器L2均不参与调谐,中波大环的G1串接电阻时声音明显减小;短波大环的G1串接几百K至1兆的电阻时声音明显增加,不知为何?请老师们解疑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在我的中波大环和短波大环上试了G1串接电阻的实验,两台机器L2均不参与调谐,中波大环的G1串接电阻时 ...

G1引入电平要比G2低才能增大源极漏极检波信号,查查线路!

网友:
一大突破

网友(2014-11-11):
非常好的资料, 老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