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2+TDA2822M BTL的调试修改

楼主(2013-01-04):
先上图

楼主:
其实这是一个号称“一装响”的收音机套件,买来给12岁的老大焊着玩的。
老大很争气,第一次居然真真的就那么快就焊好了。拿来看看焊点,竟然焊得还有那么点的意思,60分吧。装上两只AA电池,这个套件果然是“一装响”,真响了。全部装进配的机壳,老大P颠P颠地拿着玩了一天。

楼主:
第2天晚上,老大睡了,作为一个多年的夜猫子,虽然夜已深,此时的我却正值精神亢奋状态,顺手拿过老大的新玩具把玩起来...
本来这个收音机声音就不大,今天怎么声音更小了?而且还明显听到很大声的杂音和啸叫。
拆机,测电压,测电流,GOD,整机静态电流80多mA!难怪才一天多的时间新买的一对AA电池总电压只有2.65V了。机器自激了!

楼主:
谢谢楼上,现在机器不在身边,改日一定上图。

楼主:
查了2822的PDF,3V以下供电时2822实际已经工作在临界状态了,自然对退藕、消振电容等防自激措施要求更高。在2822电源脚与地上直接并电容,大的电解小的电容都试了,改善很小。输入并小电容就不必了,7642输出端已经并了0.1的瓷片。给BTL输出端的喇叭两端并0.1,好多了,但是还在临界点附近,时不时还要发出不好听的声音。整机静态电流虽然暂时下来了些在25mA左右,但是肯定还是大过PDF上给出的8mA。最后给BTL输出的每臂对地或电源各并接一个0.1,世界清净了......此时,整机电流已经在20mA以下了。

网友A:
TDA2822M容易自激,如果允许用更高的电压,LM386性能更稳定,静态电流更低。

楼主:
7642。
过去玩收音机的时候,7642、2822还是高端元件,玩不起。那时候玩2AP、3AG、3AX,稍后些玩2CP、3DG,再后玩TDA2030A.......经过这么多年,已经不太把这种简单的IC器件的调试当回事。这次终于领教了7642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7642,增益太高了!PDF说它只需要1.2V的工作电压,电流应该在0.8mA左右。
虽然现在整机电流已经在20mA以下了,扣掉LED和2822的电流,7642的电流现在还大过0.8mA好多倍。说明7642还在自激!哪怕虽然它3脚上面的电压基本在1.2V附近了。
好,重新给7642设定稳定的电源电压,用电源指示LED兼做稳压源,调AGC调整电阻兼负载电阻R2到5K+3K,此时电压约0.9V了,电流1mA。

楼主:
声音还是小,而且个别台,还有点自激。
元芳,怎么办。
不能再增大R2了,声音已经狠小了,收强台时BTL的2822实际输出估计顶多了只有50mW。不满意。
7642本是个3MΩ的高输入阻抗的器件,为什么套件非要给它配了低输出阻抗的磁性天线?明显不合理。原来,生搬照抄脚本原版的PDF评测版线路了。R1取了100K这种不合理的低阻值了,它显著地降低了7642输入回路的实际输入阻抗。造成了直藕高输出阻抗的LC并联谐振回路时,Q值降低,选择性降低的严重后果!看来照抄“先进”的脚本数据书,也是不行的。
尝试把R1增大来匹配直藕的LC并联谐振回路。
不巧,手头暂时除了有两个几百K的电阻和一个1M的电阻,数M的电阻一时想不起放哪儿的杂货里还有了。不管它,先把7642的输入直接LC并联谐振回路,抓起1M的电阻装在了R1位置...(改后的图在顶楼第2幅,第1幅是原图)
惊了,本底太安静了,随便调个台,洪亮的声音出来了,强台不阻塞、弱台也显得不那么弱了(AGC起控),选择性基本等同原线路(看来Q值下降得不多)。
第2天,老大告诉我,这个收音机已经有了商品机的声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2822M容易自激,如果允许用更高的电压,LM386性能更稳定,静态电流更低。

个人以为2822不是那么弱的,做好退藕、消谐补偿,2822真的是不错的电路。

网友:
2822真的是不错

网友:
静态电流大可能和IC质量不好有关。我以前也用过2822接成BTL电路,喇叭无声,测量喇叭端(1,3)静态电压有0.3V!后来接成单通道(只用其中一个通道)放大器就正常了,音量也还可以的。

楼主:
SGS意法的AMP对退藕、消谐的不足敏感
从TDA1521、2003、2822、2030、2050、1514A到高端的7294、7293无不如此,做好退藕、消谐补偿,都是很好的电路

网友B:
很好的经验介绍。
准备做一个TDA2822小功放。有个疑问,喇叭端的消振电容0.1,改为用一个,直接接在喇叭两端,同时串入一个10欧姆左右的电阻,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用图配合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经验介绍。
准备做一个TDA2822小功放。有个疑问,喇叭端的消振电容0.1,改为用一个,直接接在喇叭两 ...

只喇叭端并一个0.1,不是正规的做法,效果不好。关于这个,这次制作中在6楼也有提到。
看楼顶图2。
其实我第2图那样输出两臂一个对负、一个对正直接并0.1电容,是根据PCB和超低压高内阻供电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简化的。
正规的做法,确实是输出每臂对地并联串了数Ω电阻的0.1电容。高压大功率的功放还要给每臂串联并了电阻的小数值的电感。
如果你用两个2822做一对BTL来玩,建议供电不要大过12V,负载阻抗不要小于8Ω。注意布线、退藕和消振,可以得到超过2X3W的音质不错的功率输出(可以考虑给2822粘贴小散热片来加强散热)。
2X3W了。很响了!祝你成功!

楼主:
2822这类低端小AMP,玩了不少了,在不拘泥PDF和结合实际情况来调整和修改电路之后,声音效果会比典型电路更好更耐听。
早期的TBA810SH、TEA2205都能出好声。

网友:
这个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喇叭端并一个0.1,不是正规的做法,效果不好。关于这个,这次制作中在6楼也有提到。
看楼顶图2。
其实 ...

2822 功率适合手持设备使用,未端消振电路一定要,一般是SP两个输出端接104P+4.7R 对地,不然容易啸叫和自激. 音质就不用追求,追求响度更加适合.

网友:
用两节电池供电时,选择TDA7050或TDA7050T的效果比TDA2822的效果更好,特别是电池用到后期电量快耗完时。我买了几片TDA7050T(贴片),低电压供电时效果不错,音量也够大。旧电池1V时还可以用(两节串联)。
TDA7050的外围电路比TDA2822更简单,静态电流也很低。缺点是价格比TDA2822稍高。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换几个TA7642试试。说不定效果还可以再提高。有个体差异。
几年前看到TA7642卖0.2元/只,花1元钱买了5只,这东西真便宜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介绍。有空改改我的TA7642收音机。

楼主:
不同TA7642肯定是有个体差异的,什么元件都会有离散性的。灵活掌握,区别对待不同环境下它们的工作状态,然后调整甚至修改电路达到接近理想的状态就好。
TDA7050和TDA1308这类小功率AMP虽然是专门的低压AMP,但只有最高mW级的输出,并不适合带4Ω那么低阻的负载。他们适合推动耳塞这类阻抗高些的负载。

网友:
老朋友也来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讲解,学习了。

网友(2020-03-20):
2822很小功能强,正在给孩子的喷泉音响更换这个小IC,这个小IC居然是给小电机供电的驱动的。

网友:
还有几支收音圆珠笔,因该用的也是这种IC 有空拿出来玩玩。

网友C:
可以推喇叭了,2822推得应该是不错的。另外想起个事,短波,中波,为啥就不能做立体声呢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居然被搜出来了,我还有好几个7642,值得研究

网友(2020-04-24):
这图片的扬声器画的看着有点别扭、转过来就好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推喇叭了,2822推得应该是不错的。另外想起个事,短波,中波,为啥就不能做立体声呢

第一,带宽问题:因为立体声需要的带宽要比单声道更宽,而中短波的频率相对的比较低,同样带宽下的滤波原件并不好做,如果做不陡峭的话还影响选择性,试想一下在1m的频率下做50khz的通频带和100mhz频率下做50khz的通频带的难度会一样吗?另外还有容限问题,原来窄带可以排100个电台的在宽带下可能只能排十个电台;第二,中短波本来受天气和其它无线电干扰的可能性就大,特别是天波的传播和电离层反射传播经常会出来外地的电台,这些外地的电台如果再和本地电台混合能听出什么好音质来?第三,因为已经有更好品质的fm立体声了,虽然以前也试过中波立体声但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你想一想在数字光盘大规模普及的今天还会有人研究录像机录像带的模拟技术提高方案吗?

网友:
2822在随身听小录音机上时声音很小,而且不好听。但是装到现代版的红灯753上时,大口径扬声器和厚厚的机壳,让声音大的吓人,还时分动听,没有任何噪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带宽问题:因为立体声需要的带宽要比单声道更宽,而中短波的频率相对的比较低,同样带宽下的滤波原 ...

     说得很好,fm立体声,我听说,效果还不错,当然,听感还是受天线信号的影响,特别是立体声分离效果。有时候好像就没有。你说的这,能不能靠两个分立的fm电路来提高立体声分离度呢 ,因为现在都是集成的ic了。也许频率高的,不能像功放低频那样容易处理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得很好,fm立体声,我听说,效果还不错,当然,听感还是受天线信号的影响,特别是立体声分离效果 ...

当然可以两套独立的高频系统接收两个独立的频率来合成立体声,但是那样不兼容单声道收音机的。不管是收音机还是电视机都要做到向下兼容(彩色电视信号要黑白电视也能接收),这样会给老设备带来方便。而且现在fm立体声也已经由盛转衰了,现在开始流行数字信号了,一个fm频带内可以同时传输多路高保真立体声信号,不过那样模拟机是没有办法接收的,所以现在采用专用频段来传输数字广播,慢慢关停模拟广播然后腾退频段,但是我个人认为中短波的广播需要很多年才能停播,毕竟它针对欠发达地区有广泛的受众,只要能够听到新闻资讯,越简单越好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两套独立的高频系统接收两个独立的频率来合成立体声,但是那样不兼容单声道收音机的。不管是收音 ...

      嗯嗯,要兼容啊,发送和接受,都要兼顾。以前是模拟电路成本高,现在还是高,就是多了个数字量化处理。平心而论,现在的数字量化后的声音,能和以前的广播的比吗?手机都有数字广播了,总是没有以前那种感觉。肯定还是和音质有关系的。音质包括参数和听感。。不然咱论坛还有这么多人玩矿石 。使用数字后,那就更要考虑发送和接收的问题,更加不容易绕开障碍物,不会说是建基站和卫星吧 。以后万一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就要用到模拟中波短波通讯。 军用是用这些频段吧。。

网友:
我也做了,但是不咋理想,有电流声

网友(2022-05-07):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两套独立的高频系统接收两个独立的频率来合成立体声,但是那样不兼容单声道收音机的。不管是收音 ...

江苏常州有对日广播就是立体声am,我用一台爱华的am立体声收音机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