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JLH1969 功放

楼主(2013-01-05):
【参赛】JLH1969 功放

    一直想做一台 JLH1969 功放,这个电路经典,大家的反应也不错,机箱是 11年10月买的,当时想参加上届比赛,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弄上,这次利用 13年 元旦放假期间弄完了。
   去年5月时做的 1969M 感觉不错,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次功放就是用的 1969 经典的电路。
   第一级放大管 TR4 用的国产 3CG21D,第二级放大 TR3用的 国产 DA03C,都是很久以前的管子了,性能还不错。没有进口金封管就先用它们了。
   输出管 TR1 TR2 用的 TIP35C ,功放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3DD102B 感觉效果不错,安装到散热器设计只能上塑封管,先是用了 2SC5200 和 2SD1047 发现齿音很重,有可能是不稳定自激,和 3DD102B 不是一个听感
后来测试了 TIP35C 感觉和 3DD102B 听感一样,就选用这个了,还有 2SD1047 电流很不稳定,一直升高控制不住。
   电源部分是前些天发帖弄的那个电源板,全波整流,CRC滤波。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8739-1-4.html
变压器是拆一个 UPS 的,把次级引线拆开后,重新组合成了19Vx2。
   电路是用 洞洞版 焊接的
   功放的输入电容是 1uf,输出电容 4700uf,ELNA 电容也不知道真假,这个电容大概也是10年前在电子市场一个有信誉的卖家买的。
   退耦电容也是用的和电源一样的 4700uf,C3  C1 用的 470uf。
   R1用的 1K电位器,R5 用的 200K 电位器  R2 用的 110欧姆电阻。
    电路尽量左右对称,焊接的时候费了一些时间。
   功放板现在的工作电压是 20V ,每个功放板稳定后的静态电流是 1.7A。短路输入端耳朵贴近音箱听不到噪音和交流声。

   电路调整
   1。调整 200K电位器为 100K,1K电位器调到最大值,正电源串入电流表。
   2。通电调整 200K 电位器,使输出电容正极为 电源电压的一半,我的功放中点是10V。调整 1K 电位器使电流为设计电流,我的是 1.7A。
   3。在重复一次步骤2。
   4。让机器工作一会儿,然后调整1K电位器使电流为设计电流。在观察功放,看电流是否稳定。

   机箱是在网上买的 2109。前面板的开关和电位器没有装,主要是在家里没有工具处理,以后有机会在弄。
   功放的声音,听人声不错,有厚度。听一阵不烦躁,不舍得关掉。

2012年1月6日,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整机的功耗,用插座那种测试功率,整机 80W。
开机1小时,机身最热的地方是 55度。其他的地方不超过50度。室内温度是 26度。
今天两声道对比了一下前一阵装的 1875,感觉能达到1969 85%的听感,并且耗电很小。
看来 1969 不能常使用了,为了节能环保啊。

1。功放电路
     电源电路
2。洞洞版图
     洞洞版正面
    装好散热器 顶视
3。功放调试 测试
4。装箱
5。功放外观

网友A:
建议LZ将各个测试点的电压,电流标示出来。,最好能出各项测试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将各个测试点的电压,电流标示出来。,最好能出各项测试指标。

好   我在编辑一下图片,家里没有什么仪器,只能给出电压的数据了。

网友B:
不错吧,功率小了点

网友:
    1969一般都是用来做射频功放,不知道做音频功放效果如何

网友(2013-02-19):
高手啊,不错,技术好,比我组装的好

网友C:
很漂亮。楼主变压器是多大功率的?机箱散热多重?一直准备自己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楼主变压器是多大功率的?机箱散热多重?一直准备自己装一个。

机箱是 网上买的,型号 2109。

网友:
做得漂亮啊,昨这么少人啊!

网友(2013-03-21):
机箱漂亮,我以前也做个一个声道,有杂音后扔在一边了

网友:
做得蛮漂亮啊,,

网友(2013-04-27):
楼主做的不错,我还以为功耗有100多瓦呢

网友:
功率管放两边的,有特色,1.7A的电流,2109顶得住吗,1A或1.2A左右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吧,功率小了点

4欧姆负载,10W输出。

楼主:
补两个最终完成的图

网友D:
这种电路,用普通的管都可以出很好的效果,还有,你这个静态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用普通的管都可以出很好的效果,还有,你这个静态也太高了

4欧姆负载,电压低。按照官方的那个表推算的电流。

网友:
我这辈子也做不出来的

网友:
也做了一个,用的是开关电源。

楼主(2013-06-18):
引用 网友E:
功放管的选用很讲究啊

这好有这个管子,就选用了。

楼主:
3055 一定要用大牌的正品,要不真的不如正品老货的 3DD15 和 3DD102

网友:
看似简单的电路其实对电源和元器件的要求很高,楼主说的1875如果做的好的话音质真的很好,推荐大家做做1876的功放,声道的一致性和听感好过1875,1876高音比较亮。

网友:
我的用的是三肯的2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