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替换TDA2030注意什么,虚心请教

楼主(2013-01-07):
首先谢谢您的观看,我手上有一套漫步者R331T,2.1的箱子,出于捣鼓爱玩的情结,在网上买了10个最新版的1875,淘宝店暂不出示,我是直接用3个1875代替的电路中的3个2030(其中两个TDA2030,一个UTC2030),此时电源换为双输出18V的,经过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在22V,代换完了后,开机音响在30%时,声音正常,(没有一点提升音质效果,我想可能是箱子太差,扶不起来的阿斗呀)摸一摸1875,温度正常,但是音响一开到70%左右,声音立马嘟嘟嘟嘟,我赶紧关掉电源,一摸1875,烫手!!我换回刚拆回来的2030也是如此,但是我把原来漫步者自带的双输出12V变压器上去。,不论是1875还是2030,工作正常,在双12V输入的情况下,1875工作正常,就是放到最大,也能正常发声,试了3分钟没有问题!

请求:是我的1875问题,还是电路要改动,如果改动,那么应该改动哪里

虚心请教!

网友A:
电源变压器太假!容量不够,大输出时电压下跌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太假!容量不够,大输出时电压下跌太多。

变压器确定是正品!

网友A:
1875和2030外围电路基本相同,1875可以用到正负25伏,交流电压双18伏左右,(有些牛人用到正负35伏
)就算是正品牛容量也不能小于100瓦,满功率时3个1875就有75瓦(正负25伏时)再就是检查整流管和滤波电容,至于用正双12伏交流时功率要小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5和2030外围电路基本相同,1875可以用到正负25伏,交流电压双18伏左右,(有些牛人用到正负35伏
)就算 ...

疑问:

为什么使用了双18V电源后,开大音量会无呜呜呜的,用手摸1875那么烫??而使用了12V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电源容量小,滤波不良,1875自激了,用双12伏时功率才6到8瓦,电流需求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容量小,滤波不良,1875自激了,用双12伏时功率才6到8瓦,电流需求小的多

能给个建议,或者电路中改变一下不让他自激?
漫步者R331T的箱子,电路图我没有找到,请您看看这个图,该改哪些原件?我的牛市80W的!谢谢

网友A:
运放块和2030共用一组电压?那换双十八伏的变压器就有点高了,也可能是运放自激,改动有些麻烦,你可以测一下运放的电压,最好别超正负15伏,另外大音量时电源电压是不是下跌,

网友:
看你两张图,怎么都是2030?

网友B:
我说明一下,我上网很不方便,而且只能输入英文,今天破例了,休假,可以到别处找别人的电脑上网。
看着你的帖子想跟你说几句。
1875和2030在音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有,我们也听听不出来,只有仪器能够测试出来,这是一;
第二,要说区别就是应用电源电压1875可以用得比2030的高,因此前者的输出功率比后者大;
第三,大功率需要大电源和大电容作为能源,还需要大的音箱(喇叭)和声学设计正确的音箱进行重放,这一点要是没有条件,可以选用灵敏度高的喇叭,口径尽量大些,声音重现频带要宽,当然最好是两单元以上的;;
第四,至于1875 烫手问题,估计是买到了非正品或散热片安装不到位的缘故;
第五,想要改善音质,其实可以在前级电路上下点功夫,例如适当低提升些自己喜欢的声音频段(其实如果用的是电脑音源,大可不必使用硬件,软件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很方便);
第六,如果方便的话,用蓄电池供电,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是,玩音响是没有个头的,不必和别人攀比,也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图个心情愉快。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明一下,我上网很不方便,而且只能输入英文,今天破例了,休假,可以到别处找别人的电脑上网。
看着你 ...

谢谢您的回复,坛子都说1875的音质明显的比2030好听!这点难道炒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坛子都说1875的音质明显的比2030好听!这点难道炒作????

那仅仅是一种感觉,我是依靠技术、仪器说话的人。
通俗点说,我们所能接触得到的音响集成电路,其应用条件范围内的频率响应都可以满足需要,不能感到满意的常常是制作的问题,最后的瓶颈是音箱和电源,其他都是次要的:电源的功率要达到最大输出功率的2倍以上,音箱的重现频带要接近功放的频带就很不错了,这方面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块和2030共用一组电压?那换双十八伏的变压器就有点高了,也可能是运放自激,改动有些麻烦,你可以测一 ...

我这是借用的,其实都全部换成1875了,您能指点下更换哪里才不自激嘛??

网友A:
那个运放应该是低通滤波,如果想折腾,就用7812和7912搭个双12伏稳压给运放供电试试,另外要保证1875的双25伏供电大音量时电压不下跌,LM1875一定要正品,TDA2030才正负14伏,2030A正负18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运放应该是低通滤波,如果想折腾,就用7812和7912搭个双12伏稳压给运放供电试试,另外要保证1875的双25 ...

运放直接更换为5532,这个问题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