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抽头线圈3DQ接收机

楼主(2013-01-08):
平常的双调谐3DQ机要绕4个线圈,这里采用抽头线圈省去麻烦,而且效率提高。

1,线圈制作:骨架用20mL针筒,用0.04X175股人造丝李兹线绕70T,绕时垫上一条聚四氟乙烯或青壳纸,每5T把抽头绕在上面,抽头上锡:用电烙铁直接焊便可。见图。
   将一支160mm的中短波磁棒从中间锯成两段插入针筒中。L1、L2制法相同。

2,T是任何电感,电感量约2-5H(如晶体管机输入变压器初级)。
3,外壳:这里采用亚克力机壳,加工容易。

4,双调同步调整:这点很重要,先把天线加在L1的中间抽头上,接上地线,在另一个抽头接上一个二极管+极,-极接在微安表+,微安表-接地,转动可变使本地台电流最大,然后保持可变的位置,将二极管+极拆下接到L2一个抽头上,移动L2的磁棒使电流最大,此时同步调好。将两个线圈的磁棒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A:
又见梁老师新作, 很漂亮!
中间抽头与不抽头相比是否影响Q值?
两线圈距离对效果的影响?
梁老师用平绕线圈多于花篮\蛛网, 这里为何没考虑用那类线圈?
一口气问了3个问题, 多包涵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梁老师新作, 很漂亮!
中间抽头与不抽头相比是否影响Q值?
两线圈距离对效果的影响?

谢谢!
线圈这样抽头Q只降低20左右。两线圈距离决定耦合程度,可调节至满意为止。由于采用磁棒所以用平绕。

网友B:
抽头线圈方法好,三地开油真奇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头线圈方法好,三地开油真奇妙!

谢吴总!

网友C:
全封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封闭,好!

谢谢!

网友:
HY XHS-8-2-1赞!.jpg 恩师是勇于开拓,不断求新、不断改进;要赞!!!
HY XHS-8-2-3赞!.jpg HY XHS-8-4-1好!.jpg HY XHS-8-4-3欢迎!.jpg HY XHS-8-3-1顶!.gif
图和资料全珍收学习,多谢恩师了!!! HY XHS-4-3谢谢!!!.gif HY

楼主:
顺便玩一下怪招,做个斯特林发动机发电供它。

网友:
妙!  矿机看起来是静态的,现在有生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

谢李兄!

网友E:
严重支持老师参赛。大奖是老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支持老师参赛。大奖是老师的。

谢谢!只想参与支持大赛,不提大奖乌!

网友:
看见梁老师的大做了,想知道李老师的发电机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