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天线接收外地电台的矿石机--单双回路转换

楼主(2013-01-08):
我的家位于开封,我过去发过用室内天线可以接收本地三个电台的矿机,这次经过改进,终于收到了70公里以外的两个外地台:河南台和河南信息台。先付上电路图:
这次使用了200mm的长磁棒,用1.2mm的粗漆包线绕75圈,实际使用了55圈,15圈处抽头。这是一个单双回路转换的线圈,单回路以增强灵敏度,接收位于低端的外地两个电台,调谐线圈55圈。双回路以提高选择性,用于接收高端的本地强信号,并且还可分清两个强信号中间的一个弱信号,调谐线圈40圈。实际上是把中波分成了两个波段,中间有重叠。
实物图如下:

楼主:
谢谢qg2007的评分!

网友A:
电路图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看不太懂。

转换开关在上边时,整个线圈都是调谐线圈,15圈处抽头接检波二极管,为单回路。转换开关拨在下边时,抽头接地,抽头上边的40圈是调谐线圈,而下边的15圈就成了次级线圈,下端接二极管,为双回路。两个开关是联动的,我少画一个虚线。

网友B:
请介绍一下“室内天线”情况,846的河南农村频道应该收到呀,发射“功率”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介绍一下“室内天线”情况,846的河南农村频道应该收到呀,发射“功率”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手势!

楼主:
谢谢程权的学生给分!

楼主(2013-02-24):
引用 网友B:
请介绍一下“室内天线”情况,846的河南农村频道应该收到呀,发射“功率”很强的。

有一个卖药的强台,就在河南新闻台上边,日夜不停地卖药,从未听到过它报台标,大概就是河南农村台吧,信号很强,我过去总认为它是本地台。

网友:
来这里学习一下,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D:
室内天线的矿机,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法发射?

电台和卖药的都有利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天线的矿机,学习了

谢谢关注,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谢谢!

谢谢关注,各地电台情况不同,可据此思路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学习了解一下

谢谢关注,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

谢谢关注,互相学习!

楼主(2013-03-28):
引用 网友I:
真的不错,我的目标就是能弄出个发声的机器 ,你能把电路图用笔重新画一下吗?然后重新对应讲一下。谢谢。

下左边的单回路图线圈上边的60圈应改成40圈,一不留神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笑得可爱。

网友K:
这个要接地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要接地线吗?

要接,楼上住的可接在铁水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好 了,很详细,谢谢,我想我应该做你这样的。因为这个还能读懂点。请问天线方面的呢?有没有详细数据, ...

请到前面6楼看,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室内天线用什么线啊?怎么没有室外天线?不用室外天线吗?

室外天线更好,若不在城市就必须用室外天线。
线圈用粗漆包线很容易缠上去,因为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室内天线用什么线啊?怎么没有室外天线?不用室外天线吗?

天线用带皮的硬线就可以,两端要用绝缘子隔离。矿坛上有很多资料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头处把漆包线的皮除掉是吧,然后接哪啊?
不过有个问题:矿石机的信号和能源都来源于天线,那么信号来 ...

把线圈头的漆用小刀或断锯条刮干净,不然上不上锡。看着电路图接线。天线接收的电波信号传到线圈和可变电容上,叫调谐回路,两者配合可以选择电台,选择的信号送到二极管检波,从高频载波信号中检出音频信号,就可以通过耳机发出声音了。
更多的原理说来话长,你找一本书看看吧,矿坛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1,调谐回路是并联电路,两者配合可以选择电台,这个明白了,
2 ,可是选择的信号送到二极管检波,理论上 ...

简单的说,并联的二极管把载波的半边送入地,剩下的半边送到耳机发声,虽然剩下的半边也包含高频成分,但耳机的线圈阻挡高频通过。只有低频信号才能使耳机发声。
和耳机并联的电容起滤除高频信号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建议把两个线圈的冷端【接地端】的连线断开,地线接在检波回路。在一本老无线电杂志看的这种接法,好像有 ...

我的接法是为了便于使用波段开关。

网友L:
我们这地方室内天线不行,非要室外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这地方室内天线不行,非要室外天线····

离电台远吧

网友M:
学习一下,这里全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一下,这里全是高手

我1米79,不算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