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李兹线缠在针线纸圈上做的线圈可以吗,有图

楼主(2013-01-08):
只缠了一层

网友:
Q值低,用里兹线是为了高Q值,磁棒线圈要绕在注射器筒上,空心线圈用食品级塑料的瓶子。

网友A:
纸圈的损耗较大,特别是受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圈的损耗较大,特别是受潮后。

那应该用什么呢

网友:
   初学者条件差,禁异少,唱响为准,有了兴趣再提高.

网友(2013-04-03):
把李兹线遭尽了。

网友:
要想获得最高的Q值,最好使用高频塑料,或者做成无骨架线圈。用纸管介质损耗太大。线圈的Q值做不高。

网友:
聚四氟乙烯(特氟龙)是高频好材料.生料带就是这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