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度去不了,只能发这里了.说说网线钳

楼主(2013-01-09):
38度好象被黑了,进去的页面在销售管制物品了
就发在这里 说说平时用的几把网线钳.
      兰色的标的是台湾宝工的 价格在30多块,算价格不是很高,单用途,只能做8P水晶头,重量轻,用起来还顺手,断线锋利,割外皮也比较合适,只要刀片不坏不管什么线基本都能割外皮不伤内芯.但是缺点是1.断线刀片坏的快.  2.压线质量不太有保证,有的时候经常发现水晶头里面8个压片没有压齐的情况,影响通信质量.

    红灰色的那把是在百安居买的,价格60多,双用的 8P和6P,手感很好,压起线来手感很舒服也省力断线刀也算锋利,耐用度不知,因为是刚刚买的,但是这把的问题也比较多,基本上切外皮的功能是摆设,手柄上的那个缺口太大了,外皮稍微薄一点就切不到。压线质量还可以,不过在末尾压塑料固定外皮的那个压块貌似短了一点,基本不起作用,可以从图片里看到,左边固定外皮的塑料已经被压下来了,右边的基本没变化。没有调整的地方,所以要自己做一个压塑料的压块进行更换,手头这样的水晶头还有很多,或许换AMP水晶头会好一点。
     绿色的这把 价格不知道,据说是最便宜的。3用的 基本上电话、网络常用的水晶头都可以用,就是重量太重,带出去很少,基本在办公室里放着,断线很好,切外皮也很好。压线有点不到位,经常把后面的断线刀拆掉,增加银色压块的移动行程。缺点:银色压块与压线刀本体之间的间隙有点大,每次用力压线能看见压块左右晃动。

继续寻觅一把好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见。TB上标AMP的不太敢买,怕碰到假的。大家有好一点的推荐么?

网友:
沙发。
这个东西我是外行,从来用不上。前几年去买压线钳。压接触器端子,结果买错了。30多买了一把,到现在一次用不上。。

网友A:
网络口的压线钳天天用的话,必须买好的,用起来顺手。我们是难得用用的,款式就跟你帖子上的1号差不多,有时候压线,8个铜针偶尔有1个不到位,重新对准用力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我用的就是第三把价格最低的,目前压过几十个头了,尚未出现不通的症状。

网友:
没用过网线钳,纯学习。
38度最近怎么回事,让人捉摸不透

网友C:
馋一共有三把网线钳,一把是十几年前购入的第一张图里蓝色的那种,一把是Knipex的红灰色那款,一把是AMP原装的RJ45网线钳。
蓝色那款的好处就是除了便宜没啥别的好处,有时正着压最边上压不实还得把头反过来再压一次,十几年前100多元的价格,对于当时还是高中生的馋来讲已经很奢侈了,目前已不再使用。
AMP原装钳的好处是压线质量绝对好,但是没有剥线功能,断线功能也很坑爹,如果用钳子本身的断线功能的话,工作效率会很低。最好与简易剥线刀和斜口钳一起使用,适合和工具箱或工具包一起携带使用。
Knipex那款的好处是可以压RJ45和RJ11,同时也能剥线断线。适合独立携带使用。遗憾的是此钳子并非德产,目前使用频率不是很高,质量如何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口的压线钳天天用的话,必须买好的,用起来顺手。我们是难得用用的,款式就跟你帖子上的1号差不多,有时 ...

我现在也这样出去干活用兰色的那把 压完线反过来再压一下,保证水晶头里的刀片都压下去了,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水晶头上的那个拨片就被压的太下去了,弹性好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第三把价格最低的,目前压过几十个头了,尚未出现不通的症状。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压线的时候,12 87这几条线明显没有中间的线压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馋一共有三把网线钳,一把是十几年前购入的第一张图里蓝色的那种,一把是Knipex的红灰色那款,一把是AMP原装 ...

连AMP都不能10全10美 那还有更好的钳子么?? 你的AMP多少米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压线的时候,12 87这几条线明显没有中间的线压的紧

发现了,,这把低价钳不合格 。

网友:
一三把都有用了好几年,没发现什么问题啊,偶尔有几个没压好也不一定是钳子的问题

网友:
首工网线钳,可以压网线和电话线,22元,质量还不错。

网友D:
AMP网线钳做网线最好了,我做过个几百点的MIS网络压接的水晶头基本上100%合格,就是功能太单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P网线钳做网线最好了,我做过个几百点的MIS网络压接的水晶头基本上100%合格,就是功能太单一了

tb上AMP钳子很多,不敢买 怕山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AMP钳子很多,不敢买 怕山寨的

呃。。某宝上买AMP还是算了,就像马牌的钳子一样。。这东西没有可靠渠道最好不要随便下手,假货太多。。。
馋几年前好像是1200左右买的。。。

网友:
现在是不敢买了,山寨太多了

楼主:
要么从海外直接带一把 ,不知道威汉或者PB有没有做类似的产品

网友:
工具用的顺手就好,别太纠结。

网友:
呵呵,这些低价位的产品可靠性都没保证的,只有在买来新的时候效果还可以。压得次数少多就时常会发生不通的情况,仔细观察:基本都是压刀的材料有问题,强度不够。
这种东西,非得要价格在1000元以上、甚至上2000的才可靠及耐用。如果经常做“乙方”承接网络工程的话,使用这种低阶产品,会令人有想自杀念头地!

网友C:
目前AMP的231652系列,TE官网上的价格是税前131美金,理论上讲在国内低于这个数的都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AMP的231652系列,TE官网上的价格是税前131美金,理论上讲在国内低于这个数的都是假货。。。

你能花1.2K买把钳子真心佩服 ,打算先买把几十的高仿AMP试试,领导那里里绝对不会同意花800块买把钳子

网友:
希望大家都介绍介绍经验啊,用过不少,都是不超过50块钱的,但感觉都那么回事

网友E:
你们用的铁线和垃圾水晶头吧?首工宝工的钳子用个几百个头基本就不会出现压线不平的现象。
一楼那种仿欧宝的10几块钱的我用了好多年,很少压坏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用的铁线和垃圾水晶头吧?首工宝工的钳子用个几百个头基本就不会出现压线不平的现象。
一楼那种仿欧宝 ...

当然是铜线,水晶头也是正规厂家的,我们不是施工单位在这个上想办法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