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与EL34能不能直代

楼主(2013-01-10):
看到好多资料,输出管写着,6P3P ,EL34, 6V6, KT88 ,这些管子能直接带换吗?EL34好像还分 A  B.一个是五极管,一个是束射四极管如果代换怎么换。

网友A:
6P3P ,EL34, 6V6, KT88全是束射,哪个师娘告诉你是五极管了呢?
管脚一样,参数完全不一样,但,插上,都能出声音。
大部分时间里,可以换着听,感觉一下管与管的区别,但这并不代表此管的参数。
如果听好哪个管了,可以改一下电路,延伸一下此管的表现。。。。。。
EL34是五极管,一时手快,发错话了,抱歉

楼主:
谢谢,但是EL34真的有五极管的。

网友B:
欧洲管名名的EL就是灯丝电压为6.3V的功率五极管,例如EL34,EL84,EL156等.
6P3P,EL34可以直接互换,但管座1,8脚要联在一起.

网友C:
  EL34A是五级管,B是束射四集管。
先别管别的,换上肯定能响 。

6L6 (包括 其他后缀)、6P3P 、5881、KT66 、WE350B 、350C  ,这几个管子 都比较近似,是一个“大系”的,EL34 勉强挂边能凑合上,但KT88 差距就很大了,不能往一块凑合,虽然插上也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EL34真的有五极管的。

曙光 那玩意 谁知道他们 怎么搞
原来的5881 就是五级管,到了曙光 就改成束射四集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欧洲管名名的EL就是灯丝电压为6.3V的功率五极管,例如EL34,EL84,EL156等.
6P3P,EL34可以直接互换,但管座1,8 ...

  EL84  能直接换上??  管座不一样啊

网友:
呵呵,正赶上趟了,前些天买了的管子刚好今天到了,就有EL34B,6L6GCR,6P3P都有,全是曙光的,正好可以试听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L34A是五级管,B是束射四集管。
先别管别的,换上肯定能响 。

跟海版学到知识了!今天才知道EL34A跟EL34B原来有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P3P ,EL34, 6V6, KT88全是束射,哪个师娘告诉你是五极管了呢?
管脚一样,参数完全不一样,但,插上,都能 ...

EL34是欧洲典型的五极功率管,与EL84、6F6属于一类的。虽然有的电子管标为EL34/6CA7,只说明可以互换,而6CA7里面有几种是束射四极管。某大师在介绍斯巴克A50T功放的几种玩法时,就特别强调,可以体验EL34三极接法与超线性推挽的区别,而换成束射四极管后可以体验不同音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EL34是欧洲典型的五极功率管,与EL84、6F6属于一类的。虽然有的电子管标为EL34/6CA7,只说明可以互换,而 ...

多谢白版提示,确实五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EL84  能直接换上??  管座不一样啊

班主明察,我没有说6P3P和EL84可直接换上,一个八脚,一个九脚,能直接换上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这些外国管名字真是不好记啊·~

网友(2013-09-01):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EL34真的有五极管的。

EL34A是五极管,EL34B是速射四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