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改36V的问题,改不成啊!

楼主(2013-01-10):
方案是TL494的,电压输出端有通过电阻之后,再通过一个稳压管和1N4148再连到4脚,就是死区控制的,其他好像都没什么特殊,我把变压器次级绕组从原来的13匝改称17匝,装回去之后电压就固定在29V,调节可调电阻也没变化,把取样电阻有关的分压电阻取值也改了,也是不能调。于是我在连到4脚的稳压管上串一个稳压管,结果输出电压升高了,串的6.2V,输出就变成35V,而且也是不可调,如果串8.2V,输出电压会相应升高,而且也不能调。取样电阻,可调电阻检查过都没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建议研究下494的电路,我对494的电路不是太了解帮不上忙,帮顶!高手来帮忙解惑!

网友A:
494的反馈,基准都在1,2脚和15,16脚之中,也有控制3脚的

网友B:
494要单独供电  我改一个 电压没有改 大  只改了电压可调 0 -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494要单独供电  我改一个 电压没有改 大  只改了电压可调 0 -24V

原来的电路和你的电路主要是4脚的外围不同。迟些我看看能不能画出电路图来
TL494的供电好像没有问题,因为只把电压从24调到36,变压器有专门供给TL494电源的绕组,同时还通过一个7805供应给一个风扇控制电路呢。电压器的24V绕组我统统加多了4匝,为的是更匹配得到输出电压36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电路和你的电路主要是4脚的外围不同。迟些我看看能不能画出电路图来
TL494的供电好像没有问题,因 ...

改36V主要用到什么地方 充电吗 还是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36V主要用到什么地方 充电吗 还是干什么

想拿来点一种灯的,电压刚好是3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94要单独供电  我改一个 电压没有改 大  只改了电压可调 0 -24V

我把外围原理图画了,也给您参考一下。这个电路还有一个7812稳压,供电给一个风扇控制电路。14脚有提供一个参考电压过去给风扇控制电路的,我没有画出来。
注意看看Q5集电极的电源接法不同,另外9-10是接地的,我画漏了,最不明白的是,4脚直接接的二极管到24V输出端。4脚还有通过D9和R15连到了7812稳压的输出端,除此之外基本都是和你的电源一样了。您也可以看看这些不同之处的用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4的反馈,基准都在1,2脚和15,16脚之中,也有控制3脚的

我画了电路图上来了,可以看看

网友:
1脚是电压反馈

楼主:
是啊,我设想通过调整取样电阻R33,R32,R31来使得输出电压可以调到36V,但有问题,不成功,于是把ZD2也加大耐压值了,原来的ZD2的稳压值看不清楚,没有测,我直接串了个8V的稳压管上去,现在准备再试试。之前串了6.2V的,电压固定在34.9V左右,调不了,可能是取样电阻被我改错了,我现在拆另外一个没有改过的来对照一下电阻值先

楼主:
我把R31和R32的阻值装反了,原本是R32为1k5,R31为3K的,我准备先改会原来24V的状态,然后减小R31到1K以下看看

网友:
2脚基准应该是2.5V

网友:
改的范围有些大了。

楼主:
已经搞好了,总结一下修改方案如下:
1:输出变压器次级加绕,从13匝加到17匝。其实我想加到19的,但没有绕得下,因为线稍微粗了点点。
2:改取样电阻,把R31从3K改为1.2K,(我手画的图标错了,正确应是R31-3k,R32-1.5K)
3:把ZD2加串一个8.2V的稳压管,这样最高输出可以调到37V以上。原参数看不清楚,不知道ZD2是多少伏的,懒得用电路测了。
4:输出电容是标称35V的,我冒险当作36V的使用,如果爆掉的话,再说。只是家里点亮36V硬灯条的,可靠性要求暂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