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降噪音耳机

楼主(2013-01-10):
当矿友在有噪音环境下收听弱台时,往往会用手使劲按住耳机但效果不好。解决的办法除了不听外只有用防噪耳机,也就是飞机和船舰用耳麦,但价格极高,普通百姓难接受。还有现在能买到的都是动圈耳机,灵敏度较低不适合矿石机使用。现在向大家介绍一款DIY防噪耳机,5、60元就可搞定,效果决不输给千元耳机。第一步、上淘宝搜“防噪耳罩”看中这款25元/只,满50元包邮。

楼主:
耳机选用SC2-300电话听筒,舌簧结构,灵敏度100分贝以上,价格约10元/只。由于直径较小用有机玻璃做两个接圈。耳罩内原来的三块海棉不动,利用其弹性将听筒卡在耳罩内,两个听筒串连。试听效果极佳,外来噪音减少许多,收听的弱台也清楚了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选用SC2-300电话听筒,舌簧结构,灵敏度100分贝以上,价格约10元/只。由于直径较小用有机玻璃做两个接圈 ...

好办法

楼主:
谢qg2007版主加章、加亮、加分。谢爱鼓捣兄加分。

网友:
这个可真不错,1图那样的耳机可贵了,

网友:
做的就像军用耳机!

网友:
  非常好的做法,省亊.

网友:
所见相同,俺也是这么干的,只不过里面放了一个SC2-300耳机,9386兄帮俺用0.04的线重绕了线包,灵敏度和阻抗超高,非常好。

网友:
我用这种黄色防噪音耳罩改过耳机,外面的噪音听不到,但戴上不舒服,耳鸣又大,最后扔了

网友:
好思路,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俺用电脑耳麦和2个600欧姆话筒“咪头”做了一个,效果肯定不如SC2-300但可以不用阻抗变压器凑乎用,防噪音不错就夏天带着太热。

楼主:
谢lq19512007、胆小生石、zxase258、落山鸡加分。

网友(2013-11-19):
这是好办法!

网友:
非常适合去野外使用,抗风噪。

网友A:
我也去买两副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去买两副试试!

第一张图那个,终极目标,相当贵了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那个,终极目标,相当贵了估计。

第一张照片是原装的。价钱肯定很贵,韩兄有一副?

网友C:
米国大卫克拉克航空耳机,在淘宝几百大米一副,但都是动圈的,舌簧的不好找了。

网友:
这个戴上,应该很有电台DJ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米国大卫克拉克航空耳机,在淘宝几百大米一副,但都是动圈的,舌簧的不好找了。

这种航空耳机,以前“收音机人”兄买了一副,确是蛇黄耳机,比您说的价格可能还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航空耳机,以前“收音机人”兄买了一副,确是蛇黄耳机,比您说的价格可能还要高。

那是相当的贵!

网友D:
只能算降噪,不是抗噪耳机。抗噪是通过录音,把噪音反相放大至与外界噪音相等,抵消了噪音,是主动的。。
楼主这个只算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算降噪,不是抗噪耳机。抗噪是通过录音,把噪音反相放大至与外界噪音相等,抵消了噪音,是主动的。。
...

您说的对,应该叫降噪。

网友(2013-12-22):
好方法,不过是不是那种有降噪电路的耳机更好一些呢,这个冬天肯定没有问题,夏天就会出很多汗了。

网友:
很漂亮的耳机

网友:
带着一定很舒服!

网友E:
這個可以用在礦石機嗎?
美國軍用 H-161 全新品
價格含運費約100美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可以用在礦石機嗎?
美國軍用 H-161 全新品
價格含運費約100美元

从照片上看是动圈耳机,阻抗不会超600欧,灵敏度也不高,不适合做矿石机耳机。

你如果有条件请买这种美国军用耳机

,注意一定要H5020的。其它如H3335、H3312等都不能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照片上看是动圈耳机,阻抗不会超600欧,灵敏度也不高,不适合做矿石机耳机。

“注意一定要H5020的。其它如H3335、H3312等都不能要!”

非常正确!!!

尤其是购买进口耳机,价格昂贵,购买前应定要搞清楚是不是高灵敏度的耳机,买错了白花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定要H5020的。其它如H3335、H3312等都不能要!”

非常正确!!!

那个克拉克H5020是网友“收音机人”的,我和雷兄都听过,果然不同一般至今都难忘。它里面装了两只1614。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照片上看是动圈耳机,阻抗不会超600欧,灵敏度也不高,不适合做矿石机耳机。

了解...
又多學了一點..
感謝 ! 感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克拉克H5020是网友“收音机人”的,我和雷兄都听过,果然不同一般至今都难忘。它里面装了两只1614。

雷兄有这种耳机单元,配上好些的耳机罩便可!

网友:
感觉像80年代 飞行员的装备。  不错!方便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