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试音频放大器

楼主(2013-01-11):
用示波器测试音频放大器
克格利菲斯   无线电构造1968年6月
  本文对音频放大器的测试是原来四个系列的一部分.
谐波影响一个正弦波是很好理解的,出现很短,但非常有利用价值.实验:唯一需要的仪器(除了示波器)是一个正弦波音频振荡器,频率范围是90--410HZ.实际上没有必要用一个可变频率振荡器,只要固定频率的两倍,三倍和电源的频率.振荡器要求是可以输出纯正弦波的品种,任何称为”相移”或”文氏桥”的是适合其它类型的音频振荡器,没有一个纯正弦波,所以不适用.
增加谐波

一个简单的电路,谐波增加的影响的研究
  现在我们来实验,电压6.3V,从一个灯丝变压器经过VR1到终端的示波器,音频振荡器通过可调的电位器VR1(参数是5R--50K)其作用是信号可以平稳的注入电路调节.
接下来我们显示一个或三个周期的5HZ输入信号,如果这是个完美的正弦波,对应的波形是(a)可能会有轻微区别,因为存在谐波.振荡器设置为100HZ输出电压为0.6V的二次谐波(这将对应于大约10%次谐波)然后注入,其结果是一个类似(b)的波形.如果二次谐波输入的阶段略有不同,不规则的波形参看(c)此外,可以通过VR1调整二次谐波的振幅,你会发现,谐波电压低于5%是几乎无法察觉的.
  .
  a基本正弦波
  b增加大约10%次谐波
  C作用的二次谐波与不同的相位关系
  d 增加的第三个谐波
  e 第三个谐波的不同的相位关系
  f 增加的第四个谐波,明显不对称的波形

  增加的第三次谐波的影响在150HZ,对应(d)或者以不同的相位关系出现(e)
  注意谐波奇数和偶数之间的差异,奇次谐波对称性是不会改变的,而偶次谐波则明显的不对称,(f)的结果说明,增加的第四次谐波在200HZ
  该电路也可以检查高次谐波的影响,只是通过连接另外的音频发生器.
  一个典型的音频放大器电路,圈中的数字是示波器观察点的顺序.
  该电路是一个典型的10W高质量电子管放大器,用正弦波输入,顺序检查,测试的开始是从音频变压器的次级,然后逐步回到输入端.点11至16是绕过,小信号应该是目前这些点.大信号振幅显示一个错误的旁路电容器,确定更换前要进一步检查.点17和18也被绕过,但必须记住,一个小的信号在这里,是由扬声器的次级通过负反馈而来.最后测试19点,这是整流器的终端的电容.纹波电压将很明显在这一点上和13点上.
  通过经验调整到合理和可以接受的水平,纹波也会影响放大器的其它各点.
如果放大器故障,可能需要调整音量的控制水平,失真是最明显的表现,小心不要让放大器过载.如(a)和(b)

  a 削波过载
  b 严重过载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波形(对于方波)
  c 偏置电压太低
  d 偏置电压太高
  任何阶段的失真,其输出信号将显示扭曲.,示波器都将会显示这些故障的痕迹,(e)显示的结果是太低的偏置电压,削波发生在一个半正弦波,原因是有病的栅极电流,一个偏置太高会显示的波形(d)其中一个半正弦波经历了比其它更大的放大,这两个波形可能需要相当高的信号输入,而导致放大器过载.
进一步一系列的故障波形是在下面的图表.

  说明元件故障引入噪声.寄生振荡显示(b)这个发生在一个点的波形显示寄生振荡可能是发生在一些输入信号电平.
(c)显示电压放大器中太低的帘栅电压,振幅的波形也表明水平扩增相关,纹波电压出现在放大器的储能电容可以有外观显示(d)
上表说明a)由于元件鼓掌引起的噪声(b)出现寄生振荡(c)一个削波的效果,加上低放大,由于帘栅压太低(d)纹波在储能电容的音频放大器可以有这样的.
方波测试
方波已经被证明可以用来检查音频放大器的失真,一个更明确的测试是通过方波,影响方波的波形如下:

方波输入到放大器的输入端
(b)微分电路的一个波形失真
(c)总的一个电路的一个波形失真
(d)音频放大器的一个合理的平坦反应
e)增加倾斜表明低劣的低频响应
(f)良好的低频响应,高频响应差
(g)输出产生高频峰值或倾向于寄生振荡.
图(b)和(c)显示典型的影响,电容电阻的时间常数方波.典型的反应是在放大器的输出,(d)和(g),(d)表明放大器的频率响应是相当平坦,有轻微倾斜的方波.在(e)倾斜是相当明显,这显示了良好的高频和低劣的低频.(g)显示了一个阻尼振荡列在角上升和下降段的方波,这种效应是由于在高频率或趋势寄生振荡频率,
通用的放大器测试方波400HZ,高或低的方波频率可用于更专门的测试.方波检查能显示放大器响应的缺点,因为方波可以理解为一组相关的谐波正弦波形,如果这些谐波放大和衰减过,那么波形会变得扭曲,因为示波器不能重现准确的方波.
这里特别关注的是通过方波通过分化和整合的网络显示在(b)和(c)根据不同的参数,方波变形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一系列没有时间相似的脉冲表现为CR(C)许多简单音调的

楼主:
这是我简单翻译来自己看的东西,水平问题,可能有错,我是看到坛上很多人都买有示波器,却很少用,似乎是资源浪费,很多人甚至是耳躲收货,还个电容就超英赶美的,而我更相信基础的东西.

网友:
楼主辛苦了。小白正在学习本帖……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好资料!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简单翻译来自己看的东西,水平问题,可能有错,我是看到坛上很多人都买有示波器,却很少用,似乎是资源浪费 ...

LZ所言极是,搞科学研究就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凭感觉干事。
一个没有指标的电子产品永远都不是好产品!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好人呐,辛苦啦!!!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5-03-13):
理论加经验,有机结合。我的体验:只靠耳朵收货并不可靠!听着还可以。用设备一测,就原形毕露了。这几天我就苦脑着。波形跟本不能看!怎么才能把机子失真修正过来呢?反正有事情干了。学习了这篇文章有体会,有方向,有了信心。谢谢!

网友:
想买示波器怕不会用。好资料!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2021-12-16):
非常好的测试说明文章。如果能有原文的连接来看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