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问题

楼主(2013-01-11):
这一段时间关于二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谈了很多,有网友提到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问题,我和几位网友私下讨论过,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一、电路要求,除检波、整流可以使用晶体管,只准使用一个电子管,电路必须包括变频、中放、功放(低放),能够用喇叭收听。
二、请大家谈谈其可行性及设计方向。
三、现有的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资料。

网友A:
找不到合适的复合管…………里面要有两个五极管和一个三极管貌似才能办到………………

楼主:
我先抛砖引玉,初步设想:
1、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是可行的;
2、必须使用复合管,常见的九脚管6U1,三、七极部分共用阴极,因此不能用,而且三极管中放极不稳定,必须另辟蹊径;
3、中放、功放使用复合管的一半,这个电路比较成熟;
4、变频、低放使用另一半,变频可采用五极管自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合适的复合管…………里面要有两个五极管和一个三极管貌似才能办到………………

两个五极管的复合管有,如果再加上一个三极管,那使用现成的二灯机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有在坛里收藏过一张图纸,具体是哪个帖子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在坛里收藏过一张图纸,具体是哪个帖子不记得了....

原来是鬼子的6U8,改用6F1,三极部分变频的那一个?挺有新意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在坛里收藏过一张图纸,具体是哪个帖子不记得了....

单栅变频是成功的关键。倍压检波省去前级低放。

网友C:
请问,单灯与四五灯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这是6K4自差变频电路,由于跨导高,其效果甚至超过6A2,调试比单栅变频简单,原电路没有中放,因此在中周变压器上加了再生线圈(这是简易外差收音机常用的办法)。
    双五极电子管PFL200,灯丝电压17V,电流0.3A(EFL200性能相同,灯丝电压6.3V,电流0.81A),欧洲串丝电视机视频放大及限幅管,视频放大部分跨导高达22mA/V,其性能远超过6P15,唯一缺点是10脚管,管座难寻。
     我初步设想的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结构,PFL200半边自差变频,另半边来复中放、功放,二极管倍压检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单灯与四五灯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要求单灯完成普通超外差式收音机除检波整流的全部功能,至于电气指标不作要求。

网友D:
矿坛2006年曾有过这一制作,当时非常热闹。至今仍为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作品。
具体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122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坛2006年曾有过这一制作,当时非常热闹。至今仍为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作品。

能提供电路吗?如果有相同电路我将重新考虑设计思路。那次单灯比赛,只限国产电子管,我想讨论的是超外差收音机,必须有中放。

网友:
顺便说一下,6U1的七极部分可以作为变频使用,三级部分也可以做中放。问题是如何提高效率,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很久,一直未动手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提供电路吗?如果别人已经做过,我将重新选择。

我觉得仍有继续讨论的意义,因为当时虽然做出来了,但是效果未能如意。多年来我也一直在考虑如何改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