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MF30万用表

楼主(2013-01-11):
我有一台MF30的老万用表,量电压,交直流多没用,量电阻不管多大,表头直接打到低,捣鼓了二天,也找不出什么问题,是不是表头坏了,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测量交直流电压什么反应?说清楚点,多上点照片,把线头拍清楚点,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交直流电压什么反应?说清楚点,多上点照片,把线头拍清楚点,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说明一下图片
4---1   是内部照
4---2   是量1欧姆到10K电阻的
4---3   是量直流1.5V电池的
4---4   是量交流220V电压的

楼主:
各位请支招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表头指针焊接过?现在横放,竖放,侧放表头平衡怎样?

网友:
冒是没看到4.7UF的电容........

网友:
看红袍、绿袍电阻像是老表;
看二极管、色环电阻又像年代不远的;
看指针是明显修过的。
建议先在本坛下载打印电路图,好好研究,对照电路原理图查原因。

网友:
既然表针可以打到底,说明表头还没有坏,欧姆档只有分流电阻断路才使表头过流的。

网友:
9楼的坛友说得对,查一查分流电路的那几个电阻有没有开路了。

楼主:
好的,我按图先查查,碰到问题在请教,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指针焊接过?现在横放,竖放,侧放表头平衡怎样?

表横放和竖放表头能动,但灵敏度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横放和竖放表头能动,但灵敏度很差

你没听懂我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在测量状态,横放竖放侧放,指针是不是在零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横放和竖放表头能动,但灵敏度很差

表头一定没有坏!测交流没有反应是所有的交流电压档都没有反应?查下相关的电路.有了电路图就好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一定没有坏!测交流没有反应是所有的交流电压档都没有反应?查下相关的电路.有了电路图就好修多了!

是查到了一个线圈电阻坏了,但问题更大了,一边的游丝打结了搞不开,表头上的针不见了,怎么找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