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性能优良的“远程”矿石接收机

楼主(2013-01-11):
制造起因缘于看见国外矿友迈克.特高先生的制做的Lyonodyne-17获奖机型。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几个改动。一、将线圈架高及使用聚丙烯材料底板,尽量减少周边元件对线圈Q值的影响。二、天调线圈使用花蓝线圈+中短波磁棒组合,电感量可调整能适应不同天线使之覆盖全波段。三、将中波分段调谐,即可提高可变电容在高端的Q值,又将可调范围展宽,有利于寻找电台。四、检波器使用了双栅场效应管,与两只SC2-300舌簧耳机正好匹配,提高了检波效益,接收弱台能力大大提高。电路图见图0。先做了三付135mm花篮线圈支架,在绕制线圈时发现150mm虽然比135mm直径只增加了15mm,但Q值却增加了将近200,即改主振线圈直径为150mm,只是支架不太合适将就用吧。图中L0用0.04X270里兹线/76匝/外径38mm/内径21mm/二支90mm中短波磁棒/电感量310uH---380uH。L1用0.04X660里兹线/48匝/外径150mm/电感量347uH。L2用0.04X175里兹线/70匝/外径38mm/内径21mm。L3用0.04X660里兹线/37匝/外径135mm/290uH。L4用0.04X270里兹线/52匝/外径135mm/内径65mm/330uH。图11是四只线圈的Q值。L3与L4为陷波器线圈。

楼主:
可变电容用全新瓷轴三连,Q值较高。可随意DIY各种容量,也可改成四连。波段转换用瓷质镀银开关,装进用有机玻璃制作的小盒里,可减缓镀银的“氧化”。电感为6H/0.15MM线/1200匝/电阻107欧姆。微安表为选装件。

楼主:
图17为天调机。图18为接收机,图19、图20是陷波器。图21为无陷波器使用情况。一般情况下尽量不使用陷波器,这会降低主调钱圈Q值。

楼主:
图22是使用花蓝陷波器图片。图23是使用蛛网陷波器图片。图24是使用两个陷波器图片。图25是另一种方法使用两个陷波器图片。由于本人居住条件限制,不能安装长天线,(现在三层阳台外水平长度约4米)并且四周被高楼“包围”。也可收到603、639、720、747、774、828、846、900、927、1008、1026、1098、1143、最高兴的是收到了1251。
图25a

网友A:
功力深厚啊!

楼主:
谢粱老师加分。谢bd1234567友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力深厚啊!

谢谢!

网友B:
学习了   顶楼主  以后做矿石机 还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顶楼主  以后做矿石机 还望指点

谢谢!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非常强大及震撼。好作品,支持99老师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强大及震撼。好作品,支持99老师参赛。

谢胆小生石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精良。天线如何?

我的天线不太“给力”在三层阳台外拉一条长约3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您的工艺。还是搞个好天线吧,耳机要灵敏,不枉那精致的机器呀。

多谢鼓励。SC2-300舌簧听筒物美价廉,与3DQ搭配不用匹配变压器,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22是使用花蓝陷波器图片。图23是使用蛛网陷波器图片。图24是使用两个陷波器图片。图25是另一种方法使用两 ...

看到成品了: HY XHS-8-1-2你太有才了!.gif 很给力, HY XHS-8-2-1赞!.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22是使用花蓝陷波器图片。图23是使用蛛网陷波器图片。图24是使用两个陷波器图片。图25是另一种方法使用两 ...

精心打造的极品机器 佩服老师

网友E:
神机呀!求花篮线圈的绕法,让快乐分享。

网友:
你这哪是矿石机,简直是工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神机呀!求花篮线圈的绕法,让快乐分享。

绕花蓝线圈先要做骨架,我用的复合地板也可用木、塑料、铁、铝等,然后等分为奇数,提议别少于7,等分越多绕出的线圈越接近圆,Q值也越高。小线圈支架用4mm螺丝制成,大线圈用6--10mm螺丝制成,在上面套上塑料管,我用的是酸奶吸管。绕法一般用二种:上一下一也叫+1-1和上一下二或+1-2。见图。二种绕法的差别+1-1比+1-2Q值高,用线略多一点,样子没+1-2好看,同样圈数比+1-2宽一倍。线圈绕好后先用细线捆牢,然后用502胶水(单股漆包线用)、肖基清漆、石腊等固定,我用的是“指甲油”,两元店或商店有售,里外均匀涂一层,待干燥后就可拆螺丝了,即可定型又可防潮。

网友E:
谢谢分享,这样一个线圈要多少米线,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样一个线圈要多少米线,是什么线。

线可以是单根漆包线,也可以用多股纱包线,用多少线要看你绕多大线圈了。简单算法:线圈直径X3即是所需长度。

网友:
再次感谢,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厉害,不错的DIY。

网友:
支持DIY贴  顶起来

网友:
这种天线俺第一次见,敬佩中、学习中、欣赏中…

网友:
制作和收音效果双优。

网友(2013-02-26):
太漂亮了!顶起来!

网友:
简直就是艺术品!拉近了和国外矿机水平的差距。

网友:
力作!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网友:
内涵和外表,都堪称完美。如果不投你票,就没有值得投的作品了。

网友:
顶个大师之作的矿石机

网友:
收听效果如何?说说。

网友:
陷波器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做的不错呵呵,有意思

网友(2013-03-28):
今天又仔细看了一偏,深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