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不愁没有步进电机

楼主(2013-01-11):
学单片机没有几个步进电机怎么成!地方小没有卖的!tb还不够运费的。今天收拾房间不经意间找出来五六个!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坏掉的硬盘上拆下来两个三相六拍的。软驱上拆下来一个三相六拍。一个两相四线。够我折腾一阵子的了!

楼主:
51驱动三相六拍?好像纺织机上有例子。明天上图找到主板上图。今天折腾的有点晚了。

网友A:
"软驱上拆下来一个三相六拍。一个两相四线"。
三相六拍那个上个图吧,我的软驱里面只拆到了一个两相四线步进电机,三相六拍的步进没见啊,
有个缠着绕组的电机 绕组焊点上写着U V W 和一个公共段的应该是直流无刷电机。
最近也在搞单片机控制步进,H桥电路准备自己TIP41C和TIP42C(TO-220封装)已经买好了,市场上有卖LM298的,
但本地(n线城市)电子市场一个15元 ,哈哈 其实我买的TIP41C和TIP42C各4只已经15大洋了
欢迎楼主交流吧哈哈。

楼主:
把其实就是软驱的主电机。公共段接到一起。uvw接驱动器试试。我感觉那就是一个三相六拍

楼主:
昨天晚上点背透了!自己折腾热风枪。不小心把电脑主机弄地下了。主机摔了就摔了吧!把正在usb的手机也拉下去了。机箱变形了。手机的电容屏破了!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驱上拆下来一个三相六拍。一个两相四线"。
三相六拍那个上个图吧,我的软驱里面只拆到了一个两相四线步 ...

L298实在是太贵了,在我这市场因为有些干得比较早,还能买到库存的新品,大约7块一片,L297也差不多这个价钱

网友B:
百度说硬盘主轴电机是无刷霍尔电机:
zhidao.baidu.com/question/48743318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说硬盘主轴电机是无刷霍尔电机:
zhidao.baidu.com/question/487433184.html

恩,硬盘那么高速显然不会是步进电机啊!!!

软驱上有一个倒是的。

网友:
电机我有,就是不会用

网友:
大点的步进电机可以在旧的打印机上拆到。不过玩玩硬盘电机,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电动自行车的驱动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其实就是软驱的主电机。公共段接到一起。uvw接驱动器试试。我感觉那就是一个三相六拍

我觉得也像,不过他们说是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像,不过他们说是无刷直流电机。

要不他怎么精确控制磁头读写位置 。反过来说他的转速确实是超快 。好多东西不懂啊 。郁闷

网友:
控制磁头寻道的是音圈电机,由拐角那两片扇形磁铁与夹在中间的线圈等组成。也不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