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场效应管检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3-01-12):
  这台机器是在之前做的2极管检波的FM矿石机基础上改制而成,检波改用3DP场效应管,双栅分接电路,耳机是助听机耳机2只串联,在室内3楼能收到2个台103.9和91.7,选择性很好,我这距发射塔1公里左右中间有建筑物阻挡,室外太冷了没有去室外试机
原件选择:天线选用电视机1.2米的拉杆天线,线圈L1是用直径1mm镀银线均裁3段绞合后绕4圈,L3和L2各1圈,可变是磁架空气小可变,掰片后变成十几P,检波用3DP场效应管,耳机是助听机耳机2只串联。请老师和坛友们多多交流指教
自发现G1悬空时声音剧增,就不甘心继续鼓捣,经多次试验基本成功,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线路图如下,图中G1经1.5M电阻和1800p云母电容接入冷端,滤波电容改为50p使输出高音更好;G1加入的电容大了和小了都不合适,在我的这台机器上2000p左右正好,声音和G1悬空时相当,有趣的是当短路电容放电后,电台信号消失,只要您耐心等待2分钟左右就又恢复了播音,加的1.5M电阻是为了使电容放点慢一点,不影响音量输出,
  机器改好后试机又多收到2个台,一共在室内收到4个台,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电台信号强度不一样,初步体会FM MOS矿机选择性好声音优美灵敏度高,请老师和坛友们多多交流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很好,赞一个。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B:
助听耳机灵敏度很高嘛?

楼主:
谢谢qg2007
版主老师加分加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听耳机灵敏度很高嘛?

l灵敏度很高的,而且很便宜

网友C:
   带万向节的拉桿天线,万向节在FM频道不利用总是一件憾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l灵敏度很高的,而且很便宜

给个耳机淘宝链接

网友E:
MF MOS管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万向节的拉桿天线,万向节在FM频道不利用总是一件憾事!

谢谢老师的好建议,我的另一台就利用了万向节天线,这台是改装的,以后在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耳机淘宝链接

回老师这2家我都买过,都不错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298581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55920442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 MOS管机好!

感谢老师加分

网友A:
手艺很好,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l灵敏度很高的,而且很便宜

   你的助听器耳机直流电阻为多少欧姆?你买的盐城耳机,线是连耳机还是另配的?

网友F:
做一个玩玩,镀银线不好搞啊!请您试试1毫米单根银线,我有一点,截成三根长度又不够。看图线圈直径有20毫米。

网友G:
好机、好图,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机、好图,谢谢分享。

感谢老师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谢老师加分支持

楼主:
感谢 yydz 张大哥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玩玩,镀银线不好搞啊!请您试试1毫米单根银线,我有一点,截成三根长度又不够。看图线圈直径有20毫米 ...

我镀银线用完了,单根的可以的,以前老师的们的贴子里有说过,长度参考260mm具体调整时修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助听器耳机直流电阻为多少欧姆?你买的盐城耳机,线是连耳机还是另配的?

直流电阻85欧左右,线令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阻85欧左右,线令配的

   谢谢回复.这种85欧的配单管输出的耳机已有几只了,不需再买了.

网友I:
这个机器收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镀银线用完了,单根的可以的,以前老师的们的贴子里有说过,长度参考260mm具体调整时修剪

特氟龙镀银线,你绕线圈的那种,粗-细,我都有很多种,如有需要,可联系我,或在《友情》出点给需要的矿友。

网友K:
楼主的手工不错!想法也行!改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收音效果怎么样?

要是和用电的成品机比只能算玩具了 ,作为业余爱好那就奇妙有趣了,自我感觉收强台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特氟龙镀银线,你绕线圈的那种,粗-细,我都有很多种,如有需要,可联系我,或在《友情》出点给需要的矿友 ...

好的先谢谢了 ,您有淘宝吗?或在《友情》开贴,价格合适会有坛友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手工不错!想法也行!改天试试看!

谢谢坛友支持 ,有时间试试吧,你会收到惊喜的

楼主:
感谢 et23v 老师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