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三位半数字电压表获得成功!

楼主(2013-01-13):
前一阵子杂牌的9205万用表出现问题,维修的同时就顺便学习了下ICL7106/7这块3位半模数转换器芯片的DataSheet,一番研究,感觉这块芯片虽然价格低廉,遍地开花,但是指标似乎不低,如果基准源足够精确的话,配上适当的元件,应该能够得到足够的精度供业余使用,当即决定利用ICL7107制作一块较高精度的20V表头,能够在某些方面取代未经过校准的杂牌9205万用表。
ICL7107最大的麻烦就是它驱动数码管不是扫描式的,这样的话,就要多出几十条连线,上网搜了一圈,在数码之家找到了一个设计好的PCB成品图,而且还有做成的作品,就以它为蓝本了。

这是之前找好的线路图,对其稍做修改,7107的时钟采用40.003KHz晶振提供,虽然说7107用RC振荡就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为了达到100uV的最小分辨率,决定用晶振以提高时钟稳定度;DataSheet里推荐时钟频率是48KHz,但是没有买到48KHz的晶振,只有40.003KHz的,仔细一看,40KHz时钟还可以抑制50/60Hz的噪声,真是歪打正着。
ICL7107的基准是最关键的,它直接决定了电压表的精度,由于这是试验的版本,所以照例采用TL431+多圈微调,待以后再用更精密基准源提供基准。
开始制作印制板,由于网上找到的PCB是用CD4069提供负压的,所以就先这么做了,ICL7660暂时不用
先把PCB图打印到热转印纸上,话说这打印耗材有门道,这次用的HP原装硒鼓,打出来的图案光洁牢固,以前用的国产兼容硒鼓,经常打出来的同时,较细的线条就掉了
裁成小块
对裁好的覆铜板进行处理,钢丝球+肥皂猛刷,铜箔不怕刷毛了,刷毛了反而利于碳粉的附着
刷干净的覆铜板把它擦去水分,放到暖气上烘干,需要注意的是,刷干净后,千万不能用手触摸铜箔面,如果手上的油脂粘到了铜上,等腐蚀后你就等着哭吧,有油碳粉是很容易剥落的
将PCB与图案对齐,粘上透明胶条固定,不用担心透明胶条受热会融化
下面开始热转印,没有转印机就用熨斗了,一样好使,温度要调高一点,我用的“棉”挡,先把熨斗压在上面预热大约10秒钟
然后,从一边像另一边单方向推动熨斗,不易来回拖熨,熨斗熨烫的同时要用力下压熨斗以施加压力,大约熨烫15次左右就可以了,温度足够的标志是有少量烟雾冒出
趁热可以揭开转印纸一脚检查转印情况,这就是没印好,需要继续熨烫
不需担心热转印纸会整个掉下来,它一受热压就会和覆铜板粘在一起,揭开一小脚没有问题
转印好了,趁热撕下转印纸,千万不要等冷了再撕,有时候冷了撕纸会破,上面的蜡质会撕不干净
印好的PCB
用三氯化铁溶液进行腐蚀,这里有个小技巧:腐蚀的时候利于表面张力把PCB铜面向下浮在液面上,这样生成的氯化铜会不断被稀释,腐蚀起来会快很多,而且很均匀,当然,不要忘了适当加热。
腐蚀好的线路板
刷上一层松香酒精溶液,一是保护,二是助焊

楼主:
开始备料,买到的是MAXIM的ICL7107,分压用的是0.05%的精密电阻,10K和90K组成1/10分压网络,几个关键电容,按手册要求采用的是国产CBB电容,还准备了一些聚酯电容,待以后试验
负压靠ST的HCF4069提供,兼容CD4069
基准源采用工业级TL431,3296电位器分压,提供1.0V基准电压,这样,不加分压电阻表头满度1.999V,加分压电阻是19.99V
先从最矮的元件开始焊
安装单排孔,这是为ICL7107准备的
晶振是小圆柱的,卧式安装,引脚要弯折以下,注意防止短路
安装其他元件
安上ICL7107
插上数码管就做好了,这是做好的样子

通电,直接显示000,一切正常
微调电位器,使得输入的基准电压为1.00V,由于没有高精度的表,所以先大致调个1.00V,等以后再校准
测量一个12V电瓶,11.51V,刚放完电

下面来说说关键的几个电容,分别是Cref,Caz,Cint
对于这几个电容,手册对其有特殊要求,要求其介质吸收率必须很低,否则会影响到AD的精度
先说Caz,这个要求不高,用一般聚酯的就行
然后是Cref和Cint,手册推荐用聚丙烯的,这里陶瓷,独石,电解都是不能用的,聚丙烯对应国产电容就是CBB电容,但是通常卖电容的分不清聚酯和CBB,都当成一类卖,这就要注意挑选了。对于电容合格与否,ICL7107有一个自检的方法,就是把输入端31脚和基准电压输入36脚短路,显示的数字与“999”相差越小,电容越好。
我用的就是普通CBB电容
对于40KHz时钟,2V输入,他们的参数是:Caz 0.047uF  ; Cref 0.1uF  ;Cint 0.22uF ; Rint 470K
短路31脚和36脚,显示999,非常完美
完全符合要求的电容

补充内容 (2013-1-25 17:29):
改进后的表头已完成,附PCB文件,在这个帖子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7542-1-1.html

网友A:
没看到基准源是什么
等看下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基准源是什么
等看下集

基准源用的是TL431+3296电位器
这是试验性质的,先不用太高的基准,测试电路是关键
对于200mV满度,基准源要100.00mV;2V满度的表头,基准源要1.000V,当然越精确越好
下一步制作打算直接用1.000V的ADR510,或者是ADR4530(3.000V)+精密电阻分压
主要是我没有高精度的表来校准,只好靠基准源来校准了

网友:
看来以后做电源表头也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高人啊,好技术!

网友:
这个电压表做得真不错。

网友:
纯手工打造精品,价格外壳 完美

网友:
高手,高手哦!

网友:
牛人啊,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