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636单管机加再生,各种方法都试了,都沒起作用。怎么办?

楼主(2013-01-13):
嫌音量太小。给636单管机加再生,各种方法都试了,都沒起作用。怎么办?

网友:
可能问题;1,管子坏,只有检波,不放大
          2,偏流调整到截止区,只有检波,不放大
          3,天线线圈短路,
          4,再生元件坏,

网友:
除二楼说的可能问题外,换放大倍数大些的管子试试

网友:
2楼总结的太全面了,按这个思路都试一下,再不起再生,就不好解决了。难道说再生接反了?不会啊,难道说一种再生方式接反了,其它的也都接反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偏流没有调好。不知楼主的636是何种状况

网友:
上电路图和实物图看看

网友:
二楼讲得比较全,而外你可以试试再增加1圈再生线圈的匝数或者把再生线圈的两个头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不知你用的是那种再生的方式,可以试试发射极再生。

网友:
楼主的硅三级管单管机,用锗二极管检波。你用了锗三极管单管机的电路图,声音当然轻了,能装响算是本领高强了,碰到我根本装不响。

网友(2016-08-14):
保证线圈接法正确再生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