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BM223可变电容,到底是中波还是FM的

楼主(2013-01-13):
看到TB很多卖CBM223可变电容的,有的说是调频专用,有的说是矿石机用,非常混乱,很多店家都搞不清楚!谁能给解释下这种电容可否用于FM,实现0-20p可变

网友A:
中波用的双联可变电容

如果要用于FM需要拆掉一些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用的双联可变电容

有CBM223f和CBM223p两种,是什么区别?
很多卖家都声称CBM223f是调频用的0-20p。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CBM223f和CBM223p两种,是什么区别?
很多卖家都声称CBM223f是调频用的0-20p。

那我就不清楚了,CBM223还没有在调频机器上见过,中波机器全是223电容

网友B:
这几年因双连难购就注意收废站报废机,如今根CBm223相似的双连很多,有140p/60p的(传统设计容量),有126p/126p(这种振荡连串130p电容拆时要注意,该设计容量为等容,多波段和米波段均采用,一般带5p/20p等容Fm连,德生机用该种四连体型更薄更小而己,鬼子机还有空气介质型,还有一种125p/60p双连,有次修机换双连发现低端难统调,测容量才知这种双连。主要现今双连大多不标型号所以坛友换可变电容时一定多个心眼,收的板子另件不用不拆,便于判断,还有双连的容量从小到大旋转方向不同,老双连逆时针转,新双连顺时针转,

网友:
写错了双连容量从小到大,应为老双连顺时针转,新双连逆时针转,不好意思望坛友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年因双连难购就注意收废站报废机,如今根CBm223相似的双连很多,有140p/60p的(传统设计容量),有126p ...

CBM223F好像是调频用的

网友:
CBM223P一般调幅用,141p/60p。   CBM223F调频用,20p/20p。

网友:
还有224Q、226F………………型号多了去了…………

网友C:
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型号(供选购可变电容参考)

CBM表示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

示例:CBM-202B1

第一个数字:连数
第二个数字:附加微调电容器数
第三个数字:外形代号
字母:最大标称容量代号
最后一个数字:电容器曲线代号

外形代号意义(单位:mm):

1——30×30
2——25×25
3——20×20
4——17.5×17.5
5——15×15

最大标称容量代号意义(单位:pF):

A——340
B——270
C——170
D——130(126或者127)
P——140(141)/60(AM)
Q——130(127)/60(AM)
F——20(FM)

对于调幅调频四连,字母A—Q和字母F并用,例如CBM-443DF。

也就是说:CBM-223P是中波用141p/60p差容,CBM-223F是调频用20p等容,CBM-443DF是调频调幅四连,调频20p等容,调幅126p等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型号(供选购可变电容参考)

CBM表示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

10楼正解!

网友:
10楼资料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