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安泰信9205杯具了!............

楼主(2013-01-14):
刚买的安泰信9205杯具了!............
拿到后档位比较紧,想自己拆开搞一下;把里面的V片搞丢了一个,还有V片的位置也乱了!

楼主:
那位大神帮个忙,发个图片给我.谢谢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表.

网友:
用过这种表的朋友上

网友:
问下厂家啊,总有电话,安泰信出表没多少人用

网友:
这个简单了,你还可以试一下,因为一般万用表档位片都是隔了一个片的,而且距离圆心的每个距离只有一个片的,再不行就买多一个同样的表,这个表不是很贵,再买多一个当配件,或者备用了

网友:
看样子两边互补,V片不缺的,直接装好测一下就好了

网友:
X,这个比VC9805还复杂

网友:
这种 旋钮 的 表我 也 拆过一次 ,里面的滚珠 弹飞了 ,后来就 放在那里 睡觉

网友:
5个接触片应该不缺,你可以装回去试一下。另外小心上盖里面的滚珠 弹飞了 ,一共两个。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啊!现在考虑是再买新的,还是修好指针表

网友:
和电路板就是V片接触的地方看看应该有麽擦的痕际,在对一下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