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不用电费的不怕停电的超简单的超便宜的小夜灯

楼主(2013-01-15):
目的就是用尽量少的花费,制作一个夜灯。重在参与。其实这个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是图一个乐呵..............好的,步入正题:
1.使用材料:广告公司淘汰的白光LED灯板,废的网线,空矿泉水瓶和果酱瓶,水晶头,一个电阻.......
2.成本:除去人工,不足一元。
3.制作时间:不超过1小时。
4.制作方法:
首先将原来的LED 灯板上的一个限流电阻取下,改为更大功率和阻值的电阻。  我用的是0.5w5.1k的电阻。其实阻值在5.6k左右都可以,阻值低亮一些,阻值高暗一些,但是不宜低于4.7k,否则电压高的时候可能会烧LED。只用换一个电阻即可。
其次在矿泉水瓶盖上打眼,穿过网线。  然后网线的一头接上电话线用的水晶头。水晶头有4根线,其实只用接里面的两根就够了。
再次将3条LED灯板串联起来,把网线接好。
最后,把矿泉水瓶剪一半,把瓶盖拧上,收工。  由于电路实在是太简单,就不上图了。估计普通的坛友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是怎么接线的............无图无真相,下面看效果。
后面是升级版。因为矿泉水瓶太轻,不好放置,所以改用玻璃果酱瓶。同时在瓶盖上安装了一个在废玩具上拆下的小开关。升级版也告完成。
这个就是利用电话线供电的小夜灯。由于电话线是一直通畅的,所以不用担心停电。根据我的试验,起码同时带动3个这样的夜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前面说的电阻不能太小的原因是,来电话的时候振铃时电压是有所升高的,这时电阻太小的话电流会大的。电话拿起来后,夜灯的电流太小,是不会亮的,但是电话一放好,又恢复原样了。而且这个夜灯对打电话没有任何影响....
最后唠叨一句:电话线是直流电,如果插上夜灯不亮,调换一下接线极性就好了。

楼主:
自己比较懒,没有测工作电流是多大。由于是捡来的LED灯板,所以也不知道正常的工作电流是多少。上面说的电阻值仅供参考.....灯板上原来的是150欧姆的电阻,每3个LED串联一个电阻。我修改为其中的一个电阻改为5.1k,另外的两个150欧的不变....用了几天,目前没有发现异常。
还有,我想这个不算偷电吧............

网友:
好主意,不利用也是浪费

网友:
用了就用了.别亮出来.

网友:
家里没有电话线,不知道网线用不用得,有空再试一下

网友:
电话费出自小夜灯, 扯平了

网友:
有电话打入时有75伏左右的交流电压,不知道对这个电路有沒有影晌了?

网友:
我用矿泉水瓶子做了个红的(和您的第一图很像),共8条24只LED,安装在躺车的挂小旗子的旗杆上边,夜间有个目标安全一些。

网友:
好像电话局会收钱的,就像不挂电话一样

网友:
俺家光缆入户,话机用的是自家的电,所以这个便宜俺占不着。

楼主:
回9楼:对电话费用没有任何影响....不干扰与电话有关的一切活动,比如接打电话,上网等等......

楼主:
回7楼:有振铃的时候,灯是的确要亮一些的。所以说电阻不能太小啊....

网友:
帮顶了,电话线啊

网友:
我这也快光纤入户了,不然也DIY一个小夜灯。。。

网友:
对社会来讲还是用了电源的。

网友:
不知来电话时什么反应!!是烧灯还是!!闪烁!!!

楼主:
回16楼:来电的时候,振铃响起,LED亮度增强。振铃停止,LED亮度恢复正常。目前接了很多个电话,还没有烧的迹象。

楼主:
电话拿起,LED 熄灭。电话放下,LED恢复正常发亮。

网友:
没多大意思。
一块手机不能用的电池,接上一两只LED,充充电,可以用很长时间,电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不可取,对交换机会有影响的,况且有时候会误认为摘机了

网友:
同意21楼的意见。这种电路不可取。各地交换机性能不完全一致,空载时带带负载能力不同,空载线路内阻有1K左右,一般大于10ma的电流,交换机就可能认为摘机了。10秒左右不拨号,就会送占线音,再1分钟左右会送催挂音。持续1-3分钟则停止送任何信号,此时既不能打入电话(主叫方会听到占线音),也不能点燃什么LED灯。只能电话挂机,稍等一会,交换机才会恢复正常送直流电压。楼主估计是住所离交换机较近,或者交换机带负载强一些。

网友:
这种电路,电信部门肯定是不允许使用的,会干扰交换机的正常工作,也会对电话用户产生潜在的,或实际的影响。建议大家可以在电话附加功能上多动脑筋,而不要盯着所谓的免费电,得不偿失的。

网友:
我们的DIY,要用在正确的方向上.
最好不要出现,
编程高手,专门编木马,
化学专家专门研究地沟油,
生物学家专门研究怎么生男孩
银行家研究怎么把钞票转到国外去.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
24楼说的话我心里去了,大家要有爱国的心!

网友:
我这里停电了的话,电话也没有信号了,这便宜占不到

网友:
这个好,不过我家光纤了,再也用不上这免费的电源了。

网友:
如果大家都用,会不会拉低电话线上的电压,影响电话的使用,就像电台附近用电波点灯那样。

网友:
不错,不过现在很多家庭都没有固话线了

网友(2013-02-25):
虽然网上卖的多,但这么亮的灯还是头一次见,还有用的时候最好小心点,我家电话线就是自己接了个灯上去结果半个月后没信号了

网友:
电费还是用了,是用了电信局的电费。

网友:
你的作品,可以说做到矿坛绝大多数人心离去了。我们都有白捡破烂的心,电也是一样的

楼主:
觉得实用就行....

网友:
接不好会烧线路盒保险的。

网友:
还是diy好,都不用花钱,前年我在网上买了一个

网友:
成品看起来,感觉好!

网友:
人多了会咋羊

网友:
不错 举一反三 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小制作  我曾经也做过 不过是用的 钨丝灯灯泡

网友:
不错做的不错,有时间我也弄个

网友:
电话线要是有电话打进来后,电压会有变化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有空试试网线电视线,节能太好了。

网友:
电话线灯吧,不会影响电话么?

网友:
别给查到了,

网友(2013-03-27):
现在光纤入户,对于我没有用。

网友:
并没有节能减排,就象把自家的垃圾丢到外面去,实际并没有让环境更干净。。。
最好能设计成手摇发电型。。。

网友:
呵,这个早就有人做过了
不过如果家家都这样做的话,电话线肯定会受不了

网友(2013-05-16):
不知并上个电容,电话还能不能打进

网友:
这个要支持节能减排

网友:
看来我得做一个,我家没有固话了,收线就收吧

网友:
能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没什么意义 ,浪费地球资源

网友:
能在LED前面加个恒流吗,这样LED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
不用电费不等于不用电,只是别人代你出了电费。

网友:
呵呵,电话线取电

网友(2013-07-25):
这个有点意思,不差这点点

网友:
不可取!心里总像是吃苍蝇似的!

网友:
家里没固话,只有手机的路过

网友:
一个单元电话不能挂太多这样的物品,否则电信局的供电设备吃不消了。

网友:
有没有人研究一个从线路取电驱动来电显示的。
现在的来电显示电话机,是用3节5号干电池的,能否弄一个将48V-90V的电话馈电降压到4.5伏,供电话机使用。这样就不用换电池了。
由于功率极小,对电话线路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2013-08-25):
好注意。。。用电话电。。。能逆变大点的就好了。

网友A:
打电话的时候他的电流影响考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的时候他的电流影响考虑了吗。

振铃的时候亮度是明显增加的,通话时是熄灭的,平时没有来电时是正常发光的

网友:
好办法   高手

网友:
这种电路不可取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这样做会对网络不好的

网友:
其实机房有监控软件,若设定每回路可接话机数,若设定一部普通话机,软件扫描到你这部话机是要告警的,只是现在入口不像过去那么脆弱,也就没人太较真了。我曾经搞过一段时间西门子S1240和中兴2000,知道点电话监控内容。判断后发警告音甚至可以切断你的话路。

网友:
停电的时候一直在想能不能电话线转usb的给手机充电,但是来电之后就懒得动手了~~

网友:
好办法,只可惜我家是光纤,用的是自己家里的电。

网友:
原来电话线可以这样来用 敬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