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修理时候画线路板图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3-01-15):
   电子爱好者,平时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就是修理,随着科学技术不断提高,修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一般的电气设备不提供图纸,更没有线路板图了。作为一名电子设备修理爱好者,如果有了原理图和线路板图那修好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除了买不到零件外),对我来说,最头痛的也是没有图纸。一般的情况遇到便宜的,好买的家电,买一个合算,就不修了。
但是也有例外的:一家小厂,一块设备的加磁线路板故障,生产日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奥地利进口的,上海代理处问一下报价1W5;需要四五十天到货。怎么办,还是按照原先方法,先把线路板的图纸画下来,再根据线路板图化成原理图。再一点点找原因。最后找出坏的零件换上。
把纸上的线路板图画到铜箔板上进行腐蚀,是制作时候的工序;把现成的印刷线路板的图画到纸上,那是找故障的工序;
我采用的工具是:彩色水笔,硫酸纸(以前把图画到这种纸上,晒成蓝图的那种图纸)
方法:遇到实体图比较大的话,直接用纸在线路板上按几下,因为零件的焊点的引脚是尖的,用手按了之后在纸上会留下一个个小洞,这些小洞起到了定位作用,而后取下硫酸纸,按照实体图用彩色水笔慢慢画线路走线,再画上零件。
   遇到实体图比较小的话,可以按比例放大一些,特别是最近眼花了,小图看不清,比例1比1.5或者1比2;先把大零件关键的几个脚,用圆规按比例定下来之后,其他的脚估算一下,用铅笔初步定位,走线也用铅笔画,可以不时地修改,差不多的时候可以用水笔画上去,再用橡皮搽去铅笔痕迹。
   画双面板是比较累人和花时间的工作,要注意两面之间的通孔,位置必须准确,画的时候翻来翻去,必须仔细;遇到实体图上走线被零件挡住的话,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之后来确定。遇到大零件,实在不能确定的话,只能把零件焊下来才能画。
  水笔的颜色:简单的线路用什么颜色都可以,遇到复杂一点的最好用多种颜色,如果初步能判断出接地、正负电源的话,在画图的时候直接就可以分成各种颜色,地线用深颜色,正电源一般用红色,这样找故障的时候方便多了。遇到双面线路班的时候,一般只能采用两种颜色,一面一种颜色。
  这些年来,我画了几大本了,凉一下我以前画的印版图纸。
坛上高手林立,不知大伙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交流一下。

网友:
现在还手绘什么呀,直接拍照,就利用图画软件标上零件了。

首先拍好相片,特别是有零件的那面,需要正面和各个不同的方位拍摄下高清晰的照片,然后利用图片处理软件看正面的零件图,在底面标注上零件及其规格。少数照片上看不清楚的,才需要再看看实物,还是很方便的。

最后发一个这样的图片,手机充电器的印刷版图:

手机充电器印刷版图0

这张是一张开关电源的照片,将原相片的颜色处理过了的:

网友:
太有耐心了

网友:
手绘出如此精绘的PCB图,真是不一般。
而且彩色上的也很精美,佩服!
偶修板时不会绘制全图,只用钢笔画一小部分。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
画的真不简单,会不会很累呀!!

网友:
工整, 漂亮!  专家级作品!
现在更多的是使用计算机软件画了,像您这样手绘的已经不多了

网友:
手绘太累人了,佩服!

网友:
八九年认识一位广西大学物理系的张老师,他也有这功夫。先拿一张描图纸盖在电路板上,把有引脚的的点位描下来,然后就是目视着电路板,象画像一样手绘了。画得几乎一模一样。以后没再见过有人这样做,楼主是我见过的第二个有这本事的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
一般是直接线路分析 没有那么好的手艺画图

网友:
专业的用Protel还有一个Csieda 4.0中文版的

网友:
用软件很快,但开始很难学。
而且修改电路也很方便。

网友:
Sprint-Layout60   最适合DIY线路板!简单.易学.上手快!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内功

网友:
楼主真的太强大了,佩服!

网友:
真要修什么东西到画线路板的份上就不修了!没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