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三枪投影机到了,今天正式开始直播:马拉松式的维修

楼主(2013-01-16):
从老牛那里买的1001QM,算是一代经典吧,8、9寸机器一是玩不起,二是市面上没有在状态的机器,都是已经工作了几千小时了,投影管虽然可以工作50000小时以上,但是长时间工作也代表着机器的老化,买二手三枪一定要买1000小时以内的
于是,我看见了这台1001,雪白的07MS投影管,肉眼已经很难分辨出使用的痕迹(我瞪眼看了半天才发现一条淡淡的痕迹),可以说这个机器应该是被放坏的,而不是用坏的,看管子状态可能使用了300小时不到
很庞大的机器,分辨率640*480(据说上1024*768也行)。
我把他买来主要是为了看DVD影片,和电视,BD就有点勉强了,或者说对不起BD的清晰度
我从百度上找了一张这个机器的屏摄,可以看出颜色非常的艳丽,黑电平沉得很深,相比X宝上 那些所谓的搭载了安卓系统的小厂造的液晶投影好了不止一倍
毕竟这台机器用了07MS管,拥有SONY最骄傲的技术,特丽珑。看过珑管的都知道它的画质体现,我就不用多说了
这是TB上LED投影仪的效果,不难看出,黑电平一点也下不去,画面亮得耀眼,并且深色部分灰蒙蒙。所以多说几句,如果选择单枪,千万别信这些低档机器,去买现在的高档Lcos或者3LCD机器完全可以打败三枪
好了,吹水吹得差不多了,入主题!
机器的主要故障是开机保护,主电源接通以后standby灯亮,待机,然后按下开机按键,整机启动听到“唰”的一声高压启动的声音之后屏幕上能看见微弱的光一闪,机器就停机保护了,这也就是一秒不到。
然后我发现投影管硅胶老化,并且玻璃内部结晶,这是静电聚焦管子常见的问题,需要切开冷却腔处理,然后重新用硅胶密封,等待固化,大概需要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所以我决定先处理投影管
这是投影管的结晶,红枪最厉害,大片的阴影
绿枪和蓝枪都还好,但是绿枪的玻璃密封胶老化了
可以看出,屏幕边缘发白的部分是硅胶,并且这些硅胶已经不和屏幕接触了,工作时管内压增高将可能导致屏幕爆裂,决定拆掉玻璃重新安装
先拆蓝枪
拆掉四个角的螺丝
移除聚焦线
移除尾板线路,偏转线圈的线路也在附近,也要拔下来
拆高压线:先把密封冒反过来,压下线路旋转90°就能拔下来了
整体拿出来的投影管
开始放掉冷却液,因为还可以再次使用,不要扔掉。
放冷却液的时候需要拧开屏幕顶端上边的两颗螺丝,用注射器把冷却液抽出来,因为我需要拆开屏幕,所以另一面下刀,让空气得以进入,下边的冷却液可以很轻松的流出来
用刀割开冷却腔玻璃,一定要小心
可以看到,这些发白的东西就是结晶,用指甲可以刮掉,但是比较费力
下一步就是清理结晶,重新粘好冷却腔,放几天等待固化,再充入冷却液即可
------------------另外,我对电视一类的不是很了解,没有什么头绪,请坛友指点一下,这种故障该从哪里检查呢?我有1000QM的手册,和1001QM相差无几,就是遥控插口有点不一样,请把邮箱告诉我,大家帮忙

网友:
三枪投影机最麻烦的是调整,特别是最后的十字丝等程序!

网友A:
呵呵,看着亲切。家里还有一台722,十多年没用了,扔了舍不得,留着没有用且占地方。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着亲切。家里还有一台722,十多年没用了,扔了舍不得,留着没有用且占地方。纠结。。。

722也是不错的机器,看电视很好,颜色清晰端正,调试一下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着亲切。家里还有一台722,十多年没用了,扔了舍不得,留着没有用且占地方。纠结。。。

我貌似记错型号了。722是哪个像个木头箱子一样的?带电视接收的?那个机器如果嫌占地就扔了吧,早期的东西,里边设计也是乱七八糟,维修难度大

网友:
希望机器到兄弟手上可以修好用上 关注你的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貌似记错型号了。722是哪个像个木头箱子一样的?带电视接收的?那个机器如果嫌占地就扔了吧,早期的东西 ...

722是小三枪投影机。7222才是大木箱投影机,带电视接收。7220也是大木箱机,不带接收的。都用过

网友B:
这种图文并茂的是要射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文并茂的是要射精的

谢版主射
下午去家电市场,总算找到一个修过背投电视的和一个见过三枪的,主要意见就是先把加速极电压降低,看看是否是引起了射线保护,如果没法排除的话再查别的电路

网友:
关注中,希望赶快修理好他

网友C:
等直播,什么时候再开始?

楼主:
今天开始拆红枪

老办法,先拆四边的螺丝

红枪附近东西很少

底部的线缆和尾板线缆拔掉

轻轻的拿出来

用于消静电的触点

机器起码轻了15斤.....

放冷却液,这种带颜色的一定要留好

放出来的

那块结晶,我发现这东西湿润的时候很难刮下来,但是一干燥就自己爆皮了,所以就把它放在那地方不管他,过一会儿用手一抹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直播,什么时候再开始?

从发帖不就开始了

平时时间不多,只能慢慢来

楼主:
更新进度!

今天麻烦了,把玻璃搞碎了,最后一支枪出麻烦

这是绿枪,因为已经有部分脱胶,切的时候应力不平衡,碎了,不过x宝目前有几台三枪拆零件卖,买个管子取玻璃和冷却液换上就行了

另外,蓝枪已经粘好了玻璃安装到机器上继续固化了

网友:
继续看直播,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