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开关电源迷你小胆机

楼主(2013-01-17):
我做的开关电源迷你小胆机
  制作过程如下:
1.找一个VCD或DVD的开关电源,芯片是TEA1523,注意它的开关
变压器的模样,这种变压器为分槽绕线,要改那一组就可以改
那一组。
2.找到413旁边的+5V分压电阻R10,将其改为电位器先将电位器
阻值调到原分压电阻大小。接通电源,缓慢调整电位器使+5V电
压升至6.3V。
3.断电,取下开关变压器,将5V绕组及其他不需要的绕组拆除,
5V绕组用同样的线增加一圈。用0.19-0.21MM的漆包线绕130圈左
右。绕线方向与原5V绕组同向。注意,原5V绕组分槽空间较大,
用于绕高压绕组,6.3V绕在另外的空格内。高压电容用3.3-6.8u
/400V。
4.用15K/10W的电阻接于高压(模拟高压负载),6.8Ω/10W电阻接
与6.3V(模拟低压负载)。接通电源,测量6.3v及高压电压。这
时可以看到,低压6.3V比较稳定,高压大致在200-250之间,不够
可增减高压圈数。
5.重新设计PCB,用热转印法制作电路板。将上述元件移植到电路板
上。电源部分与胆机部分用插头插座相连。
6.用若基亚手机充电器两个,打开外壳,将变压器铁芯取出。减少
次级圈数约100圈。锯掉插头部分,留出初级引线。将EI铁芯的I部
分用打包胶带包一圈。将外壳的上半部分钻两小孔,装上接线桩,
连接好次级。
7.找一个坏的血压表外壳,截取其中一段,两边帮上边,内部用环
氧树脂粘接起来。打上所需要的孔并喷上漆。
8.装上电子管座、变压器、电位器、开关、插座,搭棚焊上电
阻电容等元件。认真检查接线,没有错误就可插上电子管、接上喇
叭及音源通电了。
    此机作电脑功放,无交流声和高频吱吱声,效果令人满意。以
上制作,部分材料为手边所有,非常好玩。
1找一VCD,DVD电源板.JPG      7装回变压器通电测量电压(带负载).JPG       16 6N2

网友A:
VCD或DVD的开关电源接收音机试过吗?

网友B:
手艺还是那么好
这个分槽的开关电源不太好找~~

网友:
小巧可爱!

网友:
工艺那叫超级棒!开关电源用的好,非高烧者的首选。

网友C:
那诺基亚的变压器咋改输出变压器呀,请介绍清楚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诺基亚的变压器咋改输出变压器呀,请介绍清楚点谢谢

      你好:若基亚充电器做输出变压器是山东激光先生发现的,可以参考他的帖子(挪鸡鸭)。
      我的经验如下。
1.若基亚充电器要那种5.9VA的,铁芯是0.35MM。
2.拆开后,用平头螺丝刀顶最外边一片,用小锤子轻轻敲出。其它的就可以一片一片剥下来了。
3.先将它的次级减少100圈,对应的输出电压约6.5V左右,接8殴喇叭。当输出电压约4.5V时,接4殴喇叭(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4.它的初级是密封在塑料罩内,可以用小刀轻轻剥开。注意引线很细,要小心连接好接线。用小锯稍倾斜点锯掉插头部分。
5.将铁芯E部分插入线包内,固定于上盖。将铁芯I部分用胶带缠绕1-2圈放入下盖内。
6.将引线通过插头孔引出,将螺钉固定上下盖,就是一个完整的输出变压器了。

楼主:
补充图片说明:
1.开关电源迷你小胆机
2.开关电源电路图
3.找一VCD,DVD电源板
4.注意变压器形状
5.注意变压器形状2
6.调整5V电压为6.3V
7.拆除开关变压器
8.重绕开关变压器
9.装回变压器通电测量电压(带负载)
10.电路板图
11.重新设计电路板
12.装上元件
13.装上元件2
14.装上元件3
15.接在我的小胆机上
16.6N2+6N1图
17.坏血压表外壳
18.截取其中一段
19.两边帮上边
20.内部用环氧树脂粘接起来
21.打上所需要的孔
22.打上所需要的孔2
23.打上所需要的孔3
24.打上所需要的孔4
25.配上底盖板及中间隔条
26.喷漆
27.喷漆2
28.诺基亚充电器
29.打开后
30.取出铁芯
31.锯掉插头部分
32.减少次级圈数
33.上盖打孔固定接线柱
34.EI型铁芯
35.插入E型铁芯
36.固定于上盖中
37.I铁芯固定于下盖
38.内部观搭棚焊接
39.内部观不同角度
40.内部观不同角度2
41.内部观不同角度3
42.内部观加上开关电源及底盖
43.安装完成后
44.右侧位
45.左侧位
46.后位
47.左前斜位
48.右前斜位
49.底部
50.接线图
51.和我的胆机对比
52.和我的胆机对比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还是那么好
这个分槽的开关电源不太好找~~

谢谢
这个分槽的开关电源是不太好找,我的手上也就只有两个。一个已经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D或DVD的开关电源接收音机试过吗?

你好
没有试过,现在调幅中短波干扰很厉害,没法听。

网友D:
不错,要是能开发个成品的胆机开关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手艺不错啊,看着舒服,手痒痒。。。。。。必须回帖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若基亚充电器做输出变压器是山东激光先生发现的,可以参考他的帖子(挪鸡鸭)。       我的 ...

有点不明白,E部分和I部分不用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明白,E部分和I部分不用固定吗?

你好,诺基亚手机充电器外壳和里面的变压器结构很精密,上下两盖合上拧紧螺丝后,铁芯EI部分就很紧密的靠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要是能开发个成品的胆机开关电源板就好了

你好,我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有PCB图,希望有能力的朋友开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诺基亚手机充电器外壳和里面的变压器结构很精密,上下两盖合上拧紧螺丝后,铁芯EI部分就很紧密的靠 ...

哦,改天上市场找两个试试,想做6N2推6P1,苦于没有输出牛,迟迟没有动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改天上市场找两个试试,想做6N2推6P1,苦于没有输出牛,迟迟没有动手,谢谢了。

你好,此变压器不能用于6P1。

网友F:
手艺不错,欣赏和学习了,预祝参赛获奖

能出成品机或组织半成品套件就好了,既可获利还可以惠顾坛友,功德双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不错,欣赏和学习了,预祝参赛获奖

能出成品机或组织半成品套件就好了,既可获利还可以惠顾坛友,功 ...

谢谢你的祝福。
此机的开关变压器和诺基亚充电器做的输出变压器不好找。要想出成品机或组织半成品套件很难。
仅就此机给坛友提供一个参考思路。在此也要谢谢山东激光先生发现的挪鸡鸭

网友:
集成块的2和3脚做错了吧?图上不连的,电路板上连起来了

楼主:
你好,那不是2脚和3脚,是6脚和7脚。集成块的7脚是空脚,内部未接任何线路,将它们连在一起有利于集成块散热。

网友:
不错呀!挪鸡鸭变压器改造,非常好.看来我的艘主意是不错的.我以前找这种开关变压器分槽的,费了很大的劲也无果.别的开关电源,里面的变压器不好改造.

网友:
血压计打造的外壳,绝了!

网友:
高手!乐在其中。

网友:
到处找不到有TEA1523板,可惜了,不然也照做一个

网友:
做的挺小巧的,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请问开关变压器的磁芯和线圈用什么办法分开的?谢谢

网友(2013-02-23):
想的到,做的出。赞一个

网友:
有创意,有时间俺也改一个玩玩。

网友G:
为毛我的1523的6.3V调好了,高压200V接上对地电容和电阻 就无输出,断开6.3V就正常 了,楼主能解答一下么

网友:
做工漂亮,喜欢!

网友:
你也是个考古人

网友:
不错哦音质如何?

网友:
楼主的手工艺真不一般,漂亮

网友(2013-03-26):
构思巧妙,手艺很棒。再搞个耳放!

网友:
有试听视频没

网友:
看见老乡了。手艺不错,帮顶了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收藏经验以备用。

楼主:
最近新房装修,搬家。忙得很,没有时间捣鼓。谢谢大家。我的小胆机一直在用着,感觉挺好。
开关电源效率高,能耗低。其实并不复杂。去掉电源部分就是一部6N2+6N1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看 不错不错

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包括声音和外观。象两个小炮台,后面还要两个地对空导弹。

网友(2013-05-04):
手艺不错啊,可惜我做不来

网友:
巧思和巧工,物尽其用

网友I: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手艺!学习了!

好手艺,学习,学习

网友:
分槽的开关电源在惠普打印机就有

网友:
太美了,好手艺。顶

网友J:
手艺真好,做的小胆机真漂亮,声音也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艺真好,做的小胆机真漂亮,声音也不错吧。

是的,声音很好,很满意。谢谢。

网友:
两个喇叭输出有特色

网友:
哥哥你这铁活NB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毛我的1523的6.3V调好了,高压200V接上对地电容和电阻 就无输出,断开6.3V就正常 了,楼主能解答一下么

开关电源对短路很敏感,你检查一下高压整流管是不是用的高压快恢复二极管是否击穿或接反不能用原机的二极管做高压整流推荐Ru2,滤波电容也是需要验证极性和状态,高压绕组有没有接错同名端。

网友:
楼主的手工真强大,拜读了。

网友(2013-06-04):
很有创意的小胆机,漂亮!

网友:
好,支持DIY,投一票……
蛋鸡有这么好?

网友:
开关电源实际使用效果怎样?对比火牛

网友:
很漂亮,手艺不错哈

网友(2013-07-13):
好可爱的小机机~顶一下

网友:
手艺相当棒,欣赏和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还等20年我才有时间做,

网友:
哇靠,真的很mini哦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啊

网友: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绕变压器吧,一看到PCB板头就有点大呵呵

网友:
手艺好,废旧物的利用巧妙,深受启发,值得学习。

网友(2013-08-13):
好手艺,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

网友:
很漂亮,神人耶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输出的功率不大.

网友:
就是喜欢精致小巧的东西!!

网友:
我喜欢这样的贴子

网友(2013-09-12):
实用,就是诺基亚的充电器难找了!

网友:
手艺不错啊 高手

网友:
分体小胆机,

网友:
手艺相当不错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