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胆机出现方波失真,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1-18):
最近自己DIY了一台胆机,12AX7+12AU7单端。已经能出声了,但发现播放1KHz方波失真严重。请教高人这种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示波器比较廉价,只能凑合着用了。

从资料看好像是衰减震荡型的。不知道怎么调整很是头痛。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上面的图看样子不像是振铃,下面的图很值得研究!
我今天緾了两只6AQ5的输出,20HZ是B的波形,10K~100K以上是F的波形。
层层绝缘纸,四夹三工艺!
看了你下图后,感受良多。。。。。

网友A:
杂波在整个频段,多数是焊接工艺不好,引入噪声或自激.

网友:
有第二张图做图形比较就很直观,感性元件不利于方波输出,如果能达到图中衰减振荡波形(f)就很不错了。

网友B:
你的方波來源是?示波器帶寬是?

网友C:
估计示波器本身显示精度导致的误差, 看波形前后沿 笔直的样子应该胆机没事

网友D:
12AU7本身线性不算太好甚至不如6N8P,我用的机器现在改成了12AT7推6N8P,就是利用12AT7中和6N8P的非线性。这样你把负反馈电阻略为加大试试,一定会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波在整个频段,多数是焊接工艺不好,引入噪声或自激.

(⊙o⊙)哦 原来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波來源是?示波器帶寬是?

方波来源是电脑外接的一台DAC,用SweepGen软件产生1KHZ方波输出。示波器带宽是20M的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示波器本身显示精度导致的误差, 看波形前后沿 笔直的样子应该胆机没事

有空会借台好一点的示波器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波在整个频段,多数是焊接工艺不好,引入噪声或自激.

焊接不良啊,我是搭桥弄的,很有可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AU7本身线性不算太好甚至不如6N8P,我用的机器现在改成了12AT7推6N8P,就是利用12AT7中和6N8P的非线性。这 ...

试了加大了负反馈,几乎没有什么效果。我还担心是反馈价得太深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加大了负反馈,几乎没有什么效果。我还担心是反馈价得太深导致的呢。

我说的就是担心负反馈太大,让你加大负反馈电阻,减小负反馈,请看清楚些。这说明咱俩想法很接近啊,那就试试吧!

网友:
做这种检测应该使用合格的仪器设备。尺子不准,什么都说明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