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FM场效应管检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3-01-19):
     这是一台用3DP场效应管检波的FM矿石收音机,双栅分接电路,耳机是助听机耳机每只直流电阻85欧2只串联,在室内3楼能收到3个台  103.9龙广乡村广播 和103.3哈尔滨交通台和91.7中国之声,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电台信号强度不一样,初步体会FM MOS矿机选择性好声音优美灵敏度高,我这距发射塔1公里左右中间有建筑物阻挡,室外太冷了没有去室外试机
电路图:采用 qg2007 老师的双栅电路,我在G1和地之间加了电阻和电容,可以增加音量,电容的容量要适中,在这台机器上1800p效果最好,开关K的作用是机器初次使用时如收不到台,就按一下,使机器启动,以后就不必按了,这样机器就可以稳定工作了

可变采用磁架空气微调,22p通过掰片得到十几p的容量
线圈采用1.5平方特氟龙镀银线L3 L2各一圈 L1先取260mm绕4圈,具体长度上机试机时,根据收台情况修剪,场管3dp焊在洞洞板上,连线用0.5平方的特氟龙镀银线,电容采用云母和瓷片,K是拆的手机耳机上的小按钮,天线采用电视机的1.2m拉杆天线,短天线信号弱声音小。

机壳是用松木板和CD盒做的长11cmx7cmx3cm,用大头针定的,圆孔是用直径3cm的玻璃钻头开的,分2个空间,可以把耳机装里,前后透明,里面一览无余,旋钮和耳机孔设计在一端,这样可以装在兜里便于携带外出收听使用
焊接组装,没有仪器只能粗略调整,我这高端台是103.9,根据这个台调整机器,可变位置在最小处往回一点,收到这个台,通过修剪L1长度实现,就算调好了。
试机收听,在室内3楼,,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电台信号强度不一样,天线直立和倾斜收到的信号都不一样,我这103.9信号最强,几乎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收到,声音优美动听,小信号也没听出来失真,助听机耳机灵敏度很高,音质也好,小巧很适合该机使用,谢谢

网友(2013-03-04):
FM场效应管检波矿石收音机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效仿,有机会我再加个moxon天线试试。这个得分!

楼主:
谢谢 gb5808  崂山  生命如水宁静 老师们支持

网友A:
做的好!很想仿制一个,已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好!很想仿制一个,已收藏备用。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B:
哈尔滨的?

网友C:
线圈是镀银的吗?线经多少呀,做的不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尔滨的?

佳木斯郊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是镀银的吗?线经多少呀,做的不错,顶

谢谢支持 线圈是铁氟龙多股镀银线,1.5平方

楼主(2013-04-03):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啊。。。。

谢谢支持

网友:
不用点的收音机 真好

楼主:
谢谢  润有声  xinxin12345  坛友的支持

楼主(2013-05-04):
引用 网友E:
圈是镀银的吗?线经多少呀,做的不错

谢谢支持
线圈用的是1.5平方镀银线

网友F:
问下前辈,我想仿制一个这样的机子,但是我最小的可变是0-20P的密封可变,请问:
在不动可变的情况下,线圈方面要做什么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前辈,我想仿制一个这样的机子,但是我最小的可变是0-20P的密封可变,请问:
在不动可变的情况下,线圈 ...

前辈不敢当,互相学习
我想线圈先不用改变,试验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不敢当,互相学习
我想线圈先不用改变,试验一下吧

了解!!!
进一步学习当中!!

网友G:
望请赐教!

网友H:
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望请赐教!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动手能力不错

谢谢坛友 支持

网友F:
今天按照爱鼓捣前辈的FM矿机思路顺手焊了个矿机,只不过镀银线改成了1.4mm铜线,然后根据qg2007版主和梁老师共同研究的成果,3DQ管G1极直接和S极相接再连上L2线圈,然后50P旁路电容换成4700P,接上天线,什么声音也没有,不知道什么情况,望爱鼓捣前辈指教一下......还有就是线圈直径35mm。除了这几项改动,其他照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按照爱鼓捣前辈的FM矿机思路顺手焊了个矿机,只不过镀银线改成了1.4mm铜线,然后根据qg2007版主和梁老师 ...

你距FM发射台近吗? 最好不超过3公里,
线圈最好要用镀银线,损耗小,
用手机拨个电话,机器能收到噪音,证明是正常的,再仔细调整

网友:
很想模仿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距FM发射台近吗? 最好不超过3公里,
线圈最好要用镀银线,损耗小,
用手机拨个电话,机器能收到噪音, ...

一点声都没有!!
还有就是我这里离最近的电台最少15公里,看来玩FM矿机的希望要破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点声都没有!!
还有就是我这里离最近的电台最少15公里,看来玩FM矿机的希望要破灭了

15公里有点远

网友F:
引用 楼主:
15公里有点远

爱鼓捣前辈
再问一下:
你居住的地方离发射塔多远?
还有,您平时哪来的那么多线材啊?
我看您的中短波组合式的矿机那些线圈真是精美啊,既省钱又好看,看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眼红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爱鼓捣前辈
再问一下:
你居住的地方离发射塔多远?

我这据FM发射塔不到1公里,是转播塔,以前不知道,自从玩FM矿机在知道的,
少部分卖,大部分 废品站 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据FM发射塔不到1公里,是转播塔,以前不知道,自从玩FM矿机在知道的,
少部分卖,大部分 废品站 淘的 ...

玩矿机的条件得天独厚啊
我算是自愧不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