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优良的三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设计

楼主(2013-01-20):
连续发布了二管、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有网友提出,现在电子管很便宜,为了节省一个管,搞那么复杂的来复电路不划算。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二管收音机是出于怀旧单管机是向技术挑战,为此本人设计了一个性能优良,便于初学者制作的三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
这个电路采用国产电子管顶级配置,6U1变频,其变频跨导0.775m/V,而6A2变频跨导只有0.3(这是《农村有线广播》上的数据,电子管手册为0.475,书上的东西不完全可信的又一例证),变频增益高,短波振荡稳定,所以设计成三波段(101A/K、102A/K、103A/K线圈)。6U1七极部分中放、三极部分低放、晶体管检波,节省了一个电子管,三极部分虽然μ只有25,因本机变频增益高,而功放级采用功率灵敏度高的6P14,推动61/2寸(或5X7椭圆扬声器)扬声器,音量、音质均超过6P1。为降低失真又不过多损失输出功率,采用部分电流负反馈,其偏压由两部分组成,阴极电阻(正常值的1/2)没有加旁路电容,另一部分采用固定偏压。
    由于6P14跨导高,易感应交流声,滤波部分可以把2K电阻分开,增加一个滤波电容,成为二级CRC滤波。如电源变压器灯丝绕组有中心抽头,加上适当正电位,可以进一步降低交流声和改善抗高频机震性能。自制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可以改为一个绕组(其线径需要加大为原来的1.2倍),采用桥式整流。
    自制时,根据需要可以加调谐指示电路。
    该机性能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五灯交流三级收音机。
    该收音机可使用普通五灯收音机电源,输出变压器可以使用6P1的,也可以采用较大截面积铁芯自制,这样作单端输出时音质较好。
如果只是在小房间里听广播用,可以改为1/26N1整流、1/2功放(电路参考小图),6N1功放业余制作多数采用负载阻抗10K,阴极电阻600欧姆,这样并管时可以将就使用6P1输出变压器,但是其输出功率小,失真大,因此本人设计的1/26N1功放负载阻抗提高到20K(可以使用2P2输出变压器),阴极电阻300欧姆。
    有网友提出6U1变频、6K4中放、6F3低放、功放设计思路,虽然可行,性能也不错,但是6F3价格已经被炒了上去,且其屏极电压较低,大功率降压电阻发热问题不容忽视,其音质与6P14相比也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2013-12-17):
看不懂,小白一个,在学习中。。

网友A(2013-01-20):
也可6U1变频、6U1中放兼检波、6F3低放,信号处理完全使用电子管(晶体二极管的检波效果比不上真空二极管)。6F3的价格低于6P14,除输出功率稍小之外,胆味比6P14浓郁。

网友B:
有全部用6J1设计的,在上面的图中,功放部分可否为6U1?既3个6U1完成?

网友:
若6U1做功放,则输出功率太小。

网友:
用6P15做功放管就更便宜了

网友C:
线路设计的好,6P14无阴极旁路电容增益稍低对音质有所改善,用6P15完全可以。

网友D:
白老师又为广大爱好者提供了优秀的电路, 赞啊!
自制电子管收音机, 相对晶体管而言比较复杂,各类的线圈比较头疼.

现在很多人都希望能制作的机器能具备很高的性能, 即使稍微复杂点, 也愿意花大力气去制作
也有很多人都有攻放和前级, 相信 后放并不是问题,选择电子管就是因为其声音好听

主要的问题在于收音头的性能, 能具备以前的一级机或特级机的收音头性能,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追求的
晶体管区的宽频带,高灵敏收音机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但是也是因为制作中周的难度,令人却步.

网友:
好帖,版主精心奉献,版主自己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也可6U1变频、6U1中放兼检波、6F3低放,信号处理完全使用电子管(晶体二极管的检波效果比不上真空二极管)。 ...

理论分析,晶体管检波比电子管检波效率高

网友:
五灯机的性能

网友:
相当于以前的交流五灯机。

网友F:
检波可以采用倍压式,对提高输出功率可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全部用6J1设计的,在上面的图中,功放部分可否为6U1?既3个6U1完成?

这个电路设计理念是充分发挥电子管的特长,而6U1作功放显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波可以采用倍压式,对提高输出功率可能有用。

这个电路采用6U1变频,其增益较高,6P14功率灵敏度比6P1高,6U1三极部分低放虽然增益不如6N2,但推动6P14已经够用(长城639收音机采用6A2变频、6U1中放、低放,功放6P1,推动电压稍显不足,因此只设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6U1变频、6U1中放兼检波、6F3低放,信号处理完全使用电子管(晶体二极管的检波效果比不上真空二极管)。 ...

那还不如苏老师设计的6U1变频,6K4中放,6F3低放、功放电路,6K4中放增益比6U1七极部分高,所以我设计的电路采用6P14功放。6P14(EL84)是相当优秀的五极功放管,在现代音响里得到广泛应用。个人意见采用6F3 还不如6N1并联,三极管的音色比集射四极管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设计的好,6P14无阴极旁路电容增益稍低对音质有所改善,用6P15完全可以。

为降低电流负反馈使6P14增益降低过多,以及内阻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偏压分为两部分,阴极自给偏压,及固定偏压。

楼主:
本机设计理念以追求高性能为主,没有过多考虑成本问题,其各项数据经过仔细计算,本人准备制作一台样机保存,因为不需要太大输出功放,采用6N1并管功放电路(我手头也有6P14),负载阻抗10K,可以欣赏三极管的音色,如果改用6SN7GT其效果更好。
这个电路网友可以随意变化,当然其性能会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机设计理念以追求高性能为主,没有过多考虑成本问题,其各项数据经过仔细计算,本人准备制作一台样机保存 ...

请白居不易先生指教一下,怎么可以测6A2,6U1的变频增益呢?近期迷上了老收音机,但是多数灵敏度不够,希望有量化指标来修理。这样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灵敏度也就有数了

楼主:
变频级输出的中频信号电压与输入高频信号电压之比为变频增益。在双回路中周变压器,临界耦合条件下,其变频增益=1/2(Sn·Rx),Sn为变频跨导,是变频管中频电流变化值与输入高频信号电压之比,Rx为中周变压器一个回路的谐振阻抗。同一个中周变压器其谐振阻抗相等,6U1变频跨导0.775,6A2变频跨导0.475(电子管手册数据,上面帖子使用《农村有线广播》数据),因此两者变频增益比为1.63倍。上面数据可以通过高频电压表测试。也可以使用测试收音机灵敏度的方法,在额定功率输出时,测试输入高频信号电压,不同变频管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比较。

网友:
学习了
并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级输出的中频信号电压与输入高频信号电压之比为变频增益。在双回路中周变压器,临界耦合条件下,其变频 ...

领教了。。。致谢。

网友G:
不知道当本振电压多大时(用示波器测量峰峰值),变频增益最大?

网友:
另:本网为什么经常不能解析呢?(断网)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变频级输出的中频信号电压与输入高频信号电压之比为变频增益。在双回路中周变压器,临界耦合条件下,其变频 ...

请教白老师:传统收音机测灵敏度把音频放大也包含在里边。请教若甩掉音频输出不管,只到检波级(用音频mV表检测),灵敏度如何检测(当然也要配用信号发生器及发射环)?为了玩收音头部分。

网友:
单灯、双灯上过了,又来三灯,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机设计理念以追求高性能为主,没有过多考虑成本问题,其各项数据经过仔细计算,本人准备制作一台样机保存 ...

哈, 白老师又要亲自上阵拉! 真是广大爱好者的福气!
请教白老师, 什么时候搞搞 胆FM呢,  醉翁都消失很久了   好多人惦记他的胆F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当本振电压多大时(用示波器测量峰峰值),变频增益最大?

振荡电压在波段低端和高端有差别,低端电压低于高端,一般在-5~-8Vrms(峰-峰值14~24V),以6A2为例其屏极电流达到手册规定的3mA变频增益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白老师:传统收音机测灵敏度把音频放大也包含在里边。请教若甩掉音频输出不管,只到检波级(用音频 ...

可以电唱机插口输入灵敏度(电压)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 白老师又要亲自上阵拉! 真是广大爱好者的福气!
请教白老师, 什么时候搞搞 胆FM呢,  醉翁都消失很久了 ...

我玩电子管收音机时,胆调频收音机只是凤毛麟角,只鼓捣过超再生调频接收和示波管电视机,因此和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还落后一大截,所以没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电子管收音机时,胆调频收音机只是凤毛麟角,只鼓捣过超再生调频接收和示波管电视机,因此和大家在同 ...

感谢指教,以后多多向白老师请教。。。

网友(2013-07-15):
我有個方案用6f1外振變頻互導可達2m,6f2中放及低放,6p9強放。靈敏度比普通五燈機高,缺點是自動音量控制要改手動,因其幅度不能太大。

网友(2013-09-18):
非常不错的6U1+6U1+6P14的三管机。

网友:
不错,很好,顶一下

网友I:
6u1变频效果很好,但是用其7极部分做中放,效果与6K4不是同一个等级,明显要逊色很多,一是增益不如,二是自动增益性能不如。而收音机灵敏度主要靠中放增益。所以表面上看省一个管子,但牺牲了中放性能。作为简易收音机可行,想要稳定的性能,中放还是6K4靠谱。

网友J:
6u1变频,6k4中放,6BM8低放及张放即可:此膽是半個6n2及6p1,改用石撿波及石整流即可。何用傷腦筋?

网友:
白版辛苦了 好电路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6u1变频,6k4中放,6BM8低放及张放即可:此膽是半個6n2及6p1,改用石撿波及石整流即可。何用傷腦筋?

朋友从美国带回6AS11和6BD11双三极、五极复合管,可以完成检波、低放、功放任务。准备用来实验二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网友:
很好的设计,有创意。实验电子管收音机一个经济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I:
6u1变频效果很好,但是用其7极部分做中放,效果与6K4不是同一个等级,明显要逊色很多,一是增益不如,二是自 ...

6U1七极部分做中放增益的确不如6K4,其三极部分低放增益也不如1/26N2。帖子里已经说明设计思路,因为6U1变频增益比6A2高,功放级采用了功率灵敏度较高的6P14,因此总增益并不受影响。。

网友:
白版又有新的思路了,俺收藏了。

网友:
很好的电路,想做一个,看材料能找齐不

网友J:
偷鸡:6u1的三极低放用晶体管或场效应管做负载,可把增益推到四百倍弱。即可解决比不上6K4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偷鸡:6u1的三极低放用晶体管或场效应管做负载,可把增益推到四百倍弱。即可解决比不上6K4的问题。

本电路设计时已经充分考虑到6U1低放增益问题,6P14所需输入信号电压≤4.7V,只有6P1的一半,普通收音机电唱机插口输入灵敏度0.5V,6U1三极部分μ25,设电压增益只有15,也足够推动了。

网友(2013-12-14):
顶起来,学习方便。

楼主:
还有网友记得这个帖子,幸亏这台收音机做好以后没有来得及拆,也算补个图。恰好昨天为网友修收音机,把变频管ECH81插在上面替换6U1,发现不能工作,说明该管已经失效。

网友J:
看來吧第二枚6U1的廉栅压加高到250v, 同时加高屏压到三百伏可增加一点互导。另改小一下栅偏压至2伏也可吧。这时互导可与6k4相若。

网友:
一上来就遇见好东西,可是这一套牛纯手工下来没有数据很难做响,基础太差

网友K:
希望白版好人做到底,除输出牛外将前面所有线圈的绕制数据放出来,晚辈准备做一台,我很酷爱电子管收音机,但就是基础薄弱,实属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希望白版好人做到底,除输出牛外将前面所有线圈的绕制数据放出来,晚辈准备做一台,我很酷爱电子管收音机, ...

所用线圈是成品的101K。自己绕制数据如下,配合365P可变电容。
中波调谐线圈:线圈管直径25毫米,天线线圈0.08毫米漆包线,250匝,乱饶在3毫米宽的槽内;距离天线线圈3毫米,0.13毫米漆包线密绕120圈。
振荡线圈:0.13毫米漆包线密绕93匝,在线圈外面用0.13毫米漆包线密绕20匝。
中周变压器还是买成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來吧第二枚6U1的廉栅压加高到250v, 同时加高屏压到三百伏可增加一点互导。另改小一下栅偏压至2伏也可吧。 ...

那样6U1不会烧了吧?我还得留着做实验呐,买一个管2元,快递费15元。

网友L:
实际做出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网友记得这个帖子,幸亏这台收音机做好以后没有来得及拆,也算补个图。恰好昨天为网友修收音机,把变频 ...

千万别拆,不要了给我玩

网友M:
图上好像是双波段的?
这个可以加猫眼吧。喜欢猫眼,尤其是想做一个收音机,是圆环形猫眼的,如果6E5,EM11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际做出效果如何,?

我一贯说实话,比二灯来复式的稳定,输出功率也大,但不如海燕D321五灯收音机(已更换全新电子管)。海燕能收到的他也能收到,但D321是5X7喇叭,我的收音机因为体积小用的是4寸喇叭,输出变压器个头也小,6P14白糟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图上好像是双波段的?
这个可以加猫眼吧。喜欢猫眼,尤其是想做一个收音机,是圆环形猫眼的,如果6E5, ...

加猫眼很简单,手头有6E1,实际做不是两波段的,但留了位置,线圈也有,在网上买电子管和波段开关被JS忽悠,有用的没买到,搭了一堆闲杂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猫眼很简单,手头有6E1,实际做不是两波段的,但留了位置,线圈也有,在网上买电子管和波段开关被JS忽悠 ...

其实我觉得,可以换好点的输出牛,外接音箱,效果好得多,猫眼我喜欢那种圆的,比如6E1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6U1不会烧了吧?我还得留着做实验呐,买一个管2元,快递费15元。

我有近30只所以不怕吧. 只是已到上限, 管子快老吧.

网友(2014-03-04):
引用 网友D:
白老师又为广大爱好者提供了优秀的电路, 赞啊!
自制电子管收音机, 相对晶体管而言比较复杂,各类的线圈比较 ...

“自制电子管收音机, 相对晶体管而言比较复杂,各类的线圈比较头疼.
”——错!其实电子管收的制作比晶体管的简单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分析,晶体管检波比电子管检波效率高

理论分析,晶体管检波比电子管检波效率高
高阻抗的检波还是用电子管的好,

楼主:
现在玩电子管收音机出于好奇和补课心理的较多,特别是调频机。有人认为复杂,可能是恐惧高压造成的,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
顶贴挣积分! 顶贴挣积分 !

网友(2014-09-26):
电台一架,资料???不全。

网友N:
6p1多么廉价,声音个人感觉比6p14浓郁

楼主:
引用 网友N:
6p1多么廉价,声音个人感觉比6p14浓郁

6P1价格虽然便宜,但6U1三极部分做低放,电压增益比6G2或6N2低,因此使用功率灵敏度比较高的6P14,输出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减少电子管,可以降低功耗。如果能减少到1,2灯,就更好了。

2灯收音机需要来复电路,6U1七极变频,三极低放,晶体二极管检波,6P15中放兼功放是非常成熟的电路,但中周变压器输出级需要改造。1灯机也有试验成功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P:
要是能把6P14改为6P1就好了

6P1完全可以使用,就是功率灵敏度低一些。这个电路设计理念参照熊猫507,因此采用2个6U1和6P14。

网友Q(2015-05-03):
凑热闹,上两张苏联人的三灯机
苏联对6П14П使用比较广泛,6П1П相对少一些

网友(2015-07-16):
引用 楼主:
所用线圈是成品的101K。自己绕制数据如下,配合365P可变电容。
中波调谐线圈:线圈管直径25毫米,天线线 ...

输入线圈用104A,和磁棒天线可以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加猫眼很简单,手头有6E1,实际做不是两波段的,但留了位置,线圈也有,在网上买电子管和波段开关被JS忽悠 ...

没有AGC也加得了猫眼?

楼主:
引用 网友R:
没有AGC也加得了猫眼?

加AGC很简单就是一两个电阻和电容的事,6U1需要用K式振荡线圈。

网友R:
引用 楼主:
加AGC很简单就是一两个电阻和电容的事,6U1需要用K式振荡线圈。

我用6F1锐截止管变频,中放用6U1,请问按您的帖子,给变频级AGC加分压电阻,中放级不加分压,还能用猫眼吗?

还有,听说一种美国猫眼叫6DA5是不是和6E1相同?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凑热闹,上两张苏联人的三灯机
苏联对6П14П使用比较广泛,6П1П相对少一些

不用K型线圈?直接不抽头震荡?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不用K型线圈?直接不抽头震荡?

请再仔细看看,难道不是电容三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再仔细看看,难道不是电容三点式

一组线圈!这个会不会振幅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用6F1锐截止管变频,中放用6U1,请问按您的帖子,给变频级AGC加分压电阻,中放级不加分压,还能用猫眼吗 ...

不要把简单的事变复杂,6U1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把简单的事变复杂,6U1很便宜。

6U1是很便宜,但101K形线圈根本没有卖的

网友(2017-07-08):
请问老师;两个6U1没有问题。问题是输入和振荡线用哪种?还有两个中周。是312的还是633的?

楼主:
6U1振荡线圈适合用K型或R型,312-3,312-4型中周即可,我手里只有633的。

网友S:
白老师出手,必定不同凡响。
这个电路很好——3个9脚,整齐划一。
只是有一个问题,7级部分是窑姐止么?能不能加AGC?相比于细管套头-6A2  6K4  6G2  6N15性能如何?您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白老师出手,必定不同凡响。
这个电路很好——3个9脚,整齐划一。
只是有一个问题,7级部分是窑姐止么? ...

6U1的七极部分第一栅为遥截止,因此可以加AGC电压。该机使用6U1变频,其变频效率比6A2高,6U1七极部分做中放,其增益没有6K4高,三极部分低放增益也没有6G2或6N2高,但是6P14互导高,其功率灵敏度大于6P1,因此总增益不逊于6A2变频、6K4中放、6N2或6G2检波变频、6P1功放的5灯机,而且6P14音质好于6P1(成品机只有熊猫607A成品机使用这样的线路)。性能超过6A2变频,6U1中放、低放,6P1功放的长城639等四灯机,更是远远超过普通四灯外差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6U1的七极部分第一栅为遥截止,因此可以加AGC电压。该机使用6U1变频,其变频效率比6A2高,6U1七极部分做 ...

仔细读了白版的回复,感觉受益匪浅,根矩白板的思路,我再仔细考虑下我的机器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T:
如果既保持6U1变频高效率,采用6K4中放高增益,2AP二极管检波,6F3音频放大及功放,不是更好?

没地儿搞6F3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既保持6U1变频高效率,采用6K4中放高增益,2AP二极管检波,6F3音频放大及功放,不是更好?

6F3与6P14没法比。

网友S:
恩,6P14被评价为“淑质英才”,可惜炒上去了,我地广电局领导说,那玩意原来就比6P1贵一点点,到处都有,只要卖电子管的地方,最少不了6Z46P16P146N26K46A26E2.可惜现在缺而且贵,我买了不少6P15,觉得还行,主观感觉没啥区别,但是阴极电阻要小,75,一只山鸡注意喝阴极相连。。

网友U:
曾经看到有用衰老变频管代替衰老中放管的例子,显然变频管用作五极管使用的时候其跨导远远高于中放管的,变频管用作中放时不能按照变频增益计算,毕竟变频增益只是经过变频管放大以后高频包络幅度同外来信号幅度的对比,而不是单纯的放大信号的幅度,因此我认为此机中放增益应当是比一级6K4要高,只是管电流小带动负荷的能力差而已,但是没关系,把检波级设计成高阻抗的一级,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照顾灵敏度。

网友:
建议哪位大师,设计成PCB,我等菜鸟制作就方便了。

网友V:
版主最好设计个高灵敏度调频的胆收音,最好能和德机的灵敏度差不多,现在中波好多地方干扰的不能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曾经看到有用衰老变频管代替衰老中放管的例子,显然变频管用作五极管使用的时候其跨导远远高于中放管的, ...

6K4中放增益可以达到40dB,6U1三、七极共用阴极,七极部分接成五极做中放,阴极接地增益最高,但是由于三极部分做低放需要-2V左右偏压,其中放增益只能达到32dB。详细的解释见1965年第3期《无线电》杂志《长城牌639型四灯交流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S:
恩,6P14被评价为“淑质英才”,可惜炒上去了,我地广电局领导说,那玩意原来就比6P1贵一点点,到处都有 ...

6P15做功放效果不错,只不过其负载阻抗为10K,输出变压器只能自己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V:
版主最好设计个高灵敏度调频的胆收音,最好能和德机的灵敏度差不多,现在中波好多地方干扰的不能听了

调频收音机本论坛已经有不少大师制作成功,本人曾经梦想设计带解码器的立体声胆调频收音机,无奈力不从心。

网友S:
引用 楼主:
6P15做功放效果不错,只不过其负载阻抗为10K,输出变压器只能自己绕制。

白版主:您说用5000:8:4的输出,用8欧姆喇叭接牛4欧姆端子,能收到10K的效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S:
白版主:您说用5000:8:4的输出,用8欧姆喇叭接牛4欧姆端子,能收到10K的效果么?

这样接阻抗是匹配了,但低频下限提高了一倍。可以通过降低屏压来解决,屏压、帘栅压170V,阴极电阻82欧姆,负载阻抗4.5K,屏压230V,帘栅压200V,栅极偏压-4V,负载阻抗5K。也可以采用三极接法,屏压280V,负载阻抗5K,阴极电阻240~300欧姆。

网友:
太感谢白版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T:
对于am,sw接收的音质效果,6p14除了灵敏度高的优点外,综合效果根本不如6f3。如果按照输入灵敏度低高 ...

这个电路是根据本人手头电子管设计的,每个人的设计理念不同,手头的元件也不同,因地制宜,大热天的不争论。

网友U:
引用 楼主:
6K4中放增益可以达到40dB,6U1三、七极共用阴极,七极部分接成五极做中放,阴极接地增益最高,但是由于三 ...

我觉得应当不会比6K4显著的低,原因是虽然三极管部分要求2V负压,但是还有AGC电路,显然无论三极部分和七极部分,它们加上的负压实际上公共参考点都是阴极和公共地线,我认为这两组负压不会叠加,而6K4也是也加有AGC电路,收音机产生的热噪声本身就有一定负压。因此我认为从实际角度考虑灵敏度应当差不多甚至略高一些。
另外,相比于用6A2代替中放管来说,我认为6U1更好一些,因为6U1七极部分似乎自带屏蔽罩,有利于工作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觉得应当不会比6K4显著的低,原因是虽然三极管部分要求2V负压,但是还有AGC电路,显然无论三极部分和 ...

这个电路整机灵敏度不低于普通五灯机,6U1变频增益高于6A2,6P14所需推动电压较低,足以弥补6U1七极部分中放和三极部分低放的增益。6A2接成五极管做中放,其第一栅(振荡栅)不是变μ性能,不能接AGC电压。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整机灵敏度不低于普通五灯机,6U1变频增益高于6A2,6P14所需推动电压较低,足以弥补6U1七极部分 ...

我有一些6倒N1,是6U1么?白版,我比较怕6U1难伺候,两个管子不会互相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根据本人手头电子管设计的,每个人的设计理念不同,手头的元件也不同,因地制宜,大热天的不争 ...

根据个人手头零件而定,这是个好原则。省得剩一堆破烂。买一堆破烂,做了破烂一堆。

将三灯机方案汇总,根据手头的零件,做吧。

楼主:
比较经典的是6A2变频,6U1中放、低放,晶体管检波,6N1功放、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有一些6倒N1,是6U1么?白版,我比较怕6U1难伺候,两个管子不会互相搞吧?

6U1是国产型号,前苏联型号为6И1П,欧洲型号为ECH81。

网友:
赞。我现在用上海144,6u1变频确实不一样。

网友W:
引用 网友A:
也可6U1变频、6U1中放兼检波、6F3低放,信号处理完全使用电子管(晶体二极管的检波效果比不上真空二极管) ...

电子管的好玩之处就在这,可以随意组合,寻找不同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电子管的好玩之处就在这,可以随意组合,寻找不同的感觉.

国产花生管除了直热管1B2以外,缺少6B8P,EBF89这样的双二极、五极管,如果把如6AS11等双三极、五极复合管考虑进去,一个管可以完成检波、低放、功放,变化更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W:
电子管的好玩之处就在这,可以随意组合,寻找不同的感觉.

买了些6U1,三年了,尚未动手。现在倾向于做直流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花生管除了直热管1B2以外,缺少6B8P,EBF89这样的双二极、五极管,如果把如6AS11等双三极、五极复合 ...

不易老师是专家,玩任何管子到您这都是易如反掌,小菜一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些6U1,三年了,尚未动手。现在倾向于做直流机了。

电子管很皮实(但别摔它 ),很灵活,可以任性的玩

网友(2020-12-19):
请教一下尊敬的版主,那个音量电位器附近图上画的2.0和1.0的电阻分别是2欧和1欧的电阻吗?我是一个初学者,对这个电路很感兴趣,准备仿制这个收音机。

网友:
1.0是1M欧,2.0是2M欧

网友X:
非常感谢hua57011你的回答,我是初入门的爱好者,总感觉这两个电阻不对劲。73!

楼主:
引用 网友X:
非常感谢hua57011你的回答,我是初入门的爱好者,总感觉这两个电阻不对劲。73!

为了简化电路,电阻只标20K、470K等,270、47为欧姆级的,0.47、1.0、2.0为兆欧级,电子管电路很少用几欧姆的电阻。

网友:
感谢白居不易版主的答复,现在正在制作中,成品做好后给您展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分析,晶体管检波比电子管检波效率高

对,如果按照电子管的并联检波接法把晶体二极管接进电子管电路,检波效果肯定不如电子管。因为晶体二极管的内阻比电子管低得多,按照电子管的并联检波接法,末级中周的Q值就会被严重拉低,谐振频率也被拉偏,效果会好才怪。如果按照晶体管电路常用的串联检波接法,则末级中周的Q值和谐振频率都不受影响,检波输出的信号幅度立刻就上去了,失真也低多了。所以并不是晶体管检波没有电子管好,而是二者特性不同,晶体管有更适合自己的用法,不能完全照搬电子管的用法。相反如果把电子管按照晶体管的串联检波接法使用,检波效果也肯定一塌糊涂,不明就里的人肯定又会觉得电子管的检波效果比晶体管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