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6单管机,调到音质最好时整机电流9mA,是不是有点大了?

楼主(2013-01-22):
636单管机,200倍锗管,用一节电池,电压1.3V
调到音质最好时整机电流9mA,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直接听耳机,9毫安不算大.它的总功耗只有11.7毫瓦.再小就推不动耳机发声了.

网友:
电流是大了些。

网友:
声音好是硬道理。这个电流是个不能确定的值,它与整个电路所用元件相关。如果用的耳机阻抗较低,就需要把电流调大点声音才好听。如果用的是高阻耳机,这个电流就需要调小一点,一般在1到2毫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电流够推扬声器了,见《单管机三推扬声器》

找到了。谢谢前辈的好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前辈的好文

请问《单管收音机三推扬声器》这文章在哪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单管收音机三推扬声器》这文章在哪找到的

用本论坛的搜索功能。就在页面的上方,在搜索框里输入“单管收音机三推扬声器”,然后点击搜索

网友:
1.5伏机子,9毫安不大

网友:
2毫安就行。

网友:
电流是有点大.管子很差时有可能
ye1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样的高频锗管电流一般调整在0.6-1.2毫安,一般在1毫安。

网友(2016-08-14):
电流太大  选择性会变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