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C516RD+定时问题

楼主(2013-01-23):
关于90C516RD+定时问题
自己准备用90C516单片机做个可调时钟的,按理论上来说,时钟定时器的工作方式2,12M晶振,定时器益处时间为200微妙,然后循环5000次,到达定时1S的目的,但是实际确是运行的速度缓慢,就是定时时间太长了,最终将循环次数减少到108次才勉强可以,不知道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注意对计数器设置的数值应当是补数,而且还应该减去进入中断所花的周期和中断返回所花的周期,以及中断服务程序中其它指令的总周期。
一般来说,响应中断大约要花3~7个工作周期,中断返回是两个周期,108个循环周期中这两个就要占用324~756个工作周期和216个工作周期,每个工作周期1uS,则至少要占用540~972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对计数器设置的数值应当是补数,而且还应该减去进入中断所花的周期和中断返回所花的周期,以及中断服务 ...

我使用的是查询模式,而且是工作方式2,所以误差不会吗么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查询模式,而且是工作方式2,所以误差不会吗么大吧

计数器哪能用查询方式读值?这样读出来的值是不准确的。
你得用计数器自动重装方式带中断,再用一个寄存器做辅助计数器,每来一次中断,辅助计数器减一,到减为零时就是你要的时间长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哪能用查询方式读值?这样读出来的值是不准确的。
你得用计数器自动重装方式带中断,再用一个寄存 ...

我使用的是定时模式,使用查询方式的,这样应该可以吧,而且我说的误差是由5000变到110.差的太多了

网友:
200微秒的中断频率太高了,1秒内中断调转的时间误差就会更大了

网友:
把程序贴上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B:
用中断方式,自动装载方式定时器,计时精度很高的。注意如果有其它中断,要保证此中断最高优先,且不能被屏蔽。中断处理程序尽量短。定时器时间尽量长,以能计算出整秒为好。我DIY的那个2051时钟就是这么做的,TH=TL=0自装载,咋取整呢,选合适频率的晶体啊。

具体参考一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367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方式,自动装载方式定时器,计时精度很高的。注意如果有其它中断,要保证此中断最高优先,且不能被屏 ...

谢谢建议,我使用的就是自动重装初值的模式2,而且使用查询方式,没有其他中断,下面是程序源码,使用12.00M晶振,你方便的话,麻烦帮我分析下,谢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t=P3^2;
sbit add=P3^3;
sbit dec=P3^4;
int shi,fen,miao;
void xianshi(int weizhi,int shuzhi);
void xianshi1(int c);
void delay(x);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weizhi[]={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void delay(x)
{
        int i;
        while(x--)
        for(i=0;i<110;i++);
}
main()
{        int i,flag=0;
        EA=0;
        ET0=0;
        TMOD=0X02;
        TH0=0X38;
        TL0=0X38;
        TR0=1;
        while(1)
        {
        if(TF0==1)
        {
                i++;
                TF0=0;
                if(i==110)
                {
                        i=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if(set==0)
                {
                        delay(10);
                        if(set==0)
                        {
                                TR0=0;
                                flag=1;
                                while(~set);
                        }
                }
                                while(flag==1)
                                {
                                        xianshi(7,miao);
                                        xianshi(4,fen);
                                        xianshi(1,shi);
                                        xianshi1(2);
                                        xianshi1(5);
                                        if(set==0)
                                        {
                                                delay(10);
                                                if(set==0)
                                                {
                                                        flag=2;
                                                //TR0=1;
                                                 }
                                                 while(~set);
                                        }
                                if(add==0)
                                {
                                        delay(10);
                                        if(add==0)
                                        {
                                                shi++;
                                                if(shi==24)
                                                {
                                                        shi=0;
                                                }
                                                while(~add);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fen++;

                                                        if(fen==60)
                                                        {
                                                                fen=0;

                                                        }
                                                }
                                                while(~dec);
                                        }

                                }
                                if(flag==2)
                                {
                                        flag=0;
                                        TR0=1;
                                }
                //TR0=1;
                xianshi(7,miao);
                xianshi(4,fen);
                xianshi(1,shi);
                //xianshi1(2);
                //xianshi1(5);
        }
}

void xianshi(int c,int shuzhi)
{
        int a,b;
        a=shuzhi/10;
        b=shuzhi%10;
        P2=weizhi[c];
        c--;
        P0=table;
        delay(1);
        P0=0xff;
        P2=weizhi[c];
        P0=table[a];
        delay(1);
}

void xianshi1(int c)
{
        P2=weizhi[c];
        P0=0x40;
}

void dingshi() interrupt 1
{
        TH0=0X38;
        TL0=0X38;
}

网友B:
void dingshi() interrupt 1
{
        TH0=0X38;
        TL0=0X38;
}
你这中断里是做啥的?这样精度差。这不是自装载,自装载在中断里不给定时寄存器的赋值,这工作是由硬件自动完成的。中断里只计数。
类似这样写: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imcnt--;
    if(timcnt==0)
    {
        if(!modi)sec++;
        if(sec>119)sec=0;
        dot=!dot;
        timcnt=TIMCNT;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ingshi() interrupt 1
{
        TH0=0X38;

这个地方的中断函数可以不写的,我是在主函数里面进行计数值的累加的#include<reg52.h>

main()
{        int i,flag=0;
        EA=0;
        ET0=0;
        TMOD=0X02;
        TH0=0X38;
        TL0=0X38;
        TR0=1;
        while(1)
        {
        if(TF0==1)
        {
                i++;
                TF0=0;
                if(i==110)
                {
                        i=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并且没有关闭定时器,您看看,可以吗

网友B:
可以。缺点是MCU比较忙,而且不可以做太长时间的事,否则执行过长时间的程序,比如延时之类的或者扫描就会把丢个计数。
在中断里计数,计到秒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查询很少会连1秒时间都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缺点是MCU比较忙,而且不可以做太长时间的事,否则执行过长时间的程序,比如延时之类的或者扫描就会把 ...

O ,非常感谢啊,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