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示波器方面的请教,请高手赐教!!谢谢各位大大

楼主(2013-01-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好看了你这个图,方波不正常的图应该是探头的问题吧,调整探头试一下,至于水平不平整的问题只有请专家帮忙了,俺也是菜鸟。

网友:
这水平线的问题是套装示波管后面的偏转松了,推推近固定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如不行的话,偏转往上抬一点就OK了

网友:
我是修电视机的,这种情况太多了

网友:
扫描基线失真,示波器内部有专门的图形几何校正电路的,找到之后调节是可以纠正的。

并非偏转线圈。

波形与探头校正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其他的调整好了,基本上可行了,就是扫描基线的问题还没解决。一会试试把偏转动一下。谢谢各位的关心, ...

哪来的偏转?示波管上的线圈通常称为校正线圈,与显像管的偏转完全不是一回事!通常情况下不需动那个线圈的,有对应的电路和调整地方的,一般都是可调的电位器或可调电阻。

网友:
示波管是静电偏转哪有什么crt的偏转线圈,那个线圈是倾斜调整使用的,调整探头微调电容看看是否过冲了。1:1 1:10分别测试。

网友:
我买的方波波形也是你这样的,直线没问题,方波前高后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