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大功率红外LED电控变焦灯

楼主(2013-01-24):
大功率红外LED电控变焦灯

前言:
市面上监控用红外线LED主要分两种波长,850nm和940nm。940nm波长人眼无法看到其发出的光线,而850nm红外线能看到微微的红光,监控行业叫红爆。
虽然有红爆晚上隐蔽性一般,但摄像头感知850nm红外要比940nm好很多,市面上红外监控头基本都是850nm的。
就红外灯发展来看,经历了小功率红外多灯,到多阵列式,再到大功率红外单灯。使夜晚效果越来越好。但对于红外球机来说现在基本都是这样的灯。

周围小灯负责照近处,大灯照远处,大灯外面的白色壳子叫透镜,有角度之分,从90,60,30.角度越小,照的越远。但实际中发现,这种灯,近处中心偏亮,远处照不远。
解决的办法就是球机控制灯,机芯变焦后大灯亮,但是变焦后亮多少度的,又亮几个,成了一个很模糊的问题。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还是走进了坑爹的道路?
有没有一种能同步摄像头变焦的灯呢?我发现变焦手电是个好东西~100多米很轻松,貌似只有3w的功率。手电由透镜、LED灯芯、驱动板、电池组成,随之在淘宝买了几只5w的灯,换下原来的灯芯,发现LED没有红光发出,开始以为是灯坏了,遇到次品了。结果又试了一只,也不亮……,马上联系卖家才得知,红外LED与普通LED电压是不同的,电流也不同。所以驱动板不行。(第一次坑爹)
上网搜搜驱动板,貌似不便宜,20多一个……。但绝对好用。卖家吹得天花缭乱。于是买了一个先试验。安装好后红外工作正常,100多米无压力。效果很好。准备做长时间测试时出现问题了~吃过晚饭我把手电开好,过来大约2个小时吧,灯不亮了,而且很烫手,估计是烧了。散热是大问题,如果加入铝散热器,手电的外壳加不进去。(第二次被坑了)
新的启发,还是走上了另一条坑爹的道路?
懒得弄了……,打算先放一放,我在交易区平时买一些破烂,今年冬天很冷,懒得去货场受罪。破烂卖的很郁闷,买的人少,看着家里的东西心里烦。无意间看到一个监控用的镜头,如果光从反向出来,不就和手电一样的道理吗?而且体积大,好操作。

前面的镜片叫前镜,后面与CCD临近的叫后镜,我用手电直接对着后镜发现光很弱很弱,难道不可能吗?几天的考虑,研究过手电的结构,把监控镜头拆了个乱七八杂,终于找到了原因。镜头内部有多组镜片,如果单纯从后镜摄入光线,光线的逆方向不符合镜头设计的。不过在很多次试验中找到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LED放置在镜头内部,在内部镜片后效果最好,当然每种镜头设计不同,可能镜片组也不一样,总之变焦后效果很好。安上灯芯,散热器,风扇(长期开有保证)驱动板,测试……
而后又加上了,控制电机真反转的开关,可以控制电机扳动透镜做变焦了,外面直接接的是12V直流,电流2A即可。
设计图,电路图

今天简单测试了一下,对面楼 住户床床里面的东西都可以看见,最远距离200米吧,效果就不好了,100米内很好,由于前镜也有多个透镜组成,今天买了几个平凸镜打算装上试试效果,焦点越小 光打的越远。现在外面冷,有时间去外面好好测测。尽请期待~
引申:我仅仅是做了一个开端,后续的DIY 靠大家。
比如弄个红外主动夜视仪,有了这个灯,再加上一个220X变焦一体机(感红外形),取景器(没钱就用个小MP4)就可以了,效果比什么920H要好的多的多~

还比如 找个室外监控用的防雨外壳,把灯放进去,里面再塞个 485解码板,就能实现远程控制,与您的红外变焦摄像头配合~太棒了。

网友A:
思路不错 看看应用效果如何? 现在大功率监控红外灯弊病就是近处过亮 反而看不清物体 远处照不到 如能控制近处小功率红外灯开启 远处大功率红外灯在开启 就能解决这个弊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 看看应用效果如何? 现在大功率监控红外灯弊病就是近处过亮 反而看不清物体 远处照不到 如能控制近 ...

100米哪还行。今天在窗口实验了,对面屋里的东西能看清。不过还是发现问题了,我发现手电里的透镜是平凸镜,而我的镜头里是凸凹镜,已经买了几只平凹镜,卖家说角度90到5度,我想换上效果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米哪还行。今天在窗口实验了,对面屋里的东西能看清。不过还是发现问题了,我发现手电里的透镜是平凸镜 ...

期待您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您的成功

谢谢大哥。。。。

网友B:
光路是可逆的,不知道做了多少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路是可逆的,不知道做了多少题目.

具体 我实验过了,简单的 用一颗LED,放在后镜上,光很弱很弱。因为镜头内有个控制光圈的叶片,通过的光就少了很多。

网友C:
这个要支持,确实是个玩家思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支持,确实是个玩家思路,学习了。

谢谢 村长~今晚看看去外面 试试效果~

网友D:
不错,直接用你那个新科VCD显示屏就行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直接用你那个新科VCD显示屏就行了,简单

我觉得,弄个 DV取景器最好了。

网友:
构思巧妙,期待晚上测试图片或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 看看应用效果如何? 现在大功率监控红外灯弊病就是近处过亮 反而看不清物体 远处照不到 如能控制近 ...

网友E:
兄弟你真行,被你弄得口水直流该向你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真行,被你弄得口水直流该向你好好学习

太客气了~互相提高~~~~~~~~~

网友E:
你好兄弟,我的信鸽老是被偷,我打算在对面楼安装一个阵列6只5W940红外线LED加5度透镜,就是那种直仅22毫米那种,然后用索尼DV的红外功能拍摄,你帮我估计能不能清晰拍摄到脸部,谢谢兄弟

网友E:
兄弟你好忘记说距离差不多1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兄弟,我的信鸽老是被偷,我打算在对面楼安装一个阵列6只5W940红外线LED加5度透镜,就是那种直仅22毫米 ...

透镜5度没错,要弄那种平凸镜。灯的话要看 不是灯越多越好,越多反而照不远了~你可以用850那种5w的,保证120米内 照出一个4平米面积的一个光斑,当然要注意led与透镜的距离,还有就是散热问题,120米外 850的红爆几乎不会引起注意~还有就是sony dv 如果感红外 还是850好些,940的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好忘记说距离差不多120米

5w  850 单灯 120米没问题~你还是弄个录像机,再弄个摄像头,DV拍……能24小时常开嘛~还是摄像头稳定~

网友E:
非常感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兄弟

别客气 过年好~

网友:
恭喜兄弟发财

网友F(2013-02-26):
可以用808纳米,500毫瓦的激光二极管做证明,比红外发光二极管强很多。我曾经用500毫瓦的激光管照亮300米意外的目标,没有任何压
力。300米以外形成了2x4米的光斑。调整镜片焦距在1000米处也可以形成1米见方的光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808纳米,500毫瓦的激光二极管做证明,比红外发光二极管强很多。我曾经用500毫瓦的激光管照亮300米意 ...

可以用808纳米,500毫瓦的激光二极管,兄弟你好,请问500毫瓦的激光二极管是发红外线还是可见光

网友:
破烂王的这个制作构想估计将来会被用于商业化的远距离xx摄像机上面,呵呵;

理论+实践+实验探索,赞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808纳米,500毫瓦的激光二极管,兄弟你好,请问500毫瓦的激光二极管是发红外线还是可见光:handshak ...

808纳米的应该是红外波段的激光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808纳米的应该是红外波段的激光管了

808纳米的应该是红外波段的激光管了,谢谢兄弟,其实破烂王创意很好,人也不错我很多不懂问他有问必答该顶

网友F:
808nm的激光二极管,夜间人眼红瀑现象明显,但是CCD感光性好。980nm的激光二极管,夜间没有红瀑现象,隐蔽性好,但是CCD的感光度只有808nm的一半。所以要达到好的效果,要用高出一倍的功率。要使光斑均匀,激光二极管的输出,最好是带光纤输出的。我曾经为别人做过远距离的红外摄像系统(1500-2000米)观察对象是野生动物,对红瀑要求不高,就选用了808nm的管子。

网友:
电控变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808nm的激光二极管,夜间人眼红瀑现象明显,但是CCD感光性好。980nm的激光二极管,夜间没有红瀑现象,隐蔽性 ...

很有兴趣,学习了

网友(2013-03-30):
做得真不错,我也准备做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个和长焦红外摄像头配合的话,效果怎么样

可以装入 485 控制板~同步变焦~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和一体摄像头的变焦联动就好了,估计不久后会有国产此类产品,冠以“智能红外”国内领先等等

别剽窃,也是无奈。不过咱矿友都是动手能力很强的,自己做。。。。和一体机联动,只需要并联一体机和 485控制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头倒尾再看一便,兄弟人才,比范曾少一年499年才出现一个人才

多谢强哥。。。。

网友I:
能和一体摄像头的变焦联动就好了,估计不久后会有国产此类产品,冠以“智能红外”国内领先等等

网友(2013-05-04):
矿友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13楼的图是用什么接收的

网友:
这个学习了。实用

网友K(2013-07-25):
楼主,帮我设计一套940的,远距离的,我用摄像头装到望远镜的。我要看我的庄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帮我设计一套940的,远距离的,我用摄像头装到望远镜的。我要看我的庄稼。

940 效果没有850 的好……,我手里还有一个850 的成品~200米内 聚光能看到 小偷,小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808纳米,500毫瓦的激光二极管,兄弟你好,请问500毫瓦的激光二极管是发红外线还是可见光:handshak ...

以前做过这方面的研发,如今老领导走了。这方面的研发就停了。

网友K:
在X宝搜到许多,可是他们都没有表明光斑在近距离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X宝搜到许多,可是他们都没有表明光斑在近距离的宽度。

我做的 5米之内 大约是40公分。越远越大~平行光是没有的~

网友:
对面屋里的东西能看清,楼主老实交代意图是什么?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想玩时容易找到

网友:
晚上的效果图很好。

网友:
做的不错 散热改得好

网友:
设计时候一定要将红外LED光斑处理好,否侧会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