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版自制3位半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3-01-24):
前些天用ICL7107做了一个3位半数字电压表,结合使用效果,对其稍做改进,供大家参考
原帖在此: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3434-1-1.html
改进有以下方面:
1.负压原先由CD4069提供,发现工作时负压只有-3V左右,虽然也能正常工作,但是令人不爽,现在改为采用ICL7660提供
2.基准源采用1.000V的ADR510直接提供,取消基准分压电阻(预留安装位置)
3.输入分压电阻采用0.1% 900K和100K金属膜电阻。
4.基准源分压电阻处走线做了微调,如图中白圈部位,需要采用调整电位器的,可以把划白线处铜箔划开,焊一个贴片电阻上去,这样电位器调整范围小,精密度高些

这是做好的表头

基准源是ADR510,1.000V基准,SOT-23封装

经过改进后,表头达到了安装免调试的程度,安好后,直接用基准源检验,显示均正常
测量1.250V基准,显示值1.25V
测量5.000V基准,显示值5.00V
测量10.00V基准,显示值10.00V

最后送上电路图和PCB文件,PCB是.lay格式,要用Sprint-Layout打开,打开后可以直接打印,不需要镜像
电路图
PCB文件

楼主: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
ICL7107现在市场上良莠不齐,尽可能还是买MAX或者Intersil原厂生产的,今天拿了一个国产的“WS”牌,虽然能够正常使用,但是最后一位数字总是会不停跳动1-2个字,包括把输入口接地,依然会显示0.01V或0.02V,而且不停跳动

网友:
楼主画的图很不错,赞一个!
有时间也伺弄一个,感觉7107好好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3-03-18):
楼主的板子做的不错

网友:
楼主画的图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画的图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3位半

网友:
楼主的图画得很规范,很靓,赏心悦目!

网友:
好作品,欣赏

网友A:
你好,ADR510的精度只有0.35%,即其值在0.9965~1.0035之间,且温度漂移70 ppm/°C ,直接作为7107的基准合适吗?是否会影响表头的准确度?我也想DIY一个,故有此疑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ADR510的精度只有0.35%,即其值在0.9965~1.0035之间,且温度漂移70 ppm/°C ,直接作为7107的基准合适 ...

ADR510的指标确实比较低,我除了那几个基准电压芯片就再无高精度仪器仪表了,其实板上留的就是TL431+分压电阻的位置,不过TL431买正品的不太容易,有些杂牌的还不第ADR510呢,何况用431还得对表头进行调整,3位半的表,20V量程时,最后一位是10mV,业余应用应该也够用了。
如果你需要较高精度,我想这个配合高精密分压电阻,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就是贵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056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ADR510的指标确实比较低,我除了那几个基准电压芯片就再无高精度仪器仪表了,其实板上留的就是TL431+分 ...

谢谢! 你用绿色的数码管比红色的看起来舒服,我就是找不到绿色的。

网友:
很好的表头,没买到过绿色数码管

网友(2013-04-23):
好作品,欣赏了

网友:
很想自己动手,PCB文件下载不了啊!请发楼主发个PCB文件,邮箱:cjzzxj009@163.com

网友(2013-06-12):
7107体积实在太大,有没有贴片体积更小点的?

网友:
39脚和40脚接晶振,datasheet上好像没说接到39脚呀!说是接到40脚和测试地!

楼主:
原来我就是按DataSheet里面说的直接在39和40脚上接晶振,但是实际发现不管是MAXIM的还是国产的7107,都会出现不易起振的现象。
因为振荡器里面是两个反相器,就按反相器接晶振的方式,直接用晶振取代那个电容,效果很好。

网友:
做一个可能比买一个的成本还高

网友:
你的意思是晶振和反相器并联组成振荡电路,并一个270K的电阻提供偏置!
我在一份word文档上看到的另一种说法:

39脚和40脚接晶振,38脚空置确实无法起振,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我就是按DataSheet里面说的直接在39和40脚上接晶振,但是实际发现不管是MAXIM的还是国产的7107,都会出 ...

楼主:
对,就是按上面图9B那种改法接的,电阻100K,原来100P电容直接改成晶振

网友(2013-07-21):
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学到了新的知识,谢谢你的文章救了我的表。

网友:
支持楼主自制数字电压表。

网友:
楼主的表做得很好!

网友:
连着追了几个贴,才看完,赞。

网友:
成本要多少呢?

楼主:
不多,7107是8大洋,7660是1大洋,数码管3毛一个,晶振1大洋,阻容元件可以拆,ADR510是以前从学校拿的,不要钱。

网友(2013-08-30):
连PCB都提供了,不错

网友(2013-11-03):
制PCB板不大明了。用万能板可否?

网友(2014-03-28):
楼主能不能加我QQ1540099243 ,我刚刚也要做这个东西 好多问题想要咨询一下你。

网友(2015-06-15):
照葫芦画瓢。搞了一个 很不错

网友:
PCB 文件打不来,  要用什么软件才行?  谢谢了

网友:
绿色的不错 感觉比红的强

网友(2015-12-27):
这个要顶,收藏了先

网友:
好作品,赏心悦目。

网友:
ICL7106/7107布线很重要,尤其是负电源GND,不注意会影响尾数稳定。
ICL7106/7107不止一个版本,至少两个,甚至有管脚反向排列的,不同厂家推荐应用电路参数也有差异,采样速率也有差异,最好购买与原设计厂家、型号一致的器件,国产、进口不是原因

网友:
再怎么折腾对于这类AD没太大意义,生产厂家在设计时已经考虑过了,使用内部的基准完全可以满足性能指标。

网友(2017-01-16):
感谢楼主分享,请教一下,数码管小数点是随着量程自动切换的吗?

网友:
很好的制作。

网友(2017-03-14):
相当好的作品

网友:
3位半,意思不大,4位半、5位半就厉害了

网友:
刚好手头一个拆机的,不知好坏,先试试。

网友B:
晕乎乎,,,,,
我的是7106,驱动液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乎乎,,,,,
我的是7106,驱动液晶的。

7106和7107的内核ADC都一样,就是输出驱动不一样,7106是专门驱动LCD的,7107是驱动LED的

网友(2017-06-28):
一直想自己做一个表头来着,然后过年时候买了芯片,结果到现在都没开工,一直试着布线,想自己设计板子,将显示部分和芯片分开的,发现根本没那个能力,太难了!只能厚颜无耻的抄袭楼主PC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