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无源机

楼主(2013-01-25):
今天开工。试用5mm玻璃做外壳。 777  777  -- 777  -- 777  -- 777  -- 777  -- 777  -- 777  -- 777

楼主:
来得及就参赛。

楼主:
引用 楼主:
来得及就参赛。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刀裁玻,明天打洞。 777  -- 777

网友A:
来得及~~,敬候佳作中……呵呵

楼主:
777  777  777  777  777  谢谢关注!
引用 网友A:
来得及~~,敬候佳作中……呵呵

不知这样选测2AP9检波性能行不。还是上机最大声的为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不知这样选测2AP9检波性能行不。还是上机最大声的为好。

参赛了!-----第一图:拖5米天线抛窗外,微安表动了,听耳机有播音,《健康讲座》-----用直径4.5mm潻包线在外径60mm的汽水并上排绕80圈,毎8圈抽头。-- 777  -- 777  -- 777  -- 777  -- 777  -- 777  -- 777  --

楼主:
引用 楼主:
参赛了!-----第一图:拖5米天线抛窗外,微安表动了,听耳机有播音,《健康讲座》-----用直径4.5mm潻包线 ...

网友B:
赞一个,制作的很不错!玻璃很好的绝缘材料,就是觉得串进线圈的铁丝要有不少的高频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制作的很不错!玻璃很好的绝缘材料,就是觉得串进线圈的铁丝要有不少的高频损耗。

谢谢鼓励! ------外壳的4块玻璃2片木板怎么结合得既简洁又牢固,想了几种方法。现在用一根单头镙丝可做成牢固机壳,我试一下,如果对信号有影响再改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 ------外壳的4块玻璃2片木板怎么结合得既简洁又牢固,想了几种方法。现在用一根单头 ...

“串进线圈的铁丝要有不少的高频损耗,”这个问题应好解决,只要把线圈靠近木板端头与木板互粘即可,两侧木板与上玻璃板、下玻璃板、后玻璃板用AB速干胶可固定,两侧木板前面端抽槽可固定前玻璃面板,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进线圈的铁丝要有不少的高频损耗,”这个问题应好解决,只要把线圈靠近木板端头与木板互粘即可,两侧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这电感表测电感量准吗,我也有一同样表,测量值偏低。作品不错。顶顶顶。

用这表测试国产有标值电感,测试拆机板上的Japan标值电感,误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