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微型硅管二管收音机

楼主(2013-01-26):
   【参赛】微 型 硅 管 二 管 收 音 机

    矿坛又举行友谊赛,咱们重在参与。本机说是微型硅管二管收音机,实际是单管机,因第二个硅三极管为发射极跟随电路,起了阻抗变换作用,可以使本机使用常见的普通8Ω耳塞机收听广播。电原理图如下 :

     由图可见,本机为普通再生来复式线路,再生由接入发射极L3加入,效果好容易控制。倍压检波的二极管D1采用废3DG6三极管的b、c极作为二极管代用。
元器件清单:
1,        晶体管:VT1---3DG201,β=240;VT2---3DG201,β=70。
             D1 ---废3DG6的bc极,D2---2AP9。.
2,        电容器:C---超小型双联可变电容器(二联并联作单联用),C1---0.01μF,C2---470P ,C3---3.3μF/6v,C4---100μF/10v。
3,        电阻:R1---680K(调整定),R2---1.5K,R3---47K(调整定)。
4,        线圈:L1、L2、L3采用黑白电视机中行线性调整磁芯,Φ3mm长42mm。在上用Φ0.3mm漆包线:L1—110匝,L2—11匝,L3—1匝。L4---市售2.5毫亨电感线圈。
5,        X—Φ2.5mm小型耳机插座兼电源开关,需改制,如下图。
     改制前:
        改制后:
6,        耳机,普通Φ2.5mm小型8Ω耳塞机。
7,        机壳:小型牙签塑料盒。体积为68×32×18mm3。
8,        电源:采用微型MP3中换下来的微型锂电池,工作电压为4V。
9,        线路板采用环氧板上钉空心铜铆钉,长60mm宽28mm,铆钉为Φ2mm×3mm。
下图为二管机所有零件全家福:
  接线示意图如下:
    焊接前全部零件先用万能表检查,确保零件正常才可焊接。焊接时,R1、R3二个电阻先不焊接,待调整后确定电阻值再焊接。
   零件焊接完成后,检查有否焊接错误,有错误处改之。确信无误,可进行电路调试。先断开本机接电源正极处,参见电原理图中×处,接入5mA电流表。用一100K电位器串接20k 电阻代替R3接入,插上耳机,调电位器使得VT2集电极电流为3---8mA。电流小音量小、电流大音量大,本例为3.15mA,测量电阻为47K。拆出耳机,找一47K电阻作为R3焊接好。
    其次,用一560K电位器串接270k 电阻代替R1接入,插上耳机,调电位器使得电流表显示3.75---4.95 mA ,即VT1集电极电流为0.6---1.8mA。电流小灵敏度高、电流大音量大,本例为1.6mA,测量电阻为680K。拆出耳机,找一680K电阻作为R1焊接好。拆除5mA电流表,复原本机接电源正极处。
     第三步是,调整L2和L3在L1上位置,使得收音机灵敏度、选择性、音量均好,调整结束。至于频率覆盖范围,由于是微型机,大致在540---1605KHz中就可以了,如不在其范围,可以调整L1的圈数达到。

使用效果:在上海南站地区使用,不加再生,只能收到一个台。增加再生后,可以收到5个电台广播。在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农村野外农田中,可以收到3个电台广播。

网友A:
很可爱的小鸡,不知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爱的小鸡,不知音质如何。

     谢谢你的鼓励,音质与普通袖珍六管机插入本耳机收听无区别。

网友B:
外壳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差点

   谢谢你的点评。不瞒你说,这些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装置锗晶体管(3AG1)单管机时的产物。当时电源选用医疗仪器

中用的10号电池,价格2.60元/节,后来停产了。3AG1也就拆作它用。由于怀旧心理作祟,而我没有装置过硅管单管机,

故利用原有零件试试看,不想一装就响。虽然外观旧了,但效能还是满意的。

网友:
不错的图,可以连一个2M长的线,做天线,可以扩大声音和效果但是天线要接电容,否则杂音大

网友:
HY XHS-8-1-2你太有才了!.gif 老元件精心组排做出超微型机,帖子图文介绍的非常祥细,赞! HY XHS-8-2-1赞!.jpg HY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点评。不瞒你说,这些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装置锗晶体管(3AG1)单管机时的产物。当时电 ...

能装响,就是成功

网友:
制作过程看了,非常棒!支持。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C:
外壳是风油精的吧?

网友:
有才,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是风油精的吧?

    感谢各位坛友的点评。外壳是牙签包装塑料盒。

网友:
盒子貌似年龄很大